[付費徵求人才] 兩台電腦主機突然不開機按壓開關沒反應

楼主(2019-04-29):
原本幫人主機用好軟體也安裝了差不多
之後要在開機也開不起來
按壓開關都沒反應

想說趕緊拿另外一台先交貨
結果也變成上電按壓開關沒反應

這兩台之前都是好的
量測家裏的電壓是115v
不曉得跟電線粗細是否有關
想說換電線比較粗是否比較好
之後好像就按壓沒反應
也買了 一條 power switch 線也沒用

小弟住新北市中和
不曉得論壇那位高手願意幫忙

小弟載過去送修

网友A:
把 Power Switch 和 Reset Switch 的線拔掉,
直接拿起子 "吐一下" 主板上的 Power Switch 接腳, 看看能不能開??

你在中和哪邊??
說明一下, 看看有沒有痞友能就近支援..

网友B:
不開機...
1.POWER完蛋   (換一個備用的看看)
2.主機板完蛋   (備用的也不開或許是主機板OVER了)
3.你POWWER後面開關沒開...   (不要說不會,看看有沒開再說)

网友C:
''不曉得跟電線粗細是否有關
想說換電線比較粗是否比較好
之後好像就按壓沒反應''

是不是你比較粗的電線有問題,導致兩台都不開機?

网友D:
主機板的開關先短路一下,
看能不能開機。
電源線是正常的嗎?
粗細沒有關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Power Switch 和 Reset Switch 的線拔掉,
直接拿起子 "吐一下" 主板上的 Power Switch 接腳, 看看能不能 ...

dustudio 兄
用起子短路 power switch 的方式
我試了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開機...
1.POWER完蛋   (換一個備用的看看)
2.主機板完蛋   (備用的也不開或許是主機板OVER了)

丫三哥
換我備用power 一樣不開機
看來主機板兇多吉少了
後面開關有開主機板有亮燈
但是按開關不開機
電源供應器也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曉得跟電線粗細是否有關
想說換電線比較粗是否比較好
之後好像就按壓沒反應''

我換電線後一樣不開機
不曉得什麼原因

一次壞兩台

所以粗的電線暫時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機板的開關先短路一下,
看能不能開機。
電源線是正常的嗎?

sandy319
姐啊

用短路方式一樣不開機
因為那一條粗的電線是回收的
我事後量測導通也沒問題
量電線輸出電壓115v

不曉得什麼原因造成兩台都故障

网友E:
其實不清楚您已經有做過那些測試
我的作法
只留CPU.不裝記憶體..不接硬碟光碟機,連排線都拆
啟動看看,會不會嗶嗶叫...
會叫..好事..關機後,裝一條測一次
不會叫,..就不用再測
剩CPU與主機板,這2項其中一項有問題
大多都是主機板
以上給您參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丫三哥
換我備用power 一樣不開機
看來主機板兇多吉少了

你有三用電錶嗎?請作以下動作‧....
1.將POWER線從主機板完全拔除,插上電源,量一下24PIN裡面 綠色 與 黑色 線的電壓是否有5V,也有的是3.5V左右。然後將這兩條線短路,POWER風扇應該會啟動運轉。
2.將POWER線插上主機板,量一下啟動開關兩點的電壓,與拔除POWER線後,綠色線與黑色線的電壓比較一下看看,兩台都要做這兩個動作。

兩台電腦不應該會同時故障的,或許是你市電110V的供應有問題。拿到別間房間的插頭試看看。

网友D:
主機板會不會與機箱短路了.
裸測看看~

网友F:
.....加油

是免費幫朋友,還是有收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油

是免費幫朋友,還是有收費的?

電腦是小弟的
因為鄰長的朋友想要玩威力導演
找我用一台中古電腦(有收費的)
因為跟鄰長是從小認識到大
所以才幫忙
本身也略懂電腦
也從未遇過電腦接連故障
因為原本想說灌系統和軟體很快能搞定
誰曉得電腦關機後
要開機卻開不起來
想說趕緊拿另一台主機
先交貨
結果這一台主機上電居然自己啟動
不過出現警告的蜂鳴聲
想說換記憶體試試
還是有聲
之後再試就沒聲
主機風扇也沒運轉
因為有答應要幫人家用電腦
可是一直出現問題交不了
所以才想付費請高手檢修
因為我實在沒遇過
這麼奇怪的
出現連續故障
我也想知道問題出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不清楚您已經有做過那些測試
我的作法
只留CPU.不裝記憶體..不接硬碟光碟機,連排線都拆

因為現今是連cpu風扇和電供都不動

一般主機板壞電供還會動
沒遇過完全不動
而且二台情形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三用電錶嗎?請作以下動作‧....
1.將POWER線從主機板完全拔除,插上電源,量一下24PIN裡面 綠色 與  ...

丫三哥 power 我有短路黑色和綠色
電供風扇有動
有用電源供應器測試器測試
電壓大致沒問題也有pg訊號
270ms

不過3.3v燈號沒亮
有試過把主機的電源

插其他地方插座也沒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機板會不會與機箱短路了.
裸測看看~

謝謝姐啊
我有空時再來測試

网友F:
請問是組什麼規格的?主機板型號是?

第一台不開機的時候,是否有把第一台記憶體拿到第二台插上後開機 ?

想說兩台同時壞能有的共同點大概就記憶體,好拆,又能直接影響主機板

网友G:
主機板上的鋰電池是否沒電了?
遇過電池沒電開不了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是組什麼規格的?主機板型號是?

第一台不開機的時候,是否有把第一台記憶體拿到第二台插上後開機 ?

第1台 775規格
華碩 P5Q PRO Turbo ddr2 記憶體
CPU Q9400

第2台 1155規格
NEC 主機 (小機殼)微星 MS-7480 ddr3 記憶體
CPU I5-2500s

因為兩者規格不同
零件規格不同

所以沒有拔零件做交替使用

以前遇到主機板壞
頂多不開機
不至於電源供應器和CPU風扇不運轉
電源供應器用迴紋針插綠黑兩孔
電源供應器風扇會動

現今只能等下班後再裸測試試

网友H:
引用 楼主:
第1台 775規格
華碩 P5Q PRO Turbo ddr2 記憶體
CPU Q9400

先把水銀電池拆下來放電或測量看看還有沒有電
CPU拆下來看接點有沒有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機板上的鋰電池是否沒電了?
遇過電池沒電開不了機的.

有拔第一台的水銀電池量測
約有3v多一點點的電壓

第二台就沒有拔來量測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拔第一台的水銀電池量測
約有3v多一點點的電壓

pw有測了,等你裸測了

我有遇過被小強和小白短路了…

要裸奔就乾脆點
市電→電源線→power→主機板(cpu/fan/ram)
其它什麼都不接,不接外殼,不接硬碟,不接io週邊

网友F:
既然是付費徵求,而且又趕著給朋友,我覺得乾脆先買二手板來裝,不用 1000,事後再檢修板子

徵求版上的人修要先講好費用,修板價可能就比你買二手板貴

楼主:
引用 网友I:
pw有測了,等你裸測了

我有遇過被小強和小白短路了…

第一片主機板裸測時發現
主機板背面有小蟲的屍體
天啊我之前才刷子刷過主機板

可能我把側蓋打開所以讓他跑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把水銀電池拆下來放電或測量看看還有沒有電
CPU拆下來看接點有沒有氧化 ...

謝謝 獅子魚兄
cpu 裝機時有清潔過
水銀電池也有3v

今日放假時裸測時發現主機板
有蟲屍
應該是被蟲蟲入侵導致主機板毀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付費徵求,而且又趕著給朋友,我覺得乾脆先買二手板來裝,不用 1000,事後再檢修板子

徵求版上的人 ...

謝謝楊大俠

因為維修的費用
要維修的人檢查報價

二手主機板是買的到
因為我沒在從事二手電腦
我不想再留一些電腦配備
而且軟體都安裝快完成
不想再花時間搞那一些軟體

一方面也想看人家是如何檢修

网友B:
會想搞中古東西,平常就要準備一些備品,要用的時候就有,比如像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想搞中古東西,平常就要準備一些備品,要用的時候就有,比如像這樣......

丫三哥 你該不會是住北投
以前也曾送修北投業者丫三哥

网友B:
我住嘉義,你願不願意送來,我可以免費幫助你。

楼主:
我住新北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住嘉義,你願不願意送來,我可以免費幫助你。

小弟住新北市只能用郵寄方式
而且修理也是要時間和金錢
讓人免費維修說不過去

网友B:
當做練工夫,就不會啥不好意思的,只是太遠,還是買塊中古的換一下比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做練工夫,就不會啥不好意思的,只是太遠,還是買塊中古的換一下比較便宜。 ...

謝謝丫三哥

丫三哥有興趣練功
又能幫小弟維修
真的是太感謝你了
等改天有空再跟你聯絡

小弟弄了一台

Lemel LX3-TKBJ19-4S50A

uefi bios 用 rufus 做了系統隨身碟
格式選用 mbr 他沒讀隨身碟
直接進系統

rufus 用 gpt 開機隨身碟有讀取
卻抓不到硬碟似

系統 win 10 改 win 7
開機卡在 starting windows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丫三哥

丫三哥有興趣練功

PC - Lemel LX3-TKBJ19-4S50A:
CPU: Intel Celeron J1900 Quad Core @ 1.99Ghz
RAM: DDR3, 4GB
Hard drive: 1TB, SATA 6Gb/s, 7200rpm
Display: D-Sub (VGA), DVI-D, HDMI,
作業系統:Windows 8.1 with Bing

這是估夠來的資料,原先WIN8.1不一定可降回WIN7,升WIN10是一定可以的。
WIN10我本身也沒在用,我只玩玩遊戲,上上網,用不了那樣好的系統。
我玩玩硬體是打發時間,軟體我並不在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丫三哥

丫三哥有興趣練功

你要不要再開一帖,
問問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要不要再開一帖,
問問大家~

以下為估夠到的資料.............

http://joeyhc.blogspot.com/2014/06/asus-j1900i-c-windows7.html

J1900的CPU是直接焊在主機板上的,印象中要用比較新的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不要再開一帖,
問問大家~

謝謝姐啊

灌win系統已經搞定

bios 設定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為估夠到的資料.............

http://joeyhc.blogspot.com/2014/06/asus-j1900i-c-windows7.html

安裝作業系統已經搞定

要把bios  設定

windows 8 / 8.1 什麼設定關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