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ON HD01 吹風機 沒有燈號 不能開機

楼主(2019-04-29):
這台黑科技吹風機,壞了丟掉也真的很可惜
沒有修過,盡量努力看看~

它的症狀是插電之後,沒有燈號,開機鍵怎麼按都不會開機
網路有一種說法如果使用最高速的時候關機,機器就會當掉
接下來就會很難開機,可能只有10%的機率,要趁可以開機把風速降低再關機才會正常
不過不曉得本案例是否是這樣,而且網路也沒有教不小心當掉要怎麼解除

目前努力過的:
1.拆開之後,面板上面開關+按鈕,都是正常的
2.電線也沒有斷,110V有進到開關裡面

目前卡關
馬達兩腳電阻是9不曉得正常否??不曉得怎麼判斷馬達好壞
這顆馬達對岸要賣3000多,貿然買來如果不是馬達就燒錢了

吹風機上半部,上面空心的圓圈不曉得怎麼拆??我的直覺覺得不是馬達
裡面有塊主機板,也有不少電容,想說可以的話電容先換看看,可惜目前拆不開

网友:
蘋果牌吹風機!?

网友A:
前幾天才看到新聞,仿冒工廠,以假亂真了

http://www.sohu.com/a/307837760_213292

网友:
馬達是三相無刷永磁電機 BLDC
基本上不太會壞,三相電阻相同
但是你的只有兩線

補充內容 (2019-4-30 09:38 AM):
經過檢視 確實是兩極的無刷馬達  所以只有兩組線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幾天才看到新聞,仿冒工廠,以假亂真了

http://www.sohu.com/a/307837760_213292 ...

仿的好真

网友:
有看到電熱元件嗎? 上面應該有 Thermal Fuse 量量看是否已經斷路~

网友:
有看到電熱裝置嗎? 上面或附近應該有 Thermal Fuse, 量量看是否已經斷路~

网友B:
不要修了黑心貨
不小心燒光光就變禿頭了

補充內容 (2019-4-30 11:26 AM):
經過檢視 確實是兩極的無刷馬達  所以只有兩組線圈.所以這台到底是不是原廠.給圖是三相.是網上亂抓的.真的是錯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看看
https://www.fictiv.com/blog/posts/dyson-supersonic-hairdryer-teardown

謝謝熱心幫忙
這個網站我有參考  他還有說明黑色後來怎麼變粉紅色的
還有一個外國人沒有字幕的影片,也是拆開到馬達後,下個畫面這個圓蓋就拿下來了  沒說怎麼拿下來的
這個網站圖片也是突然就拆下來  沒有特別說怎麼拆  大家都好神祕~~

我目前用旋轉的  用翹棒翹兩側卡榫位置  都沒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修了黑心貨
不小心燒光光就變禿頭了

馬達有三線  第二張圖有拍出來
不過有做成接頭公母座的部分是兩線

网友:
兩線這樣馬達怎麼轉.這是無刷.無刷一般是三線
有刷兩線就可以

還是有新科技
我沒弄懂的

网友:
這顆馬達確實是電子無刷馬達  兩線應該只是他的電源線而已

网友D:
請問空心圓的地方有拆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馬達有三線  第二張圖有拍出來
不過有做成接頭公母座的部分是兩線

看似是內卡勾搭配外圈定位樁, 猜測只能暴力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空心圓的地方有拆嗎?

請問您指的是哪裡?  目前吹風機上半部都沒有拆出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您指的是哪裡?  目前吹風機上半部都沒有拆出什麼

我的意思是一般吹風機的問題大概會出現在電熱的部分,如 Thermal Fuse 或 Thermost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似是內卡勾搭配外圈定位樁, 猜測只能暴力處理

好不容易終於拆開了

拆開外殼後,要把電路板拿出來又是一關
真的沒有自己拆過不曉得
看影片和圖片就覺得是整塊模組拿出來而已
事實上,裡面綠色的接地線留的剛剛好,讓你根本無法整串拿出來,只能剪掉
又或許要拆出來維修的步驟不是這樣,是我弄錯了??不然原廠這樣要維修或更換電路板頗麻煩的=.=

除了L大PO的圖片網站,這個網站也有教人家拆解的影片
不過關鍵部分也算留一手,譬如之前卡住的上半身,影片也是沒錄怎麼拆就拆好了
裡面電路板仔細看不是拿出來的,線都是剪掉的,也許影片只是想拆解  沒有要復原的意思...

電路板裡面有一顆3.5a保險絲開路  等待買零件換上
希望換上就可以復活

心得:拆裝比維修還要困難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終於拆開了

拆開外殼後,要把電路板拿出來又是一關

廠商當然希望顧客用壞了就再買新的啊
基本上很多現代新產品設計時是不考慮維修的...
檢修的工時與拆換的耗材加起來不會比量產省下多少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終於拆開了

拆開外殼後,要把電路板拿出來又是一關

心得:拆裝比維修還要困難很多

我有同感!!我拆象印IH壓力鍋時,也是拆了老半天

但是判斷故障點才是真技術,G大是高手!!

网友:
保險絲會斷應該要先檢查一下功率原件跟負載

网友E:
我也拆了一台,電路及加熱絲全部抽出, http://smokinging.pixnet.net/blog/post/284041408 ,省下不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拆了一台,電路及加熱絲全部抽出, http://smokinging.pixnet.net/blog/post/284041408 ,省下不少錢 ...

感謝分享,推「經驗就是這樣來的,不是嗎」
多一點點好奇,雖然有一些困難,不過癖酷是個溫暖熱心的地方
總會有很多熱心的版友提供意見和想法,最終不論有沒有解決問題,都是段很美好的歷程

對了,因為保險絲燒壞,所以理論上應該要往回查是否有其他元件短路造成
您有查出什麼元件故障嗎?貿然換上保險絲,感覺可能一通電就燒了
(不過我買的保險絲還沒來,手上貼片只有1A 2A沒有備到3.5A的,感覺也不常見)

网友:
它有2顆溫度保險絲串在一起,只燒壞其中一顆,可能是拿到機王吧,小朋友是美髮師,到目前為止還正常工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幾天才看到新聞,仿冒工廠,以假亂真了

http://www.sohu.com/a/307837760_213292 ...

不知仿冒品失敗原因在哪 ?
原理都已經那麼明確了

剛剛找了一下 DYSON 拆解
DYSON 使用了扇葉竟然不是離心扇葉
用切風式的原理 , 竟然也能如此壓縮空氣

不知那樣的扇葉要去哪裡買呢 ?

网友:
好恐怖喔.......這真的是吹風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拆了一台,電路及加熱絲全部抽出, http://smokinging.pixnet.net/blog/post/284041408 ,省下不少錢 ...

版上這台的訊息有點少,畢竟單價很高,很少遇到
請問您當初拆完上半部的按鈕圓蓋之後

電路板的部分想要抽離出來,也是跟我一樣把其中一條線剪斷嗎?
感覺要剪斷並不是很正常
剪斷之後就可以全部的電路板很順的拿出來嗎?

那時候我剪斷只能多拔出來一點點,可以看到並量測到3.5a保險絲斷路
不過印象好像無法再整串拔出來怕拔出來裝不回去,而且也沒有看到另外一顆保險絲
(可能是因為我沒有全部抽出來的關係)

网友:
1.我是整支抽出(電路板和加熱線圈),不用剪線

网友:
2.溫度保險絲從出風口就可以看到,但角度要喬一下,  3當初我是把出風口處的塑膠剪了一塊,拔開後才知道它有卡榫,有空時做一個特工就方便多了.

网友:
卡榫就是這個連結的倒數第二張圖,碟片狀的  https://www.fictiv.com/blog/post ... -hairdryer-teardown

网友:
1.這個就是卡榫位置, 塑膠總成前後兩端各有2片

卡榫位置

卡榫位置

2.這個就是卡榫位置, 出風口那片塑膠蓋
3.這個鐵圈是用來吸磁鐵的,活動的可以轉圈圈
4.這個地方施力久可以轉開來了,不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