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7 RX-350 吹風機維修請教

楼主(2019-04-30):
這個吹風機應該是雜牌的,
一開始拆開發現一顆電容(50V 100uf)爆掉,
買了一顆換後, 可正常工作了,不過有臭味,
且吹不久就再爆電容,
量測安規電容 0.053uf,
拆下測試ˋ4顆二極體都在0.683 左右,
請教前輩, 比較可能是哪裡壞, 謝謝

网友A:
爆炸那顆是電解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炸那顆是電解電容嗎

現在爆的那顆是我在光華買的, 是電解電容,
原本爆的那顆寫50v 100uf, 忘記品牌了

网友B:
馬達並聯電容是火花消除用

是否電容極性接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mrPBie_X3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馬達並聯電容是火花消除用

是否電容極性接錯?

回f大,
應該不會,
因為換完電容後, 我還吹了5分鐘之久, 只是過程中很臭,
然後就爆了,
原本壞掉的時候就是爆電容, 我有特別留意一下正負極接法

网友C:
電解電容的耐壓值不夠
建議用 25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解電容的耐壓值不夠
建議用 250V

g大,
請教一下, 之前可工作時, 就是50v的電容,
改成250v會不會有甚麼危險,
有耙文過, 那顆電容應該是濾波給馬達用,
所以可換成250v 100uf的嗎?

另有拆一台小吹風機, 同樣位置的電容也只有35v

网友:
綠色那顆標稱 0.1uF 不是只剩一半了嗎?

网友D:
紅圈那顆二極體有量過嗎?
藍色那顆的數值是多少? 看起來鼓鼓的...
綠圈那顆X電容的容量剩一半, 已算不正常!

网友E:
電容耐壓50v,一定爆,吹風機沒降壓線路 ,直接110v接到馬達二極體上,估計直流至少+150v以上,耐壓用50v一定放鞭炮,此台,建議直接拆除電容不要裝(馬達兩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紅圈那顆二極體有量過嗎?
藍色那顆的數值是多少? 看起來鼓鼓的...
綠圈那顆X電容的容量剩一半, 已算不正 ...

l大,
紅圈那顆二極體 是0.603,
另外藍色圈那個不是零件, 只是滑動開關的殼

网友:
引用 楼主:
g大,
請教一下, 之前可工作時, 就是50v的電容,
改成250v會不會有甚麼危險,

不會。250v 是耐壓值不影響濾波。
Jason 大說的是正確的。二極體整流後的峰值會達到 155V。

网友F:
這吹風機值得花會燒毀的可能來維修嗎?應該使用原廠規格的零件來置換吧? 我傳統吹風機拆了很多台,還沒看過有裝電解電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吹風機值得花會燒毀的可能來維修嗎?應該使用原廠規格的零件來置換吧? 我傳統吹風機拆了很多台,還沒看過 ...

請教g大,
小弟不是電子科的, 只是拆開後看到那個電容突出, 就去買一個相同的來換,
難道是要換特殊規格的電容嗎, 還請告知, 是我買錯了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容耐壓50v,一定爆,吹風機沒降壓線路 ,直接110v接到馬達二極體上,估計直流至少+150v以上,耐壓用50v一 ...

j大
從另一支好的吹風機, 看到只有35v,
所以現在有點困惑了, 是設計的關係嗎,
不然怎用35v也是吹得好好的

网友G:
那要看这吹风机电机引入的电压值了。比方,是利用工作电热丝的某一段取出电压供电的话,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是有可能这段电热丝阻值升高引发取出电压升高,继而导致滤波电解电容超压而爆炸。所以,楼大还是从过压原因入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j大
從另一支好的吹風機, 看到只有35v,
所以現在有點困惑了, 是設計的關係嗎,

請問這吹風機的二極體有幾顆? 可以拍照看一下嗎?
還有您這支好的吹風機的這顆電容兩端量測的 DC 電壓是多少? (量測請小心 )

网友E:
引用 楼主:
j大
從另一支好的吹風機, 看到只有35v,
所以現在有點困惑了, 是設計的關係嗎,

如果確認馬達二端有跨接耐壓35v電容 ,代表線路致馬達二端決不超過35v,代表一定有壓降線路,請拍照壓降線路,大家才會有辨法幫你。

网友:
分壓電熱絲掛了
問題有人會買原廠電熱絲換嗎
應該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吹風機的二極體有幾顆? 可以拍照看一下嗎?
還有您這支好的吹風機的這顆電容兩端量測的 DC 電壓是多 ...

g大,
好的這支有兩段開關,
只量第一段是8.9v  < 3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確認馬達二端有跨接耐壓35v電容 ,代表線路致馬達二端決不超過35v,代表一定有壓降線路,請拍照壓降線 ...

j大,
吹風機構造簡單,
整體就如圖, 降壓線路我不清楚是哪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要看这吹风机电机引入的电压值了。比方,是利用工作电热丝的某一段取出电压供电的话,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 ...

f大,
請問你是指電熱絲壞了嗎,
改大電壓電解電容可解決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f大,
請問你是指電熱絲壞了嗎,
改大電壓電解電容可解決嗎, 謝謝

  "zeck23"大您好!
  關於這個問題,我在網路上查了不少電路圖。可惜的是,像您這樣的吹風機在電機供電端並上電解電容的不多,好不容易找到一款Panasonic的,看起來還蠻像,可惜的是它沒提供上邊的元件參數,僅供您參考一下。
  您的問題因為我不知道這款吹風機具體的電路,也不敢這麼說。但從您提供的檢測電壓來看,似乎並不像我前面所說的問題所在。不知您有沒測試二檔時的電壓是多少?再,發生電容爆炸時,是用了哪檔?
  也許,正如前面的大大有說過,該電容在吸收峰值電壓時是否存在超壓;還有,從我提供的電路上看,還真沒看出這個電解電容的必要性——話說回來,從Panasonic 吹風機的電路上看,其中有部分是適只合臺灣110V市電——我的意思是,這電解電容是不是也是為了適合臺灣當地情況而設置,拆了不敢保證有無後遺症之類的。
  我的建議是,要麼把它拆了,如果不影響電機轉速、電熱的情況下;把電容耐壓升高,或者選用同規格質量好點的。
  當然,最好的是找出具體的真實原因。
  詋早日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g大,
好的這支有兩段開關,
只量第一段是8.9v  < 35v

8.9v能起動馬達?

网友:
一般 馬達 利用 電熱絲 當做分壓電阻 ~

馬達電壓 應該不會超過  10V (6 ~ 8) 左右 !!

网友:
引用 楼主:
j大,
吹風機構造簡單,
整體就如圖, 降壓線路我不清楚是哪一個

如果沒有降壓線路..那就是利用電熱絲做降壓迴路.maxcar大說的沒錯.分壓電熱絲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