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玩具的電子開關請教

楼主(2019-04-30):
小弟有在玩的玩具上

有一個馬達會需要吃到超大電流,為了減少開關(下圖A.B點)耗損,多接了一個電子開關

大概是下圖這樣

網路資料,用TO-220 IRF1404 mosfet,電阻4.7K組成的電子開關

已用勾表測試過,瞬間啟動電流有機會達到60A,因為以前曾經遇過些玩具的機械故障

導致IRF1404過熱到直接起火(可能馬達卡住,所以短路導致過熱),所以想問問各位前輩,

如果想要多增加溫控保險絲或者過電流保險絲該怎麼接?希望接起來的體積是越小越好

電流保險絲我有去電子材料行找過,10A以上就很大顆了,所以想問看看有沒有甚麼好方法!

先謝謝各位前輩!

補充一下,是因為會快速且大量的切換開關,所以才會有這個東西的產生

网友A:
交流馬達看額定電流,起動電流通常會6倍...直流應該也是吧(猜

保險絲可參考車用保險絲
或者dc無熔絲開關

nfb

nf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馬達看額定電流,起動電流通常會6倍...直流應該也是吧(猜

保險絲可參考車用保險絲

這個太大了,理想中的尺寸是整個成品(含IRF1404)約10元左右的大小而已。

网友:
自恢復保險絲有三種封裝形式:引線型、薄片型(帶型)和貼裝型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LOEkQd.html#.XMgRQdR95kg

請自行参考

网友:
電源電壓是多少?

网友:
電池須加裝保護板

网友B:
電池電壓?
馬達常態電流?
建議從電池端加裝保護電路

网友C:
就跟電池包上的MOSFET一樣串個溫度保險絲緊貼在上邊
https://www.uchihashi.co.jp/zh-hans/fuse/

楼主:
我忘記說了!!電池是 11.1的航模電池(25~35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電壓?
馬達常態電流?
建議從電池端加裝保護電路

電池電壓11.1,充飽可達12.6V
馬達常態電流可能都有20A左右...
但是因為會很大量的啟動停止...所以我才會把電流設定為40A...
如果把保護加在電池端..那就不太符合我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跟電池包上的MOSFET一樣串個溫度保險絲緊貼在上邊
https://www.uchihashi.co.jp/zh-hans/fuse/

這也是我一開始想的方法,但是要做到我的目標尺寸,就一定要用SMD的元件請工廠洗板子才有可能達到了
而且,我也不太懂要怎麼設計這個簡易的溫控電路。

网友D:
一般的模型玩具電路不會裝太多保護電路,一方面人就在旁邊有異狀就會馬上關掉,裝太多保護線路只會讓模型玩具更容易出問題或失控。

模型玩具馬達都會搭配電變器 ESC 來使用,電變器上頭就有過電流與過溫保護,也能防止啟動時產生的大電流突波,不懂為何要直接省略電變器而自己做大電流開關?

如果真有特別需求要用到大電流開關是可以自己做個溫度控制線路來保護開關元件。
就用一個熱敏電阻與 OPA 就能做到,熱敏電阻放在 MOS-FET 旁,OPA 再去控制 MOS-FET。

网友:
電變器就是電子開關+調速器,可能以前一直都沒裝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池電壓11.1,充飽可達12.6V
馬達常態電流可能都有20A左右...
但是因為會很大量的啟動停止...所以我才會 ...

電池端可設定過電流?

那不用擔心mosfet會掛
萬一馬達短路,電池端保護會啟動
mos上方加塊散熱片既可

另外mos的驅動方式可能要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模型玩具電路不會裝太多保護電路,一方面人就在旁邊有異狀就會馬上關掉,裝太多保護線路只會讓模型玩 ...

我的這個模型玩具比較特殊,馬達跟電池基本上是直通的。只靠一個銅片開關來控制啟動停止

熱敏電阻 + OPA  這個有 大概的參考電路嗎?我GOOGLE看到的都很複雜...

其實我自己就遇過..過熱然後IRF1404就直接起火燒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端可設定過電流?

那不用擔心mosfet會掛

馬達跟電池基本上是直通的。根據我我碰過使用過的電池都是沒有保護的

至於您說的需要修改MOS驅動方式,可以指點一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跟電池基本上是直通的。根據我我碰過使用過的電池都是沒有保護的

至於您說的需要修改MOS驅動方式, ...

可以試著搜尋"mosfet當類比開關"
可以試著G極端串一支電阻,不要直通

電池應該跟模型車用的一樣吧
都是動力型鋰電池

那只能参考前輩建議
加裝電子變速器或是保險絲等
做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這個模型玩具比較特殊,馬達跟電池基本上是直通的。只靠一個銅片開關來控制啟動停止

熱敏電阻 + OPA ...

請問這是什麼型號的馬達?有些馬達的工作溫度可以達到很高且不用太擔心卡住而短路的問題。

我說的溫控線路就是用 OPA 來做比較器,應該不用 Google 就能畫出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模型玩具電路不會裝太多保護電路,一方面人就在旁邊有異狀就會馬上關掉,裝太多保護線路只會讓模型玩 ...

這個可能是電動槍玩家用的

他們的驅動方式  連我也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可能是電動槍玩家用的

他們的驅動方式  連我也怕

呵呵呵!就是動動槍玩家沒錯,為了搾取馬達的最高轉速跟扭力,都不會裝其他多餘的控制。
所以產生了這個能負荷超大電流的電子開關裝置。

我也是想能精進這個開關,增加安全性。

网友:
勾錶看到60A可能並非最大值,最大值建議還是要搭配電流探棒+示波器才可以得到準確的值(取樣頻率的問題).
如果測試出來瞬間電流值大於IRF1404規格則可以加上soft start的線路,但是不要延長太久(可能反而把零件燒掉).

對於保護上有人提到polyswitch(可復式保險絲)是可以優先考慮.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呵!就是動動槍玩家沒錯,為了搾取馬達的最高轉速跟扭力,都不會裝其他多餘的控制。
所以產生了這個 ...

可提供實際焊接的圖片?MOS會燒毀也有可能是導線與MOS的接觸電阻偏大,導致產生異常高溫而燒毀.

网友F:
如圖接溫度保險絲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呵!就是動動槍玩家沒錯,為了搾取馬達的最高轉速跟扭力,都不會裝其他多餘的控制。
所以產生了這個 ...

電池 MOSFET 到馬達   這端線路改粗  不要有任何保護

MOSFET 控制改用 單穩態電路   扣扳機下去 只輸出約半秒  或是更長

可以避免較長時間的大電流流經

缺點就是不能連續動作   要連續就要換成其他種脈衝發生電路

確定的話在來討論實際電路 跟小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圖接溫度保險絲

這個我可以直接買零件做來測試~!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池 MOSFET 到馬達   這端線路改粗  不要有任何保護

MOSFET 控制改用 單穩態電路   扣扳機下去 只輸出 ...

GOOGLE了一下單穩態電路之後
感覺改用單穩態電路的功能性,這比較不符合這玩具的使用狀況。
而且整體電路複雜許多,已經超出小弟我的能力了!
感謝大大指教!

楼主:
這是我之前燒掉的照片,很明顯是從1404中間燒出來的..

网友:
也可以試看看多顆IRF1404並聯使用

网友:
去買一個機車用啟動用繼電器不就好了
可靠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