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2234S液晶螢幕的小板

楼主(2019-04-30):
近日在維修一台LG W2234S液晶螢幕,症狀是開機後不久會自動畫面熄掉一片黑,但螢幕的電源指示仍是亮著(藍色),關閉電源再開一樣剛開始正有影像,不久會自動畫面熄掉一片黑

因使用已久(2009出廠),有爬文過,應是電容的問題,面板確定是好的

故反正死馬當活馬醫;能救起來算賺到,救不起來直接報廢,下午找時間修看看,沒想到這個沒半支螺絲只靠塑膠卡榫密合的螢幕外框真是爛設計,光要打開它可是費了好大好大的心力

沒想到打開後那卡小卡(應是AD驅動板)的排線已鬆脫銅箔已外露

請問師父們,這片小板還買的到嗎?如買的到大約多少錢

或建議乾脆不要再搞直接丟了?

看來應該找的是那條已鬆脫銅箔已外露排線(圖三),請問師父們找的到這條連接排線嗎?

這條排線上面標示P-TWO AWM20696 E221612 80C 30V VW-1

网友A:
個人認為.您檢修步驟.方向完全錯誤.

建議您送修.以免越搞越糟.排線會鬆脫也是您硬拉硬扯導致.

网友B:
如果您要練功您就弄囉~
因為新的一台才二千多~
不小心就會白做工=,=~

目前看來應該是燈管或高壓的部份有問題~
找找站上液晶螢幕的文章~
大多都24吋以下的~

网友:
  檢修步驟.方向錯誤 ........... 加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認為.您檢修步驟.方向完全錯誤.

建議您送修.以免越搞越糟.排線會鬆脫也是您硬拉硬扯導致. ...

to gkjnn大
受教了,可能是拆解過程有去扯到吧;因這螢幕時間已久2009到現在,想說DIY看看;也沒送修的打算(應也划不來);光拆那密合的外框就已讓我吃足了苦頭...也是拆過液晶螢幕最難拆的機種

看來應該找的是那條已鬆脫銅箔已外露排線(圖三),請問師父們找的到這條連接排線嗎?

這條排線上面標示P-TWO AWM20696 E221612 80C 30V VW-1

再請大大們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要練功您就弄囉~
因為新的一台才二千多~
不小心就會白做工=,=~

to fireway 大
這台已是10年前的機種了,應也沒新的,因其解析度也沒法到1920X1080,所以應不可能有2000的價值
加上爬了文,似乎換一顆電容就可搞定此問題
才想說動手搞看看,沒想到拆開後
那條白色排線變那樣子...
慘....我功力真的太差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 gkjnn大
受教了,可能是拆解過程有去扯到吧;因這螢幕時間已久2009到現在,想說DIY看看;也沒送修的打 ...

把排線的銅箔部分整排整齊的剪掉,然後再用鋒利的刀片刮出和原來一樣的等長銅箔出來即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排線的銅箔部分整排整齊的剪掉,然後再用鋒利的刀片刮出和原來一樣的等長銅箔出來即可 ! ...

剛嘗到用刀片刮..難度太高了,施力輕重也不好拿捏,一不小心就割斷了
這種排線那裡找的到或有沒新品可買
再請師大父們指導,謝謝

网友D:
以你故障敘述問題 大概可以猜到應該是高壓那的問題 不單純是爆電容而已 燈管老化就算你換電容 他燈管吃重電一下子高壓又會保護掉 就是你說的一閃即滅
基本上這台機器燈管應該差不多了 要修的話直接改LED 我是建議你不會處理的話
給人家賺吧? 總比自己一台原本能修好的機器搞到整台都報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你故障敘述問題 大概可以猜到應該是高壓那的問題 不單純是爆電容而已 燈管老化就算你換電容 他燈管吃重電 ...

hbin5616 大

其實一開始是在無意間爬文爬到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ghlight=LG%2B2234S

想到倉庫有一台型號及問題點幾乎相同,才會興起DIY的念頭

看來問題點已超乎能力範圍了

那就讓它永久安眠,丟拍賣或資源回收

或看板上有那位師父有心有能力要研究或要讓它起死回生的能人再私訊我吧

謝謝大家的回應喔!!

网友E:
引用 楼主:
hbin5616 大

其實一開始是在無意間爬文爬到這篇

大大好

我覺得這台還有機會救回

丟資源回收有點可惜 ~  DIY精神可嘉 忍不住想給你一個讚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好

我覺得這台還有機會救回

呵呵  至少有把這該死超難拆的機殼成功拆開了..DIY的精神與樂趣真的要實際下去作才知啊

後來能成功拆開這機殼的功臣便是那支補土用的刮刀以及電話卡...XDDDD

网友:
請您拆燈管看看,依症狀這是第一考慮

网友:
這裡有賣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4493817019

但換了線故障問題還是不會好,但不換線你的線銅泊也已脫落也不能使用了

楼主:
感謝前輩們的指點

看來幾乎都指向燈管的問題

原本爬文以為換了顆電容會好....

這台LG W2234S原本就早已故障,丟倉庫好幾個月了

現在只是拖出來,豪無懸念的DIY修看看

反正原本就是壞的;縱使修壞了一點也不會心疼

但光想到拆殼簡直是惡夢一場

加上本業也不是電子修護這途

只是對DIY家電、電腦、螢幕...有興趣

昨天後來我就把這拆開的螢幕屍體丟回倉庫

先看看前輩的指導再來作下一步處理

有可能找個時間再買個排線與電容來修看看

看能不能僥倖起死回生..

感謝hankhu大的提點排線那裡買,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