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花費10元10秒 解決鍋寶電鍋開關卡不住

楼主(2019-04-30):
修理鍋寶的分離式電鍋
發現開關卡不住
但是只要用手輕壓外鍋中心(也就是磁鋼限溫器位置)
開關就能卡住
懷疑是外鍋變形造成的(或者磁鋼限溫器有問題?)

所以就在磁鋼限溫器上放置一個10元硬幣
放回外鍋10秒完修
煮了一張衛生紙測試功能正常

不知道這問題常不常見
也許只是個特例
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補充內容 (2019-5-2 12:21 AM):
不知道這樣能撐多久就是

网友A:
內鍋變形造成,通病

网友:
  ㄅ) 內鍋底部凹陷 或 鍋體變形, 鍋底 與 外鍋發熱盤騰空 接觸不到 磁鋼限溫器 的 感溫面 (外鍋變型…不容易);

  ㄆ) 磁鋼限溫器 內的 彈簧形變 或 有雜物,造成 磁鋼彈簧 彈不開;

  ㄇ) 磁鋼限溫器 的 吸磁力老化減弱.

网友:
這台很多故障案子。

网友:
我遇過的是~
前面那個塑膠開關~
塑膠開關夾住磁鋼限溫器鐵柄的孔~~
因受熱變形變大~
按下時無法將鐵柄另一端上壓到底~
所以中間那個磁鋼限溫器無法吸住~

最後就是塞東西進去讓開關能夾住鐵柄~
然後貼上鋁質膠帶幫助散熱避免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鍋變形造成,通病

內鍋?
是外鍋(這台是分離式的,可直接取下)吧?

网友:
我一直在想標題的10元是啥零件
沒想到真的是10元

网友:
這樣也是一個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