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東元 R1408LN冰箱不會冷

楼主(2019-04-30):
東元 R1408LN冰箱,九年機
因為冰箱在別處,目前請人看冰箱壓縮機運轉正常.風扇正常,冷藏和冷凍都不會涼,不過不會拆機器沒辦法看定時除霜器的樣子

之前一台TOSHIBA冰箱也一樣狀況,因網路有分享文型號都一樣,我就買一顆一樣的定時除霜器就好了
但這台冰箱找不到維修文

非本科,電路看不明瞭,東元的定時除霜器好幾種,可以幫忙看一下換這個對嗎?還是我應該買一種才對呢
得專門跑一趟想先買好一次就換上,謝謝大家!

冰箱的電路圖:

定時除霜器應該是哪一種?還是其他的呢?請指導,謝謝!

网友A:
東元 R1408LN冰箱
電路圖 :   1.4線圈.2.3除霜.1.2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東元 R1408LN冰箱
電路圖 :   1.4線圈.2.3除霜.1.2運轉

非常感謝您~~

网友B:
沒有漏冷媒嗎?
檢查壓縮機附近銅管有無銅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漏冷媒嗎?
檢查壓縮機附近銅管有無銅綠。

應該沒有

補充內容 (2019-5-2 02:25 PM):
斷電後10小時再送電還是都不會冷,應該就不是除霜定時器這麼單純的故障
壓縮機說有動作
沒辦法過去看,看了當下也沒辦法即使處裡。已報修原廠.

楼主:
原廠過去修好了
說是起動器故障,收1000
花錢買經驗

网友C:
恭喜完修,小弟修過1台冰箱,症狀跟您一樣,初步診斷也是掛啟動器,換完啟動器1天又不冷了,上電10秒立刻跳脫,壓縮機殼發燙,研判管路阻塞或壓縮機咬死,因為是25年老機,業主直接報廢

白買了啟動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廠過去修好了
說是起動器故障,收1000
花錢買經驗

冰箱擺放位置是否潮濕?
腳位金屬氧化
冰箱不冷,問題很多方面,
我會先確認壓縮機,啟動器,漏冷媒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小弟修過1台冰箱,症狀跟您一樣,初步診斷也是掛啟動器,換完啟動器1天又不冷了,上電10秒立刻跳 ...

如果是25年我應該也不會修
但這台才9年,狀況都還不錯。本來想說可能漏冷媒,如果2000多元修的起來應該也會修
還好只是小零件,希望能多用個幾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擺放位置是否潮濕?
腳位金屬氧化
冰箱不冷,問題很多方面,

擺放位置在大樓高樓層,不知道是不是旁邊擺洗衣機有關係,但洗衣機管路是朝反方向沒經過冰箱
不過聽轉述說腳位有生鏽,怪了

因為機器不是在我家,沒時間慢慢測,重點是我也只會簡單的而已,只好給人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廠過去修好了
說是起動器故障,收1000
花錢買經驗

這顆啟動器外面買約100上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擺放位置在大樓高樓層,不知道是不是旁邊擺洗衣機有關係,但洗衣機管路是朝反方向沒經過冰箱
不過聽轉述 ...

起動器故障,壓縮機應該是不會動才對?
還是我知識不足,
能趕快解決的事,
1000小錢啦!
冰箱能用比較重要。

网友E:
啟動器接腳都氧化成這樣了
最好是將連接的電線都換一換~
因為電線跟端子應該有氧化~
到時跟鐵生鏽一樣~會傳到新的啟動器接腳上~
一年左右啟動器的端子又會氧化~
啟動器阻值變高~壓縮機又不會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顆啟動器外面買約100上下....

是啊,不過沒辦法自己查,也急著用
該給人家賺還是要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動器故障,壓縮機應該是不會動才對?
還是我知識不足,
能趕快解決的事,

阿災,都只是轉述,詳細也不太明瞭
趕快能用比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啟動器接腳都氧化成這樣了
最好是將連接的電線都換一換~
因為電線跟端子應該有氧化~

有道理,但目前先能用就好
改天有機會有時間再來慢慢檢查一下,可以就自己換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目前先能用就好
改天有機會有時間再來慢慢檢查一下,可以就自己換掉 ...

新接頭上一點接點油,
有預防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接頭上一點接點油,
有預防氧化。

好的
謝謝sandy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