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鑽床要怎麼整理?

楼主(2019-05-01):
鑽台是直立的,我用橫拍不好展現,所以用直拍。

這台鑽台是會員豬仔給我的,因為他也很多年沒有用了,台灣氣候潮濕,加上保存方式問題,導致生銹的很嚴重,不過我認為這台鑽台應該使用時數非常少,而且使用的人也很愛惜使用,因為外觀幾乎都沒有敲打的痕跡。

老會員都知道我是用迷你魔鑽台,不過迷你魔是很小的鑽台,最大也只能夾3mm鑽針,所以我很早就想要一台比較大的,但是市面上比迷你魔大的鑽台都大很多,又打消我購買的意願。

這台鑽台的高度只有58公分,不過看它的夾頭應該可以夾超過10mm的鑽針,看來我得想辦法來幫它整理一翻,以後要做航空母艦就靠它了。

我沒有整理鑽台的經驗,也怕亂拆要組合時失敗,請問有沒有會員有這方面的經驗可教導一下?例如如果除銹?從那裡先拆?未來要組合時的注意事項,是否會影響垂直及水平等等。

网友:
應該皮帶換新,WD-40噴一噴生鏽的地方後擦一擦就能上場打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鑽台舊翻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Qw99i7_ZBc

謝謝!不過影片裡面太多工具我沒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不過影片裡面太多工具我沒有了。

不是什麼都要用工具.......有時候可以用[手]...

至於軸承那個拔輪器也不貴.....

還有,軸承說不定點油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換.

生鏽有很多種處理方法.....我是用手持電鑽夾銅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不過影片裡面太多工具我沒有了。

那個應該是專門做 原廠(件)翻新 的吧...

网友:
我最多只會 處理圖二的深度調整螺桿
平常會不會去清理積灰 工作完有沒有當下當日清理 廢物粉塵  才是我注意的

网友:
先借用一下您的圖片

工作台下方紅色箭頭處應該有一個固定螺絲,鬆開是可以調整工作台左右角度,那個千萬別動它,動了您沒有儀器調整水平,以後鑽出來的洞會歪一邊的。

至於生鏽的地方就是用細沙紙加上柴油打磨一下就可以了。有常用就不會生鏽,不常用就噴上防繡油在用塑膠袋套上就好。

网友B:
wish 老大
標示牌有標示 視頻率五種轉速,夾頭最大13MM當然也可換頭。

才摸(磨)一下就灰心
要快的話,用拋光機(散打),沒有的話可跟tsai5371大借耗材自理,拋磨皆可,再不濟用手去換打磨時間
,減少鐵屑塵揚先油浸。
不規則鏽蝕部分則用銅刷,至於螺牙部分可用螺絲與螺母反覆轉(需上油)快的話用電鑽也可。
要漂亮拋光就要用研磨劑青土或銅油。
至於平時設備噴蠟就可形成保護。變速箱盒與電機除鏽後上漆較水(麻雀變鳳凰)。

最後如嫌煩,我很樂意收留他
下圖

此為cremaker大贈品,經過當日簡單拋磨上漆,就可上工的後宮佳麗。

网友C:
我只有他泡零件拿出的那一桶透明液體看不懂~其他的工具好像都有~~
問題是~這台要認真弄~~工錢加材料錢比買新的還貴~~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 老大
標示牌有標示 視頻率五種轉速,夾頭最大13MM當然也可換頭。

我是打算把鑽台載去leo.rain那裡,請他有空幫我除鏽一下。

网友:
忘了說拆
1、2內六角螺絲,機組與底座分離
3轉開活動關節把手 就可鬆開主桿中座就可分離
4六角螺絲三顆鬆開底座脫離
5 鬆開把手3支,連動桿就很好打磨。
大致除鏽部分都可除,可轉動5把手任一支鑽頭可上下移動未直接接觸空氣部分會有金屬光澤就OK
如果有銹就拆機組上蓋,內部惰輪(變速輪)最小算起第二個內有內六角鬆開。

另外夾具(夾頭),上皮帶送電運轉拿塊布(上銅油)或銅刷近接就可除銹。如要拆夾頭螺絲在三腳夾頭內需全開就可看到,內螺絲需原旋轉方向順時鐘轉開(逆牙)。
本身就是電鑽或買圓盤打磨器,電鑽機組顛倒就可把拆卸其他銹蝕部件打磨處理,做自我修復。

也好請leo.rain大處理,就地充公標酷斃 ,東西雖不貴卻很實用的桌鑽台工具,應該會發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ish 老大
標示牌有標示 視頻率五種轉速,夾頭最大13MM當然也可換頭。

wkm大
活動底座我們是同一國,
我是利用報廢活動椅的輪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wkm大
活動底座我們是同一國,
我是利用報廢活動椅的輪子~

sandy319  姊
老問題,礙於空間不足與便於環境整理,所以設備沒獨立空間。

网友:
能轉能動就不要拆, 除非有機械工廠幫忙. 生鏽的地方就原地拋光除鏽以下, 上點煤油手工油石加800#砂紙就算了

网友:
我家前陣子也跟工廠收了一台很舊的,也是放在室外有一陣子的,大部份就用油,用粗布擦一擦,鏽就掉了,轉不動的地方用恐龍191噴一下,來回動一動就好了,基本上我們都是鑽3mm以內的鋼板,又不趕時間,所以上點油、轉速慢慢的就行了,很多地方生鏽是沒關係的~鑽床真的很好用~哈

网友:
預算夠的話
馬達請升級,更換馬力大點的
因為常常卡住鑽不動 (久了漆包線會燒焦融化......)Drill press repairs - new motor mount and drive bel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5rAnQRHz-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鑽台舊翻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Qw99i7_ZBc

不是很認同
該影片中作者更換培林的工法
有可能於安裝過程中,培林就受傷了
(有些培林安裝用的治夾具不可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他泡零件拿出的那一桶透明液體看不懂~其他的工具好像都有~~
問題是~這台要認真弄~~工錢加材料錢比買 ...

那是亨氏蒸馏白醋啦!浸一下可以让锈迹松动,然后好清理。
该Youtuber打理这部老爷机的过程赏心悦目,结果也让人振奋呵!

网友:
wish有迷你魔、這台桌鑽後,還要有(桌上型)砂輪機、桌上型電鋸、電焊機、點焊機比較好DIY。

网友:
ARTHUR 大 這方面最厲害!! 上次把一舊鋸台翻新之後,居然,用他做了一台 C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