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6w700a 畫面跳動

楼主(2019-05-01):
[問題求助] sony kdl-46w700a 畫面跳動,面板是友達au optronics,約2秒正常畫面,約2秒跳動畫面,排線附近電感量過正常/基板及排線清過,一樣畫面跳動,/排線只有一條用膠帶貼金手指得不到改善,有請前輩指點

楼主:
這台面板是友達au optronics,不是三星的,在查看網路好像可以修理

网友:
您是如何貼金手指的.可以po上來研究一下嗎?那刀板的鐵片有拆開來研究嗎?裡面也算是有兩邊.查一下吧

楼主:
chi0338大;感謝提醒喔

楼主:
完修畫面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

請問一下大大 那這台的故障點是在那裡呢?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膠帶隔離大法好...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果然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

請問一下大大 那這台的故障點是在那裡呢?

感謝chi0338大;3F提醒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hi0338大;3F提醒喔

那我知道了 感謝您

网友B:
家裡有一台跟樓主型號一樣的電視,昨天出現上下跳動,2秒跳動2秒正常,特地爬文找到此論壇,請問各位大大跟樓主我該怎麼著手查修?如果很難描述加Line也可以: chenjim02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裡有一台跟樓主型號一樣的電視,昨天出現上下跳動,2秒跳動2秒正常,特地爬文找到此論壇,請問各位大大跟 ...

3F有提醒喔

网友B:
小弟並非本科系,關於刀板,金手指膠帶等名詞不是很暸解,基本上我電視的狀況是跟樓主一模一樣,不知道是否能直白的指引小弟,po個故障處相片及處理步驟,感謝了!還是說在網路上有不能直說的顧慮跟壓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並非本科系,關於刀板,金手指膠帶等名詞不是很暸解,基本上我電視的狀況是跟樓主一模一樣,不知道是否 ...

SONY KDL-32EX650 面板不良(修復完成)
http://bbs.pigoo.com/thread-633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並非本科系,關於刀板,金手指膠帶等名詞不是很暸解,基本上我電視的狀況是跟樓主一模一樣,不知道是否 ...

wet大以回答,請多看站內文章,也請多按公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