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兌換]A-BF BF-18B 數位電表換酷幣

楼主(2019-05-01):
想到這台電表就想到接點油,烏骨雞學姐賣了非常多接點油就是因為我發的一篇維修實例,而那篇維修實例的主角就是這台A-BF BF-18B,這台BF-18B 當時是A-BF 的旗艦機種,當時一台換算新台幣差不多要15xx元。

這台當初是leo.rain 會員給我的,他拿給我時就有改了電池盒,因為電池盒的線斷了,所以烏骨雞學姐就丟在一旁,這種軟的就自行接一下吧!。

這台A-BF 旗艦機使用起來就是不一樣,自動換檔,讀數很快,該有的都有,不過看到裡面就有氣。

看到什麼了嗎?佈線的人是不是應該要切腹?

50酷幣起標,每次出價以10的倍數增加,沒有截止日期,隨時我會喊停,有興趣的會員出聲喔!

※銅箔有黑色的地方是拍照光線的緣故,不是損壞,銅箔都非常完整。

网友A:
佈線線路磨擦掉漆 ...RD 應該要切腹 ?

网友:
想標沒酷幣,只能喊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佈線線路磨擦掉漆 ...RD 應該要切腹 ?

再仔細想一想

网友:
小弟起頭 50 酷幣,看能不能有一台老大和學姊關心過的電表~

网友:
轉盤應該不能出現其他線路阿....
要是好死不死轉到短路 拿去測量
誰知道會有甚麼愛的火花爆發

网友:
可在反面用跳線接,再把不要的銅箔線路切斷嗎?

网友B:
漆被磨掉惹

請問10的倍數最少是要怎麼加

网友:
我對同心圓軌上的導通孔  深表不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漆被磨掉惹

請問10的倍數最少是要怎麼加

就是個位數一定是零

网友C:
怎麼沒人探頭,聽到接點油,就有莫名的親切感,沒本錢5 酷幣,起個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麼沒人探頭,聽到接點油,就有莫名的親切感,沒本錢5 酷幣,起個頭。

大大,有人出50了丫

网友:
50酷幣起標,10的倍數增加。

网友B:
我出100酷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出100酷幣

那就是你了,請轉給我酷幣後,與烏骨雞學姐聯絡自取或郵寄事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你了,請轉給我酷幣後,與烏骨雞學姐聯絡自取或郵寄事宜。

酷幣已轉
謝謝wish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酷幣已轉
謝謝wish大

不用客氣。

楼主(2019-06-21):
引用 网友B:
酷幣已轉
謝謝wish大

找到這台電表的外盒、說明書及感溫線,請問你需要嗎?
如果需要請跟烏骨雞學姐聯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這台電表的外盒、說明書及感溫線,請問你需要嗎?
如果需要請跟烏骨雞學姐聯絡。 ...

麻煩留一陣子吧~
有買東西一起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煩留一陣子吧~
有買東西一起寄

沒問題!只要那時東西還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問題!只要那時東西還在~~~

OK_OK沒有就算了,沒關係的。感謝

网友B(2021-04-15):
有個問題,是不是要用4號電池大小的鋰電串到8.4V
嘿嘿最近才把他拿出來用
裝上普通4號2顆,隔幾天就沒電了
原本其實是4方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個問題,是不是要用4號電池大小的鋰電串到8.4V
嘿嘿最近才把他拿出來用
裝上普通4號2顆,隔幾天就沒電了

這台電表其實是leo.rain 給我的,我拿到就這樣,我不知道原來是不是用9V 積層電池?
不過leo.rain 不是新手,他不至於9V 改成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電表其實是leo.rain 給我的,我拿到就這樣,我不知道原來是不是用9V 積層電池?
不過leo.rain 不是新 ...

因該原本是9V沒錯
但不是很確定,又收尋不到資料所以才回來問清楚一下
我在猜leo.rain大可能是想改成可充電的
用10440串成8.4V這樣???
沒關係我研究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該原本是9V沒錯
但不是很確定,又收尋不到資料所以才回來問清楚一下
我在猜leo.rain大可能是想改成可 ...

接個 可調電源 慢慢的調壓 ~

順便看一下電流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個 可調電源 慢慢的調壓 ~

順便看一下電流 ~

或許可以喔,在下工作用的網路測線器因為內置9V電池常常會誤觸開關沒電,
以電源供應器確認最低可運作電壓(7.2V)後,才改成外接18650兩顆串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