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G L1970 白螢幕 閃爍維修

楼主(2019-05-01):
回收到一台LG L1970 白螢幕,外觀乾淨也漂亮
上電會開機有畫面,但是會一直閃爍
可以從上下的照片看出來亮度不一樣

拆機看看內部  沒有軟的(電容)可以撿

爬網站大大文,都指向外部變壓器
這個變壓器是超音波融合的(??後面有彩蛋)

網上教可以用虎鉗來拆,來試看看

給他一夾~摁~聽到清脆的聲音,還差一點,拿出膠槌,乖乖就範

馬上就看到電容爆了

把變壓器翻過來才發現原來有螺絲 有螺絲 有螺絲.....

電路板底部還有隔離片

換上兩顆1000uf/16v 電容

上電開機,電源燈會亮,還好沒爆炸,畫面正常不閃爍
~~ 完修 ~~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n_116|

虎鉗這招我第一次看到,可惜我家沒有虎鉗可以如法練習n_088|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

网友:
這種外部電源的機子,撿回來我都是先用自己的電源來測試,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最常遇到的就是只有機子沒有電源,回來用自己的電源一試....疑沒壞啊,也推測是電源損壞。

网友:
這下螺絲柱也給請下來了!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