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ay 正負極問題請問

楼主(2019-05-01):
各位前輩,
請問我有幾個RELAY DC 18V,
但查datasheet並沒有標明正負腳位位置,零件上也未標示,
請問要如何判定?
1. TE : PCNH-118H3MHZ DC18V;
2. OMRON : G5G-1A DC18V;

网友:
RELAY 沒有分正負極 只分線圈跟ABC接點。

楼主:
DC RELAY 的COIL 應該有分正負腳位吧???

网友:
基本的RELAY 不會有 正負極問題
以上圖 G5G 為例 注意 #3 到#4  那個符號是指 電磁線圈
給這個 電磁線圈 通電就會產生磁力   不管是正或負 的電流 他就是產生磁力
磁力雖然也是分正負,, 但是都是磁力
你看磁鐵 不管哪一極 都能吸鐵的
#3 和 #4  正通電 或 反向通電 都能讓RELAY 工作

反倒是  電磁線圈有並接的二極體  要注意正負極問題
細節 就谷歌一下關鍵字 RELAY WITH DIOD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tb ... ...0..0.tzxT8VM56y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