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擎Fatal1ty AB350 Gaming K4 求助華擎改BIOS

楼主(2019-05-02):
華擎Fatal1ty AB350 Gaming K4 求助 BIOS 修改 卡E0 98 26 F3 更零件測試一樣卡這些錯誤代碼
此主機板無原廠任何標籤序號 所以原廠不保固
官網下載BIOS 改bin燒入直接卡00不跑碼
去看版上C大修改BIOS方法 也卡00
好像不能用在華擎主板修改方式

備份BIOS asrocl ab350 gaming K4備份.rar (3.17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A:
官網的可以直接燒 反而你的檔案是損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網的可以直接燒 反而你的檔案是損壞的

謝謝獅子魚大大 可以用了^^

另外請問ASROCK 主板是都不用修改 就可以直接燒入是嗎
ASUS MSI 技嘉 就要修改才能燒 不然都會顯示過長警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 可以用了^^

另外請問ASROCK 主板是都不用修改 就可以直接燒入是嗎

主板是AMD的BIOS通常都不用改
INTEL的就要改
看公司怎麼下去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AMD的BIOS通常都不用改
INTEL的就要改
看公司怎麼下去寫

了解 謝謝獅子魚大大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