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K PL30H 12" 座地電風扇

楼主(2019-05-02):
KDK PL30H 12" 座地電風扇 按多次開関才能啓動,請問是否啓動電容出問題?

网友:
會不會是開關,接觸不良,
這是 馬來西亞 的插頭

网友:
  不無可能.

  馬達轉子不潤滑了, 按鈕開關導通不良皆可為原因.

  咦! 該部電扇好似也有發過 主題, 是 "症狀" 加劇了嗎?

网友:
按多次開関才能啓動

那先換開關吧

再來檢查MCU電源

這是數位控制的  要好好檢查

网友:
通常是 Tact Switch (輕觸開關) 作祟,如果有興趣,基板拆起來換相同尺寸的就可以了,一顆不到 5 NTD。

网友:
1.用手轉動風扇葉片,檢查轉動是否順暢,需不需要上油保養
2.開關多按幾次才有反應,建議換掉4隻腳的小開關(俗稱小可愛)
3.檢查電源部分,看穩壓電容是否膨脹而導致電源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