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42S3000T 選單設定歸零問題

楼主(2019-05-02):
有3台 奇美 TL-42S3000T (貨號: TL-42S3050T) 出現以下問題:
--開機後,調整 訊號源, 並調整音量
--關機後重新開機,訊號源及音量 均會恢復到設定前之設定值
--也就是說 1. 無法記憶 或 2. 程序內被設定重開機後,恢復原設定值
因此想請教各位
1. 此奇美型號,進入工程模式的方法 (想找看看RESET或調整設定)
2. 此奇美型號的程序 (重燒)
3. 或有可以處理此問題的站友,請私信聯絡
以上,感謝!

MB

MB

MODEL

MODEL

网友:
2 等有緣人

楼主:
麻煩各位指導一下(我非相關專業), 讀寫操作流程(不拆下IC)
(目前已操作讀取過程, 請各位教導"寫入"過程及注意事項)
--工具1: RT809 硬/軟件
--工具2: CHIMEI TL-32A100 32"液晶電視

"讀取" 操作過程:
--使用VGA線連接線分別連接RT890及TL-32A100電視
--使用 自動識別
--RT809 辨識晶片為 MST MST_EXT_SPI#ISP (128M/16M字節)
--按下軟件讀取READ
--完成後另存檔案

那要"寫入"的話,是否只需按下軟件"寫入Write"即可,有需要另注意的嗎?
(TL42S3000T目前已找到一台正常機器,想複製檔案到有問題的機器上試試看)

雖然我不確定是不是重燒這個IC能修好選單設定值的功能,但目前只能先這樣試試!
先謝謝各位!

CHIMEI TL-32A100.rar

3.14 MB, 下載次數: 29

网友:
沒錯!按寫入即可,過程中不能斷電或中止操作,直到完成為止,

運氣好的話就正常了,不然要作進一步處理了。

楼主:
謝謝回覆,後續再上來回報!

楼主:
這片機板無法使用自動晶片判別,無法順利讀取資料。
圖中紅框處之IC編號為25X16VSIG

有試著在RT809F中尋找一模一樣的芯片型號,只能找到W25X16,
使用此型號,試著讀取資料,軟件顯示芯片為空白 (讀取時間只有5秒左右)

想請教各位,
--這顆25X16VSIG,是否為記憶開機程序及選單功能之IC?
--軟件要如何設置,才能讀取此IC裡資料(確認此機板可以開機)

楼主:
剛剛使用"在線燒錄夾(電視機板不上電<---這樣是對的嗎),有讀取到1個2M的檔案。
請問我作法正確?

***這個BIN檔,選單是自動恢復原始設定的喔!!!!)

TL-42S3000T 25X16VSIG.rar

262.44 KB, 下載次數: 12

楼主:
感謝好心人提醒,似乎選單問題,沒有這麼單純,似乎還有別顆ic要處理!

楼主:
請問RT809F用線刷夾子,讀取/寫入 FLASH ROM及EEPROM時,電視主機板要上電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RT809F用線刷夾子,讀取/寫入 FLASH ROM及EEPROM時,電視主機板要上電嗎

感謝提供資訊的站友!
問題已解決
附上W25X16 FLASH資料

262.18 KB, 下載次數: 38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資訊的站友!
問題已解決
附上W25X16 FLASH資料

結果是更新軟體解決的嗎

楼主:
從一台正常的電視上備份W25X16,再把它燒到有問題的電視上,即解決。
這是公家機關役的,估計有可能購買當初,即設定關電重開會恢復預設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