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4001無法降壓的原因請教

楼主(2019-05-03):
XL4001電路圖如附圖1
電路板正反面如附圖2、3
用12K(電路板R3)並150K(電路板R4)代電路圖R1,33K(電路板R5)為R2,如附圖4。
輸入電壓=12V
輸出電壓計算值=1.235*(1+33/11.1)=4.9V
但實測結果:輸出電壓=12V
請問:無法降壓的故障原因?

网友:
Vfb太小吧,R1跟R2阻值太大(範例R1才1K)...

网友:
第4腳開路或回授電阻異常,第4腳電壓應接近1.235V.

楼主:
感謝回覆,會針對回授電阻問題查找。謝謝!

网友:
依datasheet範例
可簡易達樓主需求 (Vout = 5V)

R1 = 1k ohm
R2 = 3048 ohm

楼主:
黑!R1=1K,第4腳無電壓?XL4001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R1=1K,第4腳無電壓?XL4001掛了?

第四腳挑離電路後量測電壓
先判斷XL4001掛了或後端電路造成

楼主:
謝謝提醒,經檢查發現R2空焊造成無電壓。

楼主:
電路板R3=1K、R4=20K(R1=0.952K)
電路板R5=3K,實際量測輸電壓=5.07V。
完修,謝謝各位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