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少量SMD電路板焊接方式

楼主(2019-05-03):
1.通常在試作SMD電路板時,都是一顆一顆將SMD元件焊接到電路板上,有的更需使用助焊劑使其容易焊接,有的會使用錫膏,再輔以熱風槍或烤箱使其加熱冷卻固定.
2.本影片使用了"沙"當成導熱介質,將電熱器控溫在約165度C(恆溫效果),並向生產SMD電路板的廠商,多訂購了一片鋼板(SMD-stencil,影片中的廠商網址:https://www.pcbway.com),並配合低溫錫膏(Sn42Bi58)操作,讓你可較省力及省時,來完成SMD的焊接工作.

网友A:
感謝分享~
這種作法的成本應該比送工廠生產少不了幾塊錢...

光是訂購錫膏鋼板的價格就不便宜, 再來手工擺件的品質也不會比較好;
主要介紹的低溫錫膏比起工廠常用的更是不親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這種作法的成本應該比送工廠生產少不了幾塊錢...

可以用3d printer來鐳雕我想就夠了

我本來以為是要沙浴,結果只是蓄熱用,那就不一定要沙
石頭也行,鋁塊也行
利用的是下面的溫控替代預熱台的溫控

网友:
感謝分享,如果要自行量產一批板子這個方式不錯,不用拿去請工廠上零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3d printer來鐳雕我想就夠了

我本來以為是要沙浴,結果只是蓄熱用,那就不一定要沙

用砂主要是柔軟可塑性,可以緊密貼附在pcb上,有助於熱傳導,而且砂顆粒細空隙小,砂粒之間熱傳導也比較均勻,若用石塊或硬質物體來蓄熱導熱,由於空隙大有可能變成以輻射烘烤加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砂主要是柔軟可塑性,可以緊密貼附在pcb上,有助於熱傳導,而且砂顆粒細空隙小,砂粒之間熱傳導也比較 ...

在影片裡又放了一張鋁箔紙,沒有直接砂貼pcb,你看的和我不同篇?

我聽說明有聽沒有懂,但我猜鋁箔紙是要利用鋁的導速度,較容易均勻,才不會使pcb受熱不均
鋁箔可以改用cpu的散熱器倒插在砂裡面,效果會更好,缺點是面積不夠大,那換顯卡的散熱片好了
甚至是工控零件的散熱鋁座更好

砂已經沒有直接接觸pcb了,所以並不是為了緊貼而採用砂,而是蓄熱
當然不能拿鵝卵石來說,那個空隙太跨張了,無法提供較平整的表面,拿來烤肉還比較實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影片裡又放了一張鋁箔紙,沒有直接砂貼pcb,你看的和我不同篇?

我聽說明有聽沒有懂,但我猜鋁箔紙 ...

是同一篇,PCB跟砂之間有墊鋁箔沒錯,砂跟鋁箔都是軟的,PCB壓一下就可以塑型貼緊。

网友D:
下面是用電磁爐加熱嗎? 這樣沒有危險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3d printer來鐳雕我想就夠了

我本來以為是要沙浴,結果只是蓄熱用,那就不一定要沙

我覺得用砂這個方法很好......比用熱風方式容易控溫與均勻.

還有,用砂比其他東西更容易均勻傳熱,因為石頭或鋁塊有不少地方會沒有貼合.....

用砂的方式特別是在兩面都有元件時,用砂來控制底火進行加熱對個人很簡單建立與方便使用.

(下面用砂,上面用熱風槍拆元件......很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用砂這個方法很好......比用熱風方式容易控溫與均勻.

還有,用砂比其他東西更容易均勻傳熱,因為石 ...

底熱用風吹出來很容易散掉,當然不好

會說石頭或鋁塊只是手邊有什麼就用什麼的概念
像我之前就訂了一些加熱鋁塊,20*20cm,裡面有鑽洞可以埋直管式加熱棒
然後只差組裝,就這樣放了一年以上 = =

甚至可以拿微波爐拆下來的雲母板拿替代鋁薄紙,然後底下還是石塊(你很堅持捏)

上面說的是胡扯,重點在你說的:對個人(各人)很簡單建立與方便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面是用電磁爐加熱嗎? 這樣沒有危險嗎?

爐具是對鍋具加熱,然後鍋具在傳熱到鍋內的承載物

跟用什麼方式加熱沒有關係,反正不要空燒太久就對了

請問你說的電磁爐加熱的危險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