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歐姆龍血壓計hem-7011 背光板膜克難修理

楼主(2019-05-03):
這台老歐姆龍血壓計hem-7011的LCD已經無法顯示字幕,廠商也宣告終止維修,網路搜索也沒有可替換品,就丟一邊放了近半年.今天突然youtube發現有人如何處理這種LCD 顯示問題. 馬上拆機發現是背光反射層的老化,使得反射功能失效,把這層撕下後用酒精擦淨,用一般錫箔紙剪一片作為代用,裝上後果然LCD字幕能正常顯示.

网友:
恭喜完修   比中發票快樂....

网友:
最近也幫公司一台儀器的發黑面板動工(原廠已經沒有備品),原以為是底部反光膜老化,撕下來後發現正常。
往上撥開內偏光膜,靠,還是看到黑影!

最後,撕開外偏光膜才發現是黏膠變質,刮乾淨重新貼上偏光膜收工。

网友A:
恭喜完修,米有點問題想請教,這種偏光膜是因為熱衰竭還是其他原因老化?好像使用液晶的部份,都有這樣類似的問題,將偏光膜改用一般錫箔紙就可以改善這個問題,是否使用同樣材質的 貼廚房用黏貼式錫箔紙 或是 青箭口香糖 包裝紙,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嗎?謝謝。

网友:
感謝分享,原來還可以用鋁箔紙取代反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米有點問題想請教,這種偏光膜是因為熱衰竭還是其他原因老化?好像使用液晶的部份,都有這樣類似 ...

無法確定是不是熱衰竭,血壓計本身沒光源或熱源,機器通常使用時間很短,量完就關機.偏光膜確實是老化,或許跟黏膠久了作用也有關吧? 我用的就是廚房錫箔紙,缺點是像是沒熨平總會皺皺的,顯示時仔細還是會察覺到.
整個錫箔也不上黏膠,就算是緊貼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法確定是不是熱衰竭,血壓計本身沒光源或熱源,機器通常使用時間很短,量完就關機.偏光膜確實是老化,或許 ...

回 captain_scarlet 大 ...

謝謝嚕!家中也有一個同廠牌的血壓計,未來可能也會遇到類似的狀況,先紀錄起來備用。

网友B:
電話機來電顯示螢幕也會阿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米有點問題想請教,這種偏光膜是因為熱衰竭還是其他原因老化?好像使用液晶的部份,都有這樣類似 ...

  雞婆回答一下.

  這篇 xiaolaba 君的實驗, 或許可以釋 michelintw 君之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話機來電顯示螢幕也會阿捏

說到做到,
剛好有一台西陵電話機KT-4032A也是同樣問題,拿起來拆了修好.

网友:
錫箔紙沒有平整性
拆報廢的液晶螢幕面板
內有多片塑膠導光片
可自行測試那一種效果好
一定會有適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米有點問題想請教,這種偏光膜是因為熱衰竭還是其他原因老化?好像使用液晶的部份,都有這樣類似 ...

液晶顯示大都如下...

上偏光片
玻璃(液晶)
下偏光片
銀反射層

最容易老化的是銀反色層(反光片),拆下來時中間一坨變成灰白色,造成畫面變黑。但就如我們公司儀器的狀況,是上偏光片的膠老化,刮掉就好了。另外,家裡幾個冷氣遙控器變黑,撕掉反光片,貼上廚房錫箔紙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得拆開才知道哪一層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到做到,
剛好有一台西陵電話機KT-4032A也是同樣問題,拿起來拆了修好.

看來C大拆上癮了!!體會到DIY的樂趣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顯示大都如下...

上偏光片

回 oldtsui 大 ...

米瞭解了,您說明的好清楚,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