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pple imac a1312 電源板零件型號

楼主(2019-05-03):
目前接修一台imac,檢查後發現保險燒,往後追出2顆mos已擊穿,但竟然把型號打磨掉,請問各位先進是否處理過,知道這2個的型號?感激不儘
電源板型號:PA-2311-02A REV:B

网友A:
參考看看, 網上寫2SK3569
http://advancedreworks.com/forum/archive/index.php/t-220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參考看看, 網上寫2SK3569
http://advancedreworks.com/forum/archive/index.php/t-2205.html

厲害!連這都可查出來

楼主:
超強...xd,我來換看看,待如何再po上來,感謝lazy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強...xd,我來換看看,待如何再po上來,感謝lazy大

那篇文章中還有提到另外幾個零件也掛點了, 大大再確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強...xd,我來換看看,待如何再po上來,感謝lazy大

別忘了帶 嘉芬 姐姐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篇文章中還有提到另外幾個零件也掛點了, 大大再確認看看~

嗯嗯,目前追查只發現 Q050 , Q051  短路,目前訂料中....

网友B:
打磨掉的目的為何?......老經驗如老大這種應該可以從電路形式、輸出功率推算出用哪種規格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掉的目的為何?......老經驗如老大這種應該可以從電路形式、輸出功率推算出用哪種規格的元件

怕換錯了把故障搞大~明天到料,待處理如何再分享上來

网友:
圖2左下電容看起來像懷運三個月

楼主:
到料後換上 2sk3569 *2 + ncp1605g 後上電測試,已修復了~ 非常感謝懶惰大幫忙搜尋文章.
dave大,那電容實際上是好的,可能是拍照的角度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