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AN 禾聯 HD-50AC2 LED 電視 有聲音有影像 沒有背光

楼主(2019-05-03):
2015的產品,2019已經故障~
不過看起來應該可以修復
至少畫面是有的,面板應該是好的,會比較有意願修理
銘牌
有影像沒有背光

有影像沒有背光

有影像沒有背光

說明背光是DC

說明背光是DC

說明背光是DC

電路板全貌

電路板全貌

電路板全貌

下圖左排線橘色黃色紅色等電源板部分出來5V 12V 3.3V都正常
下圖右牌線就看不懂了,很多代號,不曉得那些代號應該要有幾V才正常?

主機板電源

主機板電源

想請問哪條線或是哪個代號,是負責送DC給背光,想追看看電從哪裡不見了
或是有修過沒有背光的禾聯前輩,可否給予一點經驗提點,謝謝!!

電源版

電源版

不曉得哪個是控制背光的

不曉得哪個是控制背光的

网友A:
借你的圖一用
下圖框對應於上紅框插座 BL/ON 是背光開起電源  ADJ 是 背光亮度調整
右藍框 是 背光 LED 燈的輸出

先用LED背光測試儀(問學姐看看) 測試LED燈條是不是正常(一般都是燈條出問題 燈珠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你的圖一用

下圖框對應於上紅框插座 BL/ON 是背光開起電源  ADJ 是 背光亮度調整

謝謝s大回覆,小弟第一次拆LED電視,新鮮有趣來學習
所以是DC量看看BL/ON對gnd有沒有12V,沒有回去查電源

如果有12V,把com3拆下來,接上測試儀用測試儀直接供電給燈條,看看哪顆不會亮
這樣理解對嗎?

爬了很多文,的確都是燈珠有可能有老鼠屎
有兩個基本問題請教
1.請問面板怎麼分離,那個排線好細 感覺翻起來再放回去就會擔心是否凹折壞掉了,但是也不可能手扶著面板吧
這個部分感覺很容易壞阿@@"

2.打開找到壞的燈珠,一般都是整條換掉
整條換掉是整條買來,像一般電子元件一樣,整條兩個接點解焊,重新焊上新的燈條就可以嗎?
還是需要準備什麼導熱雙面膠  熱風槍  之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s大回覆,小弟第一次拆LED電視,新鮮有趣來學習
所以是DC量看看BL/ON對gnd有沒有12V,沒有回去查電源 ...

1. BL/ON 一般都是5V

如果LED背光線路保護了 一樣量不到 所以要在要開起背光那時才量的到  最好用指針式電錶插著 開機後等一下看有沒電壓輸出
2. 拆面板一定要很小心 拿起時稍一不平衡 可能會損壞到面板 況且是50吋的 所以沒拆過 一定要很小心拿起力到要輕 拿起兩邊要平均
3. 刀板拿怕拉扯到排線 在排線兩邊拿膠帶黏貼於刀板與面板增加強度

4. 先放下刀板 從另一邊掀起往刀板這邊退出 就不會拉扯到排線了
5. 如找到壞的燈珠 看是換燈條 還是單換燈珠 或是用背娃娃都可 ( 換好後 電視要降低亮度或降低電流 保護燈珠)
6. 如買原廠燈條 看怎麼拆 就怎麼裝
7. 有的燈條有貼導熱雙面膠 有的沒有 要看設計

如沒拆過面板 這台是50吋的 我看難度很高 最好用吸屏器比較保險
還是看你附近有無酷友能支援的 比較保險

祝你完修

背娃娃 http://bbs.pigoo.com/thread-66417-1-1.html 如圖8 圖9
吸屏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66068-1-1.html 如圖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BL/ON 一般都是5V

如果LED背光線路保護了 一樣量不到 所以要在要開起背光那時才量的到  最好用指針 ...

謝謝s大熱心回覆

我把電路把往上翻,用膠帶黏住
然後就兩支手把面板立起來放了  感覺不是很踏實  畢竟它不是很硬的東西
很怕彎折或斷掉

拆開到底下看到很多漂亮的燈珠
不過如果要解焊或看到燈條
還要拆開這個亮面的反光紙張

請問這個紙張怎麼拆下?不曉得是黏住還是怎樣
很怕硬拆就撕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s大熱心回覆

我把電路把往上翻,用膠帶黏住

厲害喔 徒手第一次就拿起面板 直的鼓勵

先將那立柱 從後面頂出(拆下)
有的導光紙 有黏雙面膠 慢慢的掀起 盡量不要撕破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喔 徒手第一次就拿起面板 直的鼓勵

先將那立柱 從後面頂出(拆下)

感謝經驗分享,順利拆下,拆那個立柱膽戰心驚,好像會扭斷它 畢竟是塑膠
購買的點燈測試還沒來,不過就算來了,也要先買好燈珠

請問燈珠和燈條的規格要怎麼看(買)?
有分40吋要用的燈條 50吋要用的燈條,還是看一條總共幾顆燈就好?
假設只有一顆換掉,對新手來說 怎麼樣最容易成功上手呢?

搜尋型號,一條完全一樣的$250,十條全換就要$2500成本太高了
所以我應該至少買一條,然後剪成一個一個的,用飛線根本來的結合焊上去?

网友A:
沒LED背光測試器 已拆開有無都沒關係了
用指針式三用電錶 切在RX1檔 單顆燈珠一顆一顆量也行 要注意指針式三用電錶輸出電壓時黑棒是正極 紅棒是負極(是電錶輸出的 不是量測DC電壓喔)

如單顆燈珠壞掉 在#4 下方有背娃娃方法 可參考

沒屋頂應該有賣單顆燈珠 要給背娃娃用的

要注意各燈條中間那個接頭 有時會接觸不良 也會照成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LED背光測試器 已拆開有無都沒關係了
用指針式三用電錶 切在RX1檔 單顆燈珠一顆一顆量也行 要注意指針式 ...

謝謝s大的細心提醒
測量燈珠不能像一般用數位三用電表二極體檔位去量嗎?
還是一定要用指針式的?

它的電路走線像是上了白漆一樣,有點不明確
請問燈珠正極負極是這樣量嗎?

网友:
白漆覆蓋住 就要自己找出 因這樣也看不準
那燈珠前後就有標 + - 了 那應該很好對線路
數位三用電表二極體檔位去量 也是可以
還是建議用指針式的 用指針式的去量燈珠會亮  數位的不會亮  所以小弟都用指針式的比較習慣(透露年紀了)

此篇忘了點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大的細心提醒
測量燈珠不能像一般用數位三用電表二極體檔位去量嗎?
還是一定要用指針式的?

白漆覆蓋住 就要自己找出 因這樣也看不準
那燈珠前後就有標 + - 了 那應該很好對線路
數位三用電表二極體檔位去量 也是可以
還是建議用指針式的 用指針式的去量燈珠會亮  數位的不會亮  所以小弟都用指針式的比較習慣(透露年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漆覆蓋住 就要自己找出 因這樣也看不準
那燈珠前後就有標 + - 了 那應該很好對線路
數位三用電表二極體 ...

謝謝s大,大家都夜貓阿~~
我用指針式去量,發現有6顆不會亮,有4顆亮度跟別人不同(稍暗)
這樣一個一個換,好像太搞工了
我偏向買現成的燈條全部換過

請問買燈條的時候,什麼幾串幾並會影響嗎?我看不太懂原本是幾串幾並
上三條最左邊的接線是紅紅,下兩條最左邊的接線是紅黑  看起來不同

買燈條的時候,要看兩燈之間的距離,還有燈條總長度跟原本一樣對嗎?
我查詢「50吋 燈條」太多商品了,不知道買哪種才對
還是都不用理它,舊的拔掉,直接買下面這種新的,全部通通換掉,雙面膠黏上去就好?

网友B:
有直流電源供應器應該是可以在所有共通電源加入電源
慢慢升壓就知那個燈條壞了

現在到底那個牌子液晶電視耐用.可以看十年以上的.我家電漿電視該換了因為已經看十五年了已經退化了.只是太耗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直流電源供應器應該是可以在所有共通電源加入電源
慢慢升壓就知那個燈條壞了

因為不會六的就有6顆,看文章如果從燈珠版剪下一顆焊上看起來也是蠻搞工的
所以目前想說全部更換
還在查詢全部更換要怎麼買

是確定3v還是6v,總長度小於燈箱長度
買來就全部貼上去就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不會六的就有6顆,看文章如果從燈珠版剪下一顆焊上看起來也是蠻搞工的
所以目前想說全部更換
還在查 ...

單顆加3V就好了.只要會亮就好了.不會亮+-顛倒再量.這兩種都不亮.那就是要換燈了

測試棒要用針一樣.量時直接穿破絕緣漆測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s大的細心提醒
測量燈珠不能像一般用數位三用電表二極體檔位去量嗎?
還是一定要用指針式的?

條燈上應該是串聯,
單顆吃3V的電壓,
我有拆過並聯改小枱燈用.
所以不想全換....應該也可以用我這一招,
只是要改成飛線串聯.

不過還是建議全換,
因為全部的使用時數一致,
其他的應該也排隊等著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條燈上應該是串聯,
單顆吃3V的電壓,
我有拆過並聯改小枱燈用.

謝啦  還好常見規格就只有3v 6v兩種
是不是可以用三用電表點亮的,就歸類在3v?

我買了兩種來玩看看,第一次拆很新鮮
第一種是燈珠一樣六燈,燈珠距離一樣87mm,應該可以對得到本來反光紙,所以燈條會跟原本一樣放在反光紙底下
不過這種是獨立一條一條的,要自己照本來接線,有的可能串聯 有的並聯焊上去

另外一種是一套賣的,線都接好了,但是燈珠數量、燈珠距離都不管了
就直接黏在反光紙上就好,簡單方便,只要接總電源兩個正負就好~~

都買來玩看看,看哪種比較好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你的圖一用

下圖框對應於上紅框插座 BL/ON 是背光開起電源  ADJ 是 背光亮度調整

第一次修LED電視就失敗,還蠻失落的
可能前前後後也搞了好幾天
一一把燈條裝回去更換,小心翼翼慢慢拿面板
感覺心臟好像快要跳出來了....
打開一瞬間,耶!有彩色的禾聯字樣,提高了期待,沒想到更加失落

本來還有畫面 OSD 只是背光不亮 至少手電筒照還看得到
現在只有禾聯字樣正常量2秒,然後就黑畫面了,背光也沒有看到畫面
GG了....

疑問一:怎麼知道燈條的替換可用性?
本來的燈條:
共五排,每排6+6燈,總共60燈

我買了單條6燈的燈條,想要拆開更換,但是看不懂彼此是串聯還是並聯  不敢貿然亂接線
(請問這時候是每排6+6燈算並聯,然後上下五個橫排是串聯嗎?

疑問二:電壓118V正常嗎?
後來我買了連線都接好的的六排,每排9燈
但是其中一排剪掉,該燈條的黑線黑線對接,變成跟原本一樣五排燈,按照本來位置貼回去
用測試器可以正常點亮

很期待地上電接訊源,結果只有開機閃一下彩色LOGO
不僅畫面一片黑,連選單也都沒有
此時用測試器量 是118V,恆流是固定電流,那電壓多少才算正常呢?(118V/5排/9顆  平均一顆2.6V)
接下來...還有救嗎?
是我第一次拆,徒手搬運,傷了面板??
還是新買的5排X9燈=45燈,無法替代使用?

网友D:
這個機型一條是 6 燈 並聯 6燈~ 18V
然後五條串聯在一起~ 18*5 = 90V
如果您買回來的燈條是一條12燈都是串聯的~
那一條就是36V
2條並聯 2條並聯~然後串在一起就是 36+36 = 72V
第五條就 6 燈 並聯 6燈 然後再跟前二組串聯就 72 + 18 = 90V
小弟我前天才換過一台~
原本是14燈 ~ 7 燈 並 7燈 然後五條串聯 21*5 = 105 V
改成 12 燈 以上面的方法串並聯 共 90 V
(因為材料行只有賣12燈~而且網路上查這類機型都是12燈~也都用這塊電源板)
重點就是一定要有 2 條並聯~然後再串聯在一起~
這樣電流才會在偵測值範圍內吧~
電壓應該是會自適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機型一條是 6 燈 並聯 6燈~ 18V
然後五條串聯在一起~ 18*5 = 90V
如果您買回來的燈條是一條12燈都是串 ...

面板拆一次就覺得心驚膽跳了,四邊有三邊都有那種黃色很薄的(排線?),很怕折斷或壓斷....

目前聽起來好像還有點希望,不過第一次換,還是再加確認
用圖片來說明

原本電視的燈珠樣貌,和我對它的理解,不曉得正確否?

換上新燈條的樣貌,和我的想法,不知道正確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面板拆一次就覺得心驚膽跳了,四邊有三邊都有那種黃色很薄的(排線?),很怕折斷或壓斷....

目前聽起來好 ...

(全新代用)HERAN HD-50AC2液晶電視LED燈條(一組12珠5條)好安裝(保固3個月)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15786639760

老闆很熱心會仔細教你安裝細節技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面板拆一次就覺得心驚膽跳了,四邊有三邊都有那種黃色很薄的(排線?),很怕折斷或壓斷....

目前聽起來好 ...

您原本是不是 9燈 6排嗎?~

就1排是27V~ 2排並聯還是 27 V
總共 3 組然後串聯不就 27+27+27 =81 ~
重點就是二排並聯~
這樣輸出電流才夠多~
電壓沒差~應該是會自行調整~
就跟您那個LED測試儀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新代用)HERAN HD-50AC2液晶電視LED燈條(一組12珠5條)好安裝(保固3個月)

https://goods.ruten.com.tw/ ...

謝謝w大,不過我燈條已經對岸掏了兩種回來玩了
先試著改並連看看,真的不行再考慮買成本比較高的版本

不過後來我是貼在反光紙上的,雖然施工方便
但是要是有問題要更換   感覺黏很緊不好撕
不是燈條會凹折到  就是反光紙可能破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原本是不是 9燈 6排嗎?~

就1排是27V~ 2排並聯還是 27 V

禾聯最原本的配置是每排6並6燈,共5排。

Q1:請問f大,圖中我打算並聯的紅黑線  這樣接對嗎?
(手畫得有點亂   請見諒)

Q2:一開始我一直想說,想說版上很多背光文章,測試的時候,一排燈條可能6燈,其中一顆測試不亮
我就想說那燈條上面這6顆,應該是並聯
這樣才會一顆不亮,其他顆還可以亮。
沒想到燈條上面的燈珠,都是串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禾聯最原本的配置是每排6並6燈,共5排。

Q1:請問f大,圖中我打算並聯的紅黑線  這樣接對嗎?

不太清楚您九燈的線路如何~
九燈五排絕對無法成功的~
9*5=45燈 分成一半是 22.5燈~
要雙數燈才行~

楼主:
原來還要偶數燈才行
它本來佩好的是9燈六排全串連
後來貼上去我沒注意平均分散
有兩排燈太靠近了,所以移除一排5排

重新改回6排,兩排並一組,共3組,可行嗎?
不過那個背後的膠黏到反光紙上好難撕起重新調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來還要偶數燈才行
它本來佩好的是9燈六排全串連
後來貼上去我沒注意平均分散

改回9燈六排,(3排串連+3排串連)再並聯1輸出就好了

先假固定測試OK再正式貼回燈箱,注意燈條間隔平均分配

*本來很簡單的LED串並聯關係,你一直把它複雜化!看的好亂*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還要偶數燈才行
它本來佩好的是9燈六排全串連
後來貼上去我沒注意平均分散

之前我用雙面膠~
後來改用電鑽鑽孔鎖螺絲~
比較好更換~燈條不會掉下來~
而且螺絲還比雙面膠便宜(通常買的燈條都沒有背膠)
就是鑽孔比較費工
所以現在修電視通常就用個電鑽跟烙鐵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回9燈六排,(3排串連+3排串連)再並聯1輸出就好了

先假固定測試OK再正式貼回燈箱,注意燈條間隔平均分 ...

是阿 我也覺得越弄越複雜
自己都看得好亂~~
拍塞  傷眼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漆覆蓋住 就要自己找出 因這樣也看不準
那燈珠前後就有標 + - 了 那應該很好對線路
數位三用電表二極體 ...

禾聯原廠5排燈珠串聯,每排6燈並6燈,理論上3v*6顆*5排=90v
後來我買到的材料是6排,每排9燈。我採用6排分兩組,每組有3排串連,理ˋ論是3v*9顆*3排=81v
實際全部接好線後,測試器顯示約71v

將測試器拔除,接回電源板,按下開機後,可以從小孔看到背光全部點亮

BUT....不知搞砸了什麼
連開機LOGO都沒有了  持續背光點亮的畫面  沒有MENU 沒有任何畫面
感覺好像又失敗了T_T

新手疑問1:請問怎麼知道面板在搬動過程中,是否被我弄壞了??
新手疑問2:是不是本來原廠配理論90v,替換就一定要用90v才行,低於或高於 都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禾聯原廠5排燈珠串聯,每排6燈並6燈,理論上3v*6顆*5排=90v
後來我買到的材料是6排,每排9燈。我採用6排 ...

背光部分可以持續點亮算是成功了,測試器因為不是全功率輸出所以測試時總電壓會比標準值低一些,你自己可以驗證一下接回電源板點燈測試輸出電壓就會提高。

面板訊號線及軟排線再次檢查一遍,有時疏忽未裝上或未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光部分可以持續點亮算是成功了,測試器因為不是全功率輸出所以測試時總電壓會比標準值低一些,你自己可 ...

面板訊號線插拔2-3次依舊
我想說會不會是面板邊緣那些很薄的黃色排線?
反覆拆裝  可能有傷到?它看起來非常脆弱

另外有個奇怪現象,待機紅燈,按開關後變綠燈,背光亮了
然後隔幾秒,綠燈會自己消失 又再亮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面板訊號線插拔2-3次依舊
我想說會不會是面板邊緣那些很薄的黃色排線?
反覆拆裝  可能有傷到?它看起來非 ...

會一直重覆嗎~
如果只有一開始閃幾次~
是正常的~
您在三樓的圖片
那二條軟排~要插好哦~
或是先拔起來看看金手指有沒有翹起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面板訊號線插拔2-3次依舊
我想說會不會是面板邊緣那些很薄的黃色排線?
反覆拆裝  可能有傷到?它看起來非 ...

面板短邊2側是GATE 驅動IC(GATE DRIVE IC)~若是損壞或脫膠-->面板顯示橫亮線或橫亮帶不良

面板長邊上側或下側是SOURCE驅動IC(SOURCE DRIVE IC)~若是損壞或脫膠-->面板顯示直亮線或直亮帶不良

現在面板是白屏?還是黑屏?

若是白屏-->檢查面板屏線輸出(紅線)是否有DC12V?

-->面板左右2片位址板連接軟排線是否有連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一直重覆嗎~
如果只有一開始閃幾次~
是正常的~

大家都好晚睡阿  感謝陪我討論
綠燈閃爍只有一開始而已,所以應該是正常的。

排線的部分我只有看到一條可以插拔,沒有看到兩條

感覺好像又要再拆一次面板>_<
面板四個邊 有三個邊都有這種薄薄黃色的排線  希望不是這個壞掉

网友:
應該發明一個萬用背光通用模組
只要開關調整一下就適用
背光應該改成不拆機殼就直接拆換.把他當耗材換

話說現在電視很便宜.到底修電視能不能賺到錢.因為我看我們家附近在修同行的.電視多到放到馬路上了.很晚也在工作

网友B:
我的想法現在電視都做成拋棄式的
便宜到過保修理也不是很划算
不是以前電視看個十五年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現在電視都做成拋棄式的
便宜到過保修理也不是很划算
不是以前電視看個十五年沒問題 ...

製造了許多電子垃圾.....大概是售價太低的關係,業者不可能用好料生產..

變成壞了就丟掉.....買新的+完整保固....維修+有限保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板短邊2側是GATE 驅動IC(GATE DRIVE IC)~若是損壞或脫膠-->面板顯示橫亮線或橫亮帶不良

面板長邊上側 ...

目前症狀:白屏 (背光恆亮  但是畫面沒有東西)

面板四個邊長,有三邊有東西,短邊是短短的黃色薄型排線,固定黏死的。
長邊則是有一些電路板  還有一個插槽的排線。
如果長邊 短邊有問題的症狀是會有明顯的直線或橫線
那這樣聽起來我好像沒有傷到這些東西,好像有一點希望~~

下班後再把面板拆開,把三個邊,仔細檢查拍照,希望能成功,都搞那麼久了
覺得可以修好卻失敗,挺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板短邊2側是GATE 驅動IC(GATE DRIVE IC)~若是損壞或脫膠-->面板顯示橫亮線或橫亮帶不良

面板長邊上側 ...

面板兩側短邊
都是短短一片黃色的排線,沒有什麼插槽
也沒有什麼可以壓緊的地方,倒是裝上外框鐵殼時,總覺得會碰到這些排線

面板長邊,有許多跟電路板連接的黃色排線
還有一個插槽型的排線,有重插兩三次
這個插槽型排線  紅線對鐵殼有13 DC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板短邊2側是GATE 驅動IC(GATE DRIVE IC)~若是損壞或脫膠-->面板顯示橫亮線或橫亮帶不良

面板長邊上側 ...

努力掙扎中
這兩個地方也都檢查過了,依舊白屏
電源板會有一種滋滋滋吱聲音,不過排線12v 5v 3v都正常

補充內容 (2019-5-15 12:57 AM):
直接接上HDMI訊源  除了沒有畫面,連聲音也沒有了
不過很肯定無法判斷是面板受傷還是主板受傷  維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F:
通常都是找跟原廠相同規格的LED燈條上即可,最好是跟原廠相同。
換好之後再把定電流調低一點,增加LED的壽命。
如果找不到相同的,需要改裝,再去了解是串或並聯,改完也要符合原電壓的要求。
把問題複雜化,可能會事倍功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常都是找跟原廠相同規格的LED燈條上即可,最好是跟原廠相同。
換好之後再把定電流調低一點,增加LED的壽 ...

目前就是這樣....花學費學經驗
再想說要不要再花1200買主機板來換看看
不過這台二手完整價也才5500~~好像風險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