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L3212TR 有時正常、有時無法開機

楼主(2019-05-04):
各位先進好,同事抱來一台TECO電視說在家有時開機正常,有時指示燈亮綠色開機燈但是沒有畫面沒有聲音
在網路上找到一塊電源板堪用品代換就沒有發生有時無法開機的現象了。
想找出舊的這塊板子問題到底出在哪邊,發現有5V電壓,開機後指示燈亮起、螢幕都是黑屏無聲、12V和24V明顯有壓降
但是重點是這塊板子有時候就算壓降他還是正常開機了...在想原因是不是就是電壓供應不足造成的?

待機有0.9W

待機有0.9W

24V壓降剩19V

24V壓降剩19V

12V剩10V

12V剩10V

5V電壓正常

5V電壓正常

雖然壓降...但有時候又可以開機

雖然壓降...但有時候又可以開機

网友A:
個人經驗~
這型的電源板功率比較適合用於26吋以下的電視或LED電視~
用在32吋真的是全功率運作~
所以只要零件老化~
功率就不夠提供高壓板所需的功率~
所以換塊電源板比較理想~

网友B:
先將電解電容全部換新 在測量看看

网友C:
將電解電容全部換新+1

网友D:
液晶螢幕電視教學文獻,
還沒有修理好?
變成教學文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經驗~
這型的電源板功率比較適合用於26吋以下的電視或LED電視~
用在32吋真的是全功率運作~

看來換上的電源板也不知道能使用多久,與壞掉的板子是同一批生產的,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將電解電容全部換新 在測量看看

好的,待會試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將電解電容全部換新+1

大家的建議都是先換新電解電容,看來電容還是最可能是造成故障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螢幕電視教學文獻,
還沒有修理好?
變成教學文獻?

抱歉,現在才注意到發錯版區了⋯目前是已經換上堪用電源板完修
但是想上來了解什麼樣的原因會造成電源板電壓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現在才注意到發錯版區了⋯目前是已經換上堪用電源板完修
但是想上來了解什麼樣的原因會造成電源板 ...

換電容了嗎?

楼主:
目前電容已經更換完,但礙於只有單獨一片電源板,還沒辦法測試是否已經正常(似乎需要主機板給一個開機訊號,才會供給12V和24V電壓),在網路上搜尋應該可以短接某的端點讓電源板呈現“開機”狀態,但是我還摸不透是哪幾個點....

楼主:
電容已全部更換,但是沒有主機可以開機⋯不知道要短接哪個點給它開機訊號讓12v及24v出來,板子上只有這幾個訊息:#1排線ACD、BL/ON、PWM、5V、GND、12V;#2排線BL/ON、PWM、24V、GND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容已全部更換,但是沒有主機可以開機⋯不知道要短接哪個點給它開機訊號讓12v及24v出來,板子上只有這幾個 ...

可以再把你那台電視再拆開一次,電源板裝上測量一下就知道了
也可以單板啟動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再把你那台電視再拆開一次,電源板裝上測量一下就知道了
也可以單板啟動測量 ...

因為同事那台已經換上中古電源板完修攜回了⋯
目前只能單板測試,但是這塊板子沒有像文獻上有待機電源的訊息在上頭,只有我上則留言上的幾個插pin訊息,不清楚確切該短接哪個pin腳使板子開機,謝謝您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