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ASC-V22HE 室外機風扇馬達故障

楼主(2019-05-04):
現況: 室內機 開機後約3分鐘 剛有冷氣吹出, 跳機顯示故障代碼F5 再重新啟動如此循環
處理方式: 查無三洋ASC系列故障代碼F5的意思是?
查室外 開機時室外機散熱風扇 未運轉
拆室外基板 看不出風扇電路也找不到風扇的啟動電容 各位大神求救

楼主:
現況: 室內機 開機後約3分鐘 剛有冷氣吹出, 跳機顯示故障代碼F5 再重新啟動如此循環
處理方式: 查無三洋ASC系列故障代碼F5的意思是?
查室外 開機時室外機散熱風扇 未運轉
拆室外基板 看不出風扇電路也找不到風扇的啟動電容 各位大神求救

室外機機板

室外機機板

室外機機板

室外機機板

网友:
從散熱風扇的電線先往前查看拉到電路板的哪裡,再從電路板查修
理論上應該會有RELAY控制散熱風扇

楼主:
查主板 型號 为CE-KFR26W/BP3(PFC).D.13.WP2-1
室查外機內部也沒有看到壓縮機啟動電容和 風扇啟動電容
是現在直流變頻分離式冷氣 都不需要 啟動電容, 都濃縮在一塊板子上嗎我自己猜的

网友:
馬達故障 85%
基板故障 15%

這陣子碰到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主板 型號 为CE-KFR26W/BP3(PFC).D.13.WP2-1
室查外機內部也沒有看到壓縮機啟動電容和 風扇啟動電容
是 ...

變頻壓縮機及變頻馬達沒有啟動電容

F5是室外機馬達失速(馬達不轉)
馬達或室外驅動基板都有可能壞,馬達的機率高一點

网友:
現代的直流馬達不需要電容
直接由基版推動    啟動時所需要的參數跟運轉時所需要的參數由微電腦控制

故障原因已有專業技師提示答案了   先試著換換看馬達

其實這類問題我自己遇到會偏好給專業技師維修    因為自己沒有能力交叉比對
除非是基板上的零件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主板 型號 为CE-KFR26W/BP3(PFC).D.13.WP2-1
室查外機內部也沒有看到壓縮機啟動電容和 風扇啟動電容
是 ...

送電但不要開機,測量pin1 pin3間的電壓值與pin3 pin4 間的電壓值,是否與上表吻合
不吻合可能是驅動基板壞,吻合馬達壞

网友:
傳統風扇馬達構造簡單耐用
新的省電構造複雜耐用度就是問題
這問題各廠牌都發生.
如果要耐用還是定頻冷氣.

楼主:
馬達拆下來了 分別對紅藍黃三條線 進行量測 得到的電阻值 請問各位大神這顆馬達有壞掉嗎

黄蓝 132

黄蓝 132

黄红130

黄红130

红蓝133

红蓝133

楼主:
馬達是8 pin
查Google大神
量測馬達取電阻最大值= 另外兩條線電阻之和
可是我得132,133,130沒有最大值
現在的科技 太高了再度陷入迷失

8pin

8pin

楼主:
馬達的型號

馬達型號

馬達型號

网友A:
樓主您太認真了,直接請人來查不就好了嗎? 那再講一次

5pin 的黑線接 GND,粉紅線接 +5V,剩下的三條(白/灰/橘)用電錶的 DCV 檔量測,手去慢慢轉馬達,正常會量到 5V-0V-5V-0V……這樣的讀值,三條都一樣的話可判定馬達 OK,反之 NG。

僅供參考,搞壞不負責。

网友:
專家說的是電壓值,不是電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太認真了,直接請人來查不就好了嗎?  那再講一次

5pin 的黑線接 GND,粉紅線接 +5V,剩下的三 ...

馬達上是寫DC280~340V,不知道5V可以量到東西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馬達上是寫DC280~340V,不知道5V可以量到東西嗎?

電源要vcc+15V這是信號處理電源.這電源要先加入才能給DC280~340V.不然馬達會失控燒毀的可能
5V應該不行
DC280~340V這是主要馬達供應轉動電源

楼主:
今天 打電話詢問三洋維修處散熱馬達一顆要2400元
擔心換了不會好
就使用 tsao0427大  说的電壓法測量
將電路板和風扇裝回
開220伏特的電 ,冷氣機不開機
風扇馬達 Vm 紅色線剝皮不小心斷了用焊錫重焊
風扇馬達 Vcc白色線剝出裸线
DCV量测結果
红黑 Vm=0V          白黑 Vcc=0V
冷氣機 開機測量DCV 結果
红黑Vm=0V           白黑=-100V

如果以 樓上 tsao0427大的 說法這樣的量測結果應該是板子壞掉 那板子 散熱風扇控制電路 該如何查修
案子又回到原點
我又陷入深深的迷失

紅色線重焊

紅色線重焊

白色線

白色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電源要vcc+15V這是信號處理電源.這電源要先加入才能給DC280~340V.不然馬達會失控燒毀的可能
5V應該不行
D ...

兩位……小心張冠李戴,別讓經驗成了絆腳石。回頭檢查內文與照片,看看問題出在那裡?

這樓就留給廠辦處理了,應該沒關係吧!XD

雖然給了答案,但若不先踏破幾雙鐵鞋,是沒辦法認識它的。這適用在每件事身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兩位……小心張冠李戴,別讓經驗成了絆腳石。回頭檢查內文與照片,看看問題出在那裡?

這樓就留給廠辦處 ...

沒錯又沒看到實物
也沒電路圖
只能看圖說故事

有原廠當然最好

資料都有還有甚麼問題
況且現在維修員都大專大學的
不是我們這種高中生所能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錯又沒看到實物
也沒電路圖
只能看圖說故事

我不是原廠,我說的東西搞不好連原廠都不知道呢……
我也沒資料,所有的東西都是逆向出來的。
請放寬心,世界才能收入心腹之中。

楼主:
gsm7大  言重了 我還想試試看你說的散熱馬達故障判定的方法

機台壞了是事實 .最壞的狀況頂多再買一台,

自己動手的過程,我了解三洋 ASC 故障代碼F5是外風基馬達故障

了解三洋直流變頻室外機的構造 和三洋室外機板和散熱馬達的維修處的報價
(有助於我了解三洋是不是東西便宜 但零件貴.故障率高.維修簡不簡單 下次我要不要買三洋...)

了解散熱馬達pin端子線各個顏色代表的意思 (沒有動手我都不知道)

了解散熱馬達那麼貴原來裡面還包含了電路板在裡面(靠....壞掉都沒辦法修,難怪我找不到啟動電容)

還有散熱馬達和室外機板故障判判定用電壓法量測最準 (但有點危險)

有沒有不危險的量測方法:如果 gsm7大 DC散熱馬達故障判定方法可行(那就不用置身在觸電的風險中)

了解DC散熱馬達包含馬達電源Vm 300V 和裡面電路板電源Vcc 15V

機板壞了能不能修? (這需要電子控制電路專長.......只是這種人在哪裡?我想應該在世界某個角落)

gsm7大: 若不先踏破幾雙鐵鞋,是沒辦法認識它,真是一理通.萬理明

小弟正是現在進行式

沒有三兩三.豈敢上梁山

上來問.小弟早有最壞打算, 請各位大大不用多慮

不敢說一擊必中.回到原點以平常心看待

花錢找人修簡單 ,自己動手修無價(其中包含跟各位大大學習電氣知識和自信心提升 此乃無價)

网友:
了解DC散熱馬達包含馬達電源Vm 300V 和裡面電路板電源Vcc 15V
VSP腳是控制馬達轉數的
運轉測試法:
使用直流穩壓電源,按以下步驟進行:①VSP調到0V;②VCC電源接入電機;③VDC電源投入電機;④調節輸入VSP電壓,使轉速上升到希望值。

楼主:
maxcar大

我家沒有直流穩壓電源 ,判定馬達有沒有故障的問題暫時先放一邊

現在的困擾我的問題是室外機板沒有輸出Vm 300V 和 Vcc 15V 和.板子上的風機電路要怎麼查修?

先查風機電容 or 繼電器 還是啟動電阻.開關變壓器.開關管.該怎麼開始我沒方向

現在科技....,以前 2.3塊板子,現在做成一塊板子.雖然說維修更容易,換1塊板子所有問題都搞定

但這塊板子.....天價丫 (會讓消費者陷入修與不修兩難)

板子能修嗎? 該怎麼修? 請各位大神幫幫忙

网友:
給廠商修,他會幫你查出是馬達、還是機板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maxcar大

我家沒有直流穩壓電源 ,判定馬達有沒有故障的問題暫時先放一邊

300V沒就是沒高壓
一般是交流220V直接整流出來
沒就是保險絲斷
Vcc 15V 一般是用變壓器也也用交換式電源

我猜你這台應該是保險絲壞了.應該不難修

楼主:
F5故障散熱馬達判定分享

冷氣散熱馬達的pin有3種

5pin

5pin

8 pin

8 pin

3 pin

3 pin

8 pin 量粉紅和黑得DV5V

8 pin 量粉紅和黑得DV5V

5pin 量紅黑得300V左右 白黑得15V為正常

5pin 量紅黑得300V左右 白黑得15V為正常

taso0424大的5 pin 判定 可行

taso0424大的5 pin 判定 可行

gsm72 8 pin 逆向反推法 應該也可行

gsm72 8 pin   逆向反推法 應該也可行

楼主:
三洋維修處跟我報ce-kfr26w/bp3(pfc).d.13.wp2-1 這塊板子4400元  剛量了保險絲沒燒掉

................陷入沈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洋維修處跟我報ce-kfr26w/bp3(pfc).d.13.wp2-1 這塊板子4400元  剛量了保險絲沒燒掉

................陷 ...

要考慮的很多變瀕只要用五年以上.如果要換主機板.我是會換新

新機最少有保固.效能更好.

不要有那種定瀕用20年的想法.東西都在省成本.一堆大陸做的降低成本只有越來越爛.拋棄式家電成為主流.

楼主:
如題 有大大可以幫忙回答嗎?

這個元件叫什麼? 是變壓器 還是繼電器,在板子上的作用是?有大大可以回答嗎? ...

   這個元件叫什麼? 是變壓器 還是繼電器,在板子上的作用是?有大大可以回答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題 有大大可以幫忙回答嗎?

這是變壓器
高壓變低壓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洋維修處跟我報ce-kfr26w/bp3(pfc).d.13.wp2-1 這塊板子4400元  剛量了保險絲沒燒掉

................陷 ...

今天拿了一顆新的馬達量了一下每一隻腳的阻抗

3pin
黃/藍 : 128歐姆
黃/紅 : 127.6歐姆
藍/紅 : 126歐姆

5pin
黑/粉 : 1.3歐姆
黑/白 : 3.3歐姆
黑/灰 : 3.3歐姆
黑/橙 : 3.3歐姆

粉/白 : 2K歐姆
粉/灰 : 2K歐姆
粉/橙 : 2K歐姆

白/灰 : 4K歐姆
白/橙 : 4K歐姆

灰/橙 : 4K歐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今天拿了一顆新的馬達量了一下每一隻腳的阻抗

3pin

tsao0427大大您好
可否實驗應證一下13樓的妙方法。

5pin 的黑線接 GND,粉紅線接 +5V
,剩下的三條(白/灰/橘)用電錶的 DCV 檔量測,手去慢慢轉馬達,正常會量到 5V-0V-5V-0V……這樣的讀值,三條都一樣的話可判定馬達 OK,反之 NG。

网友:
引用 网友E:
tsao0427大大您好
可否實驗應證一下13樓的妙方法。

明天才能試了,馬達放在別的地方
結果如何明天再回覆

楼主:
今天又把板子和風扇裝回室外機 .開220V冷氣不開機
用量壓法量測

粉紅+黑  = -100V 不等於 5V    判定室外機板故障

白+黑 =-100V 不等於15V    判定室外機板故障

懷疑室外機板懷疑高壓轉低壓變壓器元件有問題

想先更換此元件

查google查無 E28069 這個元件 要去哪裡買

有大大可以知道嗎?

DC 8 pin 量測粉紅+黑必須得5V

DC 8 pin 量測粉紅+黑必須得5V

E28069 懷疑此元件故障

E28069 懷疑此元件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把板子和風扇裝回室外機 .開220V冷氣不開機
用量壓法量測

先不要急著去買,我現在正在編輯文章,你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洋維修處跟我報ce-kfr26w/bp3(pfc).d.13.wp2-1 這塊板子4400元  剛量了保險絲沒燒掉

................陷 ...

抱歉我又出包了...

5pin
黑/粉 : 1.3歐姆
黑/白 : 3.3歐姆
黑/灰 : 3.3歐姆
黑/橙 : 3.3歐姆

以上更正為
5pin
黑/粉 : 1.3K歐姆
黑/白 : 3.3K歐姆
黑/灰 : 3.3K歐姆
黑/橙 : 3.3K歐姆

不過這些阻值不用去記了,今天拿了一顆新的馬達和故障出現F5的馬達,兩顆馬達相互比較,結果兩顆馬達的阻值都是一樣的
所以不能用阻值去判斷馬達是否故障,但是另外3pin的三條線是馬達的線圈,可用來判斷線圈是否開路或短路

現在來講重點
早上用了gsm7大的方法實際測試了一下

電源供應器設定DC-5V

粉紅色接5V,黑色接地

白/橙 : 大約5V

白/橙 : 慢慢轉動馬達大約0V

白/灰 : 大約5V

白/灰 : 慢慢轉動馬達大約0V

灰/橙 : 大約5V

灰/橙 : 慢慢轉動馬達大約0V

以上測試確實如gsm7大所言白/灰/橙以5V-0V-5V變化

現在我再拿一顆出現F5的故障馬達以相同方式測試

白/橙 : 大約3V

白/橙 : 慢慢轉動馬達大約-1.9V

白/灰 : 大約3V

白/灰 : 慢慢轉動馬達大約-1.9V

灰/橙 : 大約5V

灰/橙 : 慢慢轉動馬達大約0V

以上是故障馬達測試確實與新馬達數值不同

經過新馬達與故障馬達相同方式比較gsm7大的方法確實可以判斷出是否馬達故障

网友:
??我的圖片呢 ?

楼主:
竟然知道是板子壞掉了為了4400
開始對板子進行手術
1. 肉眼辨識法 看到什麼元件颜色,形状不对就更換哪個元件
就先拆下這兩個電阻看看好了

网友:
你不用電錶先量一下電阻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竟然知道是板子壞掉了為了4400
開始對板子進行手術
1. 肉眼辨識法 看到什麼元件颜色,形状不对就更換哪個元 ...

電阻引腳是
絕緣漆 ?
隔熱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我又出包了...

5pin

5pin
黑/粉 : 1.3歐姆<===接地??
黑/白 : 3.3歐姆  <==線圈
黑/灰 : 3.3歐姆  <==線圈
黑/橙 : 3.3歐姆 <==線圈

以上更正為
5pin
黑/粉 : 1.3K歐姆
黑/白 : 3.3K歐姆 <==霍爾
黑/灰 : 3.3K歐姆<==霍爾
黑/橙 : 3.3K歐姆<==霍爾

BLDC

可能長成這樣

bldc

bldc

楼主:
電路板解焊.溶不掉   ericchou大大的意思是指引腳是絕緣漆 ?隔熱漆 ? 難怪溶不掉....我還去買了吸焊槍花了60元要解焊.卡住了..  現在的科技真的太高了

maxcar大大說的對.要先用電表量.反正也溶不掉.先用電表量量看.電阻值150K歐姆沒壞 不用拆了

案情又回到原點............陷入沉思(為什麼板子沒有給我+5V 和+15V的電.而給我負100V. 是不是單向2極體壞了.兇手可能是2極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路板解焊.溶不掉   ericchou大大的意思是指引腳是絕緣漆 ?隔熱漆 ? 難怪溶不掉....我還去買了吸焊槍花 ...

既然覺得pin2沒有5V,那就往回查5V迴路,基板上不是已經給你標示5V測試點了嗎(紅圈)?
藍色圈的兩個零件測量一下

補充內容 (2019-5-11 02:55 PM):
照片手指頭左邊黑色散熱片上的零件IC201應該是7805,5V應該是從這裡輸出的

楼主:
幾度想放棄直接花4400元買板回來裝比較快

看到tsao0427 大大回文又重新打起精神 再試試看

看了google大神的一些資料

7805 是確認 5V 有沒有輸出的一個很好測試點.直接由此切入

從7805 3個腳的焊點引出3條線 當量測線

重新將板子裝機冷氣不開機

3條線分別是-100V -94 V -95V

沒有 5V 輸出電壓 .問題應該出在開關電源電路

還是各位大大有其他想法嗎?

7805 3腳焊點

7805 3腳焊點

3腳引出測是線

3腳引出測是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幾度想放棄直接花4400元買板回來裝比較快

看到tsao0427 大大回文又重新打起精神 再試試看

接腳PIN :
輸入   接地    輸出
您 3條線分別是-100V -94 V -95V
電表是否接地點 接錯了 ?

网友:
我也覺得從一開始報上來的電壓都不對勁 ?
搞不好變頻模組一開始就沒有壞,就單純馬達壞

你PO上來的有些照片是網路抓的,都沒看到你的電表設定檔位,及測試線黑棒接地位置

楼主:
為自己一個人在危險空間作業真的很難拍照

楼主:
最主要是连7805 地線都有電這點我才會判定模組壞了

楼主:
我想去買E28069 這顆變壓器可是我都找不到去哪裡買 有大大知道嗎我想先買來裝上去看看 或是有其他可以替代的變壓器 有大大知道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自己一個人在危險空間作業真的很難拍照

大大您要測試的部位都焊線出來了, 怎會難拍照.
您在前幾樓的數據都很誇張, 7805的電壓更是離譜...
小弟真的跟t大一樣很懷疑您的電表檔位及測試線黑棒參考接地位置.

強烈建議大大, 先依36樓t大操作的方法確認馬達是好的還是壞的? 之後再處理變頻模組.

若您堅持要先碰模組, 也試著依您取自網上照片的操作模式, 把電錶跟測試點及數據一起入鏡, 看看7805的數值照片!
若真的不行, 麻煩大大拍一下得到(-100V -94 V -95V) 這數據條件下的電表檔位,
再將黑棒及紅棒碰觸電路板的位置圈出來, 不然沒人知道您量測數據代表什麼意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去買E28069 這顆變壓器可是我都找不到去哪裡買 有大大知道嗎我想先買來裝上去看看 或是有其他可以替代 ...

一堆前輩們教導很多方法跟排除步驟, t大還特別依gsm7大的技法驗證了馬達的良莠,
大大您都視若無睹, 也未見加以驗證反饋...

若大大您對故障症狀已心有定見, 那就慢慢的學習嘗試~~
另外,
E28069 這類變壓器都是訂製品, 市面上找不到的, 除非在回收場遇到同型拆板料.

网友:
本案例之期望值該如何計算? -2400*0.85 + (-4400)*0.15 = -2700

所以呢……

建議樓主先把外模組放著,按照 36 樓給的方法來確認馬達是否正常?之後再來討論。

网友:
引用 楼主:
幾度想放棄直接花4400元買板回來裝比較快

看到tsao0427 大大回文又重新打起精神 再試試看

很明顯量測錯誤

楼主:
各位大大教訓的對.

小弟思想錯誤.怕被電到.和誤觸其他pin腳

地線都接室外機外殼的地線.沒有照規定接

今天重做

裝上板子冷氣不開機.量測馬達 粉/黑線電壓

測得電壓值約4.3V

1.2 電線引腳測得的電壓值約3V
2.3 電線引腳測得的電壓值-5V

電知識不足.造成大家不便 深感慚愧

粉紅色線和黑色線的電壓值

描述

描述
7805 1.2
7805 2.3

网友:
7805輸入要比+5V高
輸出要+5V
參考點是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教訓的對.

小弟思想錯誤.怕被電到.和誤觸其他pin腳

粉紅/黑 : 4.3V
我覺得室外馬達壞了

我曾經在出現F5的故障機上不拆馬達和變頻基板,直接測量粉紅/黑得到DC 4.23V , 換上新馬達後再測量粉紅/黑得到DC 4.4V

楼主:
之前都是看 這個 維修冷氣
Google大神查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rt0250/sort0624/info-2970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