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5020TRE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9-05-04):
TECO TL5020TRE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開機綠燈常亮有聲音無影像,實際上是有影像的只是背光源故障無法呈現影像

2.型號~TECO TL5020TRE

3.內部機板配置

4.電源/LED升壓恆流二合一板

5.主機板

6.面板型號

7.拆開面板/背光模組檢測燈珠燒壞多顆,LED燈條為~(7燈/條)用連接器串接2條為一組,共5組=70燈珠(35燈串聯共二迴路)

8.由於電視已使用4年多其餘的燈珠亦已老化,加上又是大尺寸面板更換燈條有極大的風險,所以採用全數更新代用燈條方案,安裝、固定、整線、點燈測試OK

9.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由於電視已使用4年多其餘的燈珠亦已老化,加上又是大尺寸面板更換燈條有極大的風險,所以採用全數更新代用燈條方案
Wet大:是做口碑的,佩服!佩服!

网友A:
感謝分享,所以一般燈珠壽命就大約四五年就要換了嗎?
「大尺寸面板更換燈條有極大的風險」請問wet這句的意思是什麼?
後來不是全部燈條都更換,舊的燈條都全部拆掉捨棄嗎?

网友:
LED壽命不比CCFL,全部換新自然是最好的做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所以一般燈珠壽命就大約四五年就要換了嗎?
「大尺寸面板更換燈條有極大的風險」請問wet這句的意 ...

意思就是
若只更換少數故障燈珠,沒更換的舊燈珠可能在短時間內就故障了
到時又必須再拆一次面板,多拆一次就多一次面板受損的風險
所以全部更換,用久一點,以減少拆面板的次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
若只更換少數故障燈珠,沒更換的舊燈珠可能在短時間內就故障了
到時又必須再拆一次面板,多拆一次 ...

感謝熱心回覆,懂了!
我以為「更換燈條」的意思就是整條更換~~誤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熱心回覆,懂了!
我以為「更換燈條」的意思就是整條更換~~誤會了

"更換燈條"通常就是指整條換掉
只是樓主省略了"更換燈珠"的這些用詞與說明
因為論壇裡有許多背光維修的案例,
都有提到更換的方法與種類

网友:
哇!修好真漂亮 都是美女跟山水

网友:
換燈條是釜底抽薪的維修作法,當所有燈條都換新後使用壽命就重頭計算,若無意外的話
該台背光模組要很久才會再故障了.....起碼再壞不會是背光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