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臂式螢幕支架--藉此詢問顯微鏡的改裝方案

楼主(2019-05-04):
緣起: 由於固定支架佔用空間且每次使用顯微鏡都要調整焦距不是很方便,所以想透過這個來找省錢替代方案。

想請教各位有什麼好方法或是材料可以裝上去且施工容易?盡量不要動用到電動工具。

感謝各位的意見~

超連結為螢幕可調整支架的說明。

原來的顯微鏡已經有裝上固定支架的固定座,如下圖。

PS:感覺黑色固定座似乎是黏合上去的,不是原廠的機構件。這個部份我再詢問賣家是否如同我所猜測的相同?!

网友A:
一般顯微鏡座
調整高低的齒條座拆開後。內部有固定螺絲可卸除
如下圖 :黑色軸桿固定塊 與 白色鏡筒座 可分離

將購買來的螢幕架VESA板上鑽兩個螺絲固定牙孔 (還是ˋ少不了電鑽,鑽它倆下)

然後結合原本的顯微鏡筒固定座,即可如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顯微鏡座
調整高低的齒條座拆開後。內部有固定螺絲可卸除
如下圖 :黑色軸桿固定塊 與 白色鏡筒座 可分 ...

剛剛問賣家『無孔夾具連結』中的『柱狀座』有沒有單賣,螢幕支架的一半價格....蠻貴的。

明天研究看看,再做決定。感謝您的意見~

网友A:
忘了提到一個重點
由於立體顯微鏡是 "視像放大" 輔具
鏡頭端的穩定度,會影響長時間觀察的視像疲勞

畫面很晃時,看久了會頭暈想吐,眼睛很酸

加上成像前需做的調焦動作
若固定湍剛性不佳時,很難穩定對焦,須花較久時間

當固定架鋼性不佳時,會影響作業效率 與 視覺疲勞
下列隨機參考幾個固定架的使用情境

3Dアジャストアーム実体顕微鏡~作業風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N9knOCUxiQ

スムースアーム Smooth Ar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SD-3qLE1Q

ズーム式実体顕微鏡(スムースアーム付粗動アングル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go6nbx5fl8

ライン顕微鏡検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PUla7T0HU

3Dアジャストアーム実体顕微鏡~棚に設置してみまし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hQZicVZeJo

歯科技工士用 アーム付顕微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h-6JqC3jmQ

3Dアジャストアーム実体顕微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UE1ETowxE

幾個隨機商品式樣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提到一個重點
由於立體顯微鏡是 "視像放大" 輔具
鏡頭端的穩定度,會影響長時間觀察的視像疲勞

我先買一支,確認穩定度。
若真的太晃,只能當螢幕支架使用。

補充內容 (2019-5-6 11:51 PM):
賣家回覆很晃...不適合改裝使用。
holy **** 我猶豫了。
買、不買、買、不買...
管他的,買了!一張小朋友,頂多當原來的功能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了提到一個重點
由於立體顯微鏡是 "視像放大" 輔具
鏡頭端的穩定度,會影響長時間觀察的視像疲勞

第一段影片那位女生單手就可以移動顯微鏡是非常理想的支架,Amscope的就不行,但我想那個齒科用的一定不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段影片那位女生單手就可以移動顯微鏡是非常理想的支架,Amscope的就不行,但我想那個齒科用的一定不便 ...

支架穩定度夠
收折 與 快速到位可立即工作
這樣應可符合使用者需求
再想一下A牌的結構,或許也差強人意

一般立體顯微鏡的工作距離約9.7公分高(沒加其它輔助鏡情況下)

想像一下
不用時,希望它龜縮在檯面邊邊,盡量少佔空間
要用時,希望單手一拉,立即到位 (可視的工作焦距 : 9.7cm高的工件上方位置)
支架理想的方式是,可龜可定(一拉到位穩定如山,立馬工作)
所以不管是肘節或懸臂或平行四聯桿機構
只要方便習慣應用,都皆大歡喜

整天工作都需與顯微鏡為伍的職業 : 鐘錶 或 珠寶 製造業
Micro Pave Setting CZ Silver Jewelry Facto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bpRuXX0JEc

Hand Push Engraving With the Speitzer/Onglette Grav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Zv2bbbEG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架穩定度夠
收折 與 快速到位可立即工作
這樣應可符合使用者需求

羨慕一排雙目顯微鏡....公司外勞每天用肉眼焊接SMD元件,真的傷眼力...也很佩服他們。

自己的眼睛自己救...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