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擴大機型號 WX-845 R聲道異常

楼主(2019-05-05):
請問此擴大機R聲道突然失聲問題

仔細聽有非常小的聲音.請問有高手知道是哪裡的元件故障嗎
還是有人可以教我左右聲道元件哪個可以先做交叉測試的

我的line id:0919871234

网友A:
先判斷功率放大IC有沒有壞
測試方式就是在IC輸入的地方用手碰一下.如有聲音一般表示在之前就有問題.
IC資料看編號網上查一下就有資料

网友B:
看了一下圖片 , 這款擴大機的3顆功放IC (5隻腳的) 應該是 TDA2030 這棵 IC , TDA2030 的電源供應最大額定值是 直流正負18V電壓 ; 電流 3.5A , 如果系統的供電源 (Vcc) 常常有超過18V的現像 ,  TDA2030 就很有機會掛點 , 再加上那些 (5隻腳的) TDA2030 也沒上足夠的散熱膏鎖上散熱片進行導熱 , 所以很有可能是右聲道專司功率放大的 TDA2030 壞了 。除了 maxcar (大)所說的 , 用靠手指判別故障點區塊外 , 也可以將右聲道的功率IC TDA2030 拆下清潔背面(光滑面)重新上散熱膏 , 再重新把 TDA2030 焊回送電試看看 。

网友C:
用探針觸控TDA2030A pin1 看喇叭是否有聲音來判斷有沒壞

192.88 KB, 下載次數: 66

网友:
檢查音量旋鈕,將左右聲道互換看看,不是換輸入部分,是擴大機板子上的左右聲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判斷功率放大IC有沒有壞
測試方式就是在IC輸入的地方用手碰一下.如有聲音一般表示在之前就有問題.
IC資料 ...

請問.是通電後用手直接觸摸嗎?可以幫小弟圈選要碰觸的位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圖片 , 這款擴大機的3顆功放IC (5隻腳的) 應該是 TDA2030 這棵 IC , TDA2030 的電源供應最大額定值 ...

請問.目前有一邊是正常的.可以兩邊的功放IC交換測試嗎?會不會有再損壞的風險
左右兩邊的控制IC可以圈選給我嗎?還有18V的測量點...感激不盡

网友:
第二張圖左邊倒數第二個IC有個小孔?

网友D:
機器恢復原狀直接開機,耳朵貼在喇叭出口位置好的一邊應該有斯聲、故障的一邊聽聽看是不是跟好的一邊一樣的聲音、如果靜悄悄完全都沒有聲音、就是他壞了,如果也是有斯聲、就是他前面的部分有問題了

補充內容 (2019-5-7 01:53 PM):
就是他  (功放IC)  前面的部分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機器恢復原狀直接開機,耳朵貼在喇叭出口位置好的一邊應該有斯聲、故障的一邊聽聽看是不是跟好的一邊一樣的 ...

放音樂其實有很小的聲音,但不知道是哪一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音樂其實有很小的聲音,但不知道是哪一顆

有斯聲?

補充內容 (2019-5-9 11:26 AM):
https://www.facebook.com/chk.hu.1/videos/10984063936794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圖片 , 這款擴大機的3顆功放IC (5隻腳的) 應該是 TDA2030 這棵 IC , TDA2030 的電源供應最大額定值 ...

tda2030a一顆,另外2顆是D2030A是相同的嗎
這3顆我都有碰第一腳,都有嘟嘟聲
2顆D2030A也有交換過,組回還是一樣
R聲道還是有聲音,但是很小聲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探針觸控TDA2030A pin1 看喇叭是否有聲音來判斷有沒壞

試了3顆第一腳都有嘟嘟聲
R聲道是有聲音並不是完全沒聲音喔,只是非常小聲
請問還有哪裡可以下手的

网友E:
基本上,都會有左右聲道...

A(輸入)====B=====C===...=Z(輸出)

輸入跟輸出應該就會在可以拔掉的接頭上...
所以試著找出左/右聲道再調換(或一個一個測)
註:通常輸出會靠近大功率晶體

例:找到左聲道輸入(正常),
A 換到右聲道輸入,結果小聲(異常),表示右聲道電路有問題(來源應該沒問題)
B 換到右聲道輸入,結果有聲(正常),表示右聲道來源有問題(電路板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都會有左右聲道...

A(輸入)====B=====C===...=Z(輸出)

這台的功率晶體有一顆TDA2030A跟兩顆D2030A
我目前有把2顆D2030A對調.但還是一樣很小很小聲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這台左右聲道的電路區塊在哪個位置

网友A:
說真的對你來說還是練練基本功

多多爬文

先弄清楚輸入跟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對你來說還是練練基本功

多多爬文

謝謝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目前有一邊是正常的.可以兩邊的功放IC交換測試嗎?會不會有再損壞的風險
左右兩邊的控制IC可以圈選給 ...

您說的編號 D2030A 應該也是5隻腳 TO-220AB 包裝的功放IC , 它跟 TDA2030 的接腳定義其實是一樣的 , 因為 TDA2030 是由 (SGS-THOMSON )歐洲意法半導體註冊專屬生產 , 其他家若要生產 TDA2030 必須付一筆權利金給意法半導體才可得到生產授權並打上相同編號 。D2030A 是近年來因為意法半導體已不再授權他家廠商生產TDA2030 所出現的 " 複刻版 " , 所以更換時可以直上沒問題 。

TDA2030 的聲音輸入端在第(1)腳非反相輸入端 , 在通電狀態下以手指輕觸第(1)腳 , 若喇叭有 潑 ! 嗚~~聲 輸出代表這IC沒有壞 , 反之若連聲音都沒有就表示 TDA2030 已經壞了。若 TDA2030 沒壞只是聲音很小聲 , 那你應該往輸入端第(1)腳往回查電路板上的 " 前級放大 " 電路區域是否有故障 , 前級放大大多採用 IC 式 OP放大電路 做放大音訊之處理 , 針對OP放大電路的電源輸入腳對地量電壓看有無電源進來 , 如果電源量不到就針對OP放大電路的區塊 , 把無電源進來的原因把他排除掉 。

電路板上的 KA78R05 是 DC +5V 的穩壓電源IC , 這顆3隻腳 IC 是供應電路板上那些 8PIN 以及 16PIN IC 的電源來源 , 您也可以用電錶量一下KA78R05有沒有 DC +5V電源輸出 這樣就可以解決很大部分的故障問題了。 ( 先祝福您 修繕成功 ) [ TDA2030 的技術文件可去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ONICS/TDA2030.html 這網頁下載下來 , 在修繕上將會對您有很大幫助的 ]

网友F:
我個人看法:依第一張圖看來.左上方那2顆2030是左右聲道.最右邊是重低音.對調左右2顆2030.結果一樣.喇叭單體有無問題?前級(不是音源).音量VR是否有問題

网友G:
PCB板焊接面圖太少 !
哪邊是右邊,哪邊是左邊,標示一下,讓大家想的跟講的都一樣。

TDA2030A第四腳輸出是否有一顆電容接喇叭一端?
這機器是用 OTL電路還是OCL 無電容輸出電路,請確認一下 。

OTL電路
電容故障會輸出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說的編號 D2030A 應該也是5隻腳 TO-220AB 包裝的功放IC , 它跟 TDA2030 的接腳定義其實是一樣的 , 因為 ...

感謝你耐心的指導,而且你説的非常詳細,我會在往前查看,因為觸摸第一腳的確都有發岀正常嗚~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個人看法:依第一張圖看來.左上方那2顆2030是左右聲道.最右邊是重低音.對調左右2顆2030.結果一樣.喇叭單體 ...

我對調後是用同一個喇叭做輸出端測試,因為我也怕說是喇叭本身的問題
我會在檢查看看您說的VR旋紐看看
感謝您寶貴的建議

网友:
引用 网友G:
PCB板焊接面圖太少 !
哪邊是右邊,哪邊是左邊,標示一下,讓大家想的跟講的都一樣。

OCL電路圖:

不好玩,又多一張圖刪不掉!!!

不好玩,又多一張圖刪不掉!!!

R+L白圈為R輸入端電容1UF ,
TDA2030A電源 腳 3- , 5+  雙電源整流兩顆大電容串接處為中點電壓0V參考點。
PCR (P)檢查 R聲道 TDA2030A PIN腳 3- , 5+ 供電電壓。

觸碰 白圈  1UF電容 R輸入端 ,分辨(ㄅ歐) 聲大小
有可能1UF電容 失效 !

不好玩,又多一張圖刪不掉!!!

网友:
說不定是音源根本沒輸入.也就是在後級的輸入端是沒信號.是因為串音的緣故.所以會有微弱的聲音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圖片 , 這款擴大機的3顆功放IC (5隻腳的) 應該是 TDA2030 這棵 IC , TDA2030 的電源供應最大額定值 ...

你好
我剛測量TDA2030A的引腳3 跟5結果超過18v電表在32V
另外2棵D2030A第3跟5腳也都在32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個人看法:依第一張圖看來.左上方那2顆2030是左右聲道.最右邊是重低音.對調左右2顆2030.結果一樣.喇叭單體 ...

請問一下面版音量控制只有單獨一個旋鈕.沒有左右VR
那是不是可以排除是VR的問題了

楼主:
我剛測量右邊2顆D2030A第3-5腳是在32V   左邊一顆TDA2030A的3-5腳也是32V
請問以這顆變壓器的輸出測量這樣有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測量右邊2顆D2030A第3-5腳是在32V   左邊一顆TDA2030A的3-5腳也是32V
請問以這顆變壓器的輸出測量這 ...

你是 R聲道異常 要比對的是R聲道IC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說的編號 D2030A 應該也是5隻腳 TO-220AB 包裝的功放IC , 它跟 TDA2030 的接腳定義其實是一樣的 , 因為 ...

KA78R05測量第一腳在17V
第二腳4V
附上這台的變壓器讓你幫我解惑

楼主:
有測量你圈的L跟R的3-5腳
都在33V請問這電壓是不是不正常了
有可能兩顆都壞掉嗎
最左邊那顆也是在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測量你圈的L跟R的3-5腳
都在33V請問這電壓是不是不正常了
有可能兩顆都壞掉嗎

量電壓黑棒要接在 兩顆大電容串接處為中點電壓0V參考點
或是 KA78R05中間腳  黑棒要接在此 電壓0V參考點
VS+VS- 32V    電壓0V參考點16V  算正常

先觸碰 白圈  1UF電容 R輸入端 , (ㄅ歐) 聲大小正常否 ?

网友:
這種一般都有SUB-WOOF, 先確定 L / R / SUB-WOOF 每個聲道正常再說, 不管大小聲.
再來就用外界音源輸入, 比對內部MP3播放, 插錯線很常見.
再不行就把 VR 全換, 盲修一下就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KA78R05測量第一腳在17V
第二腳4V
附上這台的變壓器讓你幫我解惑

http://bbs.pigoo.com/thread-75611-1-1.html

第二腳接地腳 黑棒 0V參考點
KA78R05測量第一腳(1,2) 12~9 V
第三腳(2,3) 5V

网友F:
恕刪!沒看到前輩說的那麼詳細.
建議直接把2顆2030的第1腳相連.看看出不出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恕刪!沒看到前輩說的那麼詳細.
建議直接把2顆2030的第1腳相連.看看出不出聲 ...

原來可以相連測試喔
那我假日再來大膽測試一下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