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東元冰箱R6030VX零件0C032 JIB5 資料PDF

楼主(2019-05-05):
問題求助,東元冰箱R6030VX零件0C032  JIB5  資料PDF,此冰箱不運轉,前面急速冷凍燈閃受
變頻基板的電容換過一樣不運轉,查到U700  0C032  JIB5的21腳及24腳短路,求資料PDF,或是告知哪裡可以買到此IC
還是痞友,有經銷東元的,請幫忙買此塊變頻基板..謝謝

网友:
REMARK 的 MCU 或 DSP,裡面帶程式的。

楼主:
gsm7大;謝謝喔,看來只有換整塊變頻基板了,現在東元公司零件又不外賣

网友:
OC032

網拍賣家
歸類該IC是調壓IC (但不再販售)

唯,不知歸類是否正確

网友A:
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沒提到:怎麼知道是驅動板故障的?

网友B:
查到U700  0C032  JIB5的21腳及24腳短路,
先找datasheet看或挑起21及24腳確認ic或線路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沒提到:怎麼知道是驅動板故障的?

gsm7大;此基板換上電容就會運轉,不知何因,約30分後,就不轉,我也在學習,如何判斷,變頻基板故障,因該是有110V,送到變頻基板,還要有一組啟動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到U700  0C032  JIB5的21腳及24腳短路,
先找datasheet看或挑起21及24腳確認ic或線路造成短路 ...

323qazxsw大;我在確認.謝謝

网友C:
現在東元公司零件又不外賣
現在公司維修都只會換主板.你會查故障零件.你太強了

現在公司都是成本一直精算.所以就是要你整台換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東元公司零件又不外賣
現在公司維修都只會換主板.你會查故障零件.你太強了

現在東元公司零件又不外賣,才會求,痞友,有經銷東元的,請幫忙買此塊變頻基板
是查到一個貼片電容短路,拆下測量是好的,才會追到此IC

网友A:
所以說還不能 100% 確定是驅動板故障不是嗎?

這是通用板,控制信號一進一出,分別透過兩顆 PC817 傳送。第一步就是要確定停機的時候到底是主板的命令呢,還是驅動板不聽令?兩片板子上各有 LED 作指示,如果找得到故障碼對照表的話就簡單了。找不到的話外人有外人的修法:搭示波器在輸入腳看一下就知道了。沒有示波器,萬用錶也能克難一下,再不線路上加串個 LED 也行。很快就能把系統切割開來。

MCU 如果有短路現象,多數連啟動都不行的,整個失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說還不能 100% 確定是驅動板故障不是嗎?

這是通用板,控制信號一進一出,分別透過兩顆 PC817 傳送。 ...

gsm7大;請教有類似線路圖嗎?講解一下,很想學習

网友:
問驅動板線路的話找 BLDC CIRCUIT 就滿坑滿谷了。

單純修冰箱不需要研究到這個地方。問題要簡單化,不要複雜化。

楼主:
gsm7大;請教變頻基板輸出至壓縮機如何測量好壞

网友A:
唉……這個問題呀……範圍可大可小。不是兩三句話可以交待。

壓縮機,就當成是馬達,量它的三組線圈,正常是三組的阻值相同。

PCB 那邊一般是直接從 IPM 引出,分別量測對 GND 與 V310DC 的阻值可作基本判別,正常是 三組*2 相同 (通常是高阻抗)。

看得懂細部電路圖的話,對照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這個問題呀……範圍可大可小。不是兩三句話可以交待。

壓縮機,就當成是馬達,量它的三組線圈,正常 ...

gsm7大;謝謝解說

网友D:
網文約略看了其它品牌變頻冰箱的說明書,,
前面急速冷凍燈閃爍,大都處於除霜行程中,
除霜行程中,某些冰箱設計此刻壓縮機不運轉
樓大要不要考慮看看,是否真的一直是除霜行程,看看是否這個控制問題的影響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網文約略看了其它品牌變頻冰箱的說明書,,
前面急速冷凍燈閃爍,大都處於除霜行程中,
除霜行程中,某些冰箱 ...

ericchou大;如正在除霜行程,有把掉插頭5分鐘後再插電,是一樣不轉,後檢查到一個貼片電容短路,拆下測量是好的,才會追到此IC

网友D:
引用 楼主:
ericchou大;如正在除霜行程,有把掉插頭5分鐘後再插電,是一樣不轉,後檢查到一個貼片電容短路,拆下測量是好 ...

家中有一部定頻老冰箱
之前有次故障,停擺不冷
當時接功率表觀察,看到有不小的消耗功率
由冰箱機背簡易規格表+電路圖,比較出功率判別是除霜電熱器
電源插頭拆拆裝裝,也都一直維持除霜行程
追找上游電路發現是除霜定時器故障,繼電接點一直黏接著除雙迴路不鬆開(導致壓縮機造不出冷度)
後來排除除霜定時器問題才能正常製冷

雖然您是變頻冰箱不同於定頻冰箱控制方式
但純粹提供一個思考方向
什麼原因讓您的變頻冰箱一直是除霜行程 ? (MCU故障.......或其他迴路節點)
什麼條件未達到,讓順序控制停擺 ?
看過有些變頻家電為了控制轉速,會有轉速偵測回饋機制
故障點,有時候是轉速偵測異常的停機保護機制 (霍爾感應 IC 失能導致)
除此之外,可能要請其他前輩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中有一部定頻老冰箱
之前有次故障,停擺不冷
當時接功率表觀察,看到有不小的消耗功率

ericchou大;感謝堤供維修經驗,這台是顧客的,顧客已請東元原廠修理,換了變頻基板,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