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送碳粉匣

楼主(2019-05-05):
有EPSON LQ300+及Panasonic kx-p145
有需要的出聲就是你的,如沒人要只好丟掉了
7-11店到店運費70元

网友:
這個應該是矩陣式印表機的墨帶...

网友:
通常稱作 色帶 吧

LQ-300 用的人不多, 如果是LQ680  or LQ690 用的人就很多了

LQ 680 & LQ690 我公司的機器 平均兩年會換一次印字頭

如果是 FUTEK F80 or DL3800 印字頭  我公司平均半年要換一顆 (連印字頭都被當耗材,可見色帶用更兇)

网友:
這個要看有沒有作生意的,應該三聯式發票印表機用的到

网友A:
呵呵!!  小弟也才剛購入一台 HP M15W 雷射PRINT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小弟也才剛購入一台 HP M15W 雷射PRINTER

印很少會不會容易壞啊?

网友:
點矩陣印表機的色帶匣....現在大概只剩印三聯發票的用途了
不同型號的話可以拆開色帶匣,將裡面的色帶條取出置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印很少會不會容易壞啊?

對阿 考慮到印量不大,只是有需要,所以捨噴墨買雷射,

M15W 主要是體積小很多,沒掃描裝置可以做小一些,佔的空間可縮小一半

用途是印報表居多,所以彩色用途就比較不重要

噴墨我也一台HP還躺在箱子裡,已改好連續供墨,但是噴頭已塞要換墨夾後再裝供墨管

算一算要花1K多,所以乾脆就買新的雷射來用,修噴墨用的少,沒多久又塞住,那就不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對阿 考慮到印量不大,只是有需要,所以捨噴墨買雷射,

M15W 主要是體積小很多,沒掃描裝置可以做小一些 ...

買15W要三千左右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買15W要三千左右吧!?~~

不用ㄝ!!  我在MOMO買的,折扣價 261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ㄝ!!  我在MOMO買的,折扣價 2618!!

那還好.....我都很少印...買起來似乎不划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還好.....我都很少印...買起來似乎不划算

小七 是大家的好朋友

喝牛奶不需要在家養頭牛

另外雷射太久不印 比較容易發生問題的,據說是碳粉會結塊,無法列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七 是大家的好朋友

喝牛奶不需要在家養頭牛

靠夭~~~~把碳粉匣拆下搖搖可以繼續用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靠夭~~~~把碳粉匣拆下搖搖可以繼續用嗎?

回 a471 大 ...

不能這麼做,會把碳粉弄的到處都是,比較好的方法還是偶而開機列印,不過還是比噴墨的好用,米家是用 OKI B430dn產品,已將內附的2K碳粉用完,現在準備想把副場7K用完中,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對阿 考慮到印量不大,只是有需要,所以捨噴墨買雷射,

M15W 主要是體積小很多,沒掃描裝置可以做小一些 ...

回 eson0724 大 ...

公司前陣子也添購了一台 M15w,故障率低,但是運作時聲音很大,換了三個副廠碳粉,就可以再買一台新的M15w了,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 eson0724 大 ...

公司前陣子也添購了一台 M15w,故障率低,但是運作時聲音很大,換了三個副廠碳粉, ...

噪音問題我是覺得還好,家裡用的畢竟不是常用,印表機這類行銷手法目前就是偏向銷售耗材為收入主要來源,所以才會有那麼多副廠產品來爭大餅,說實話若真的需要品質優一點的列印效果,還是要買原廠耗材較佳,只是印一般文件,那就看客官自己選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還好.....我都很少印...買起來似乎不划算

檔案上傳到小七,省了印表機錢,還不必準備紙張。
上次,我上傳大頭照檔案,連相紙紙張也有。

雖然印出來不像傳統洗相片那種亮面紙質那麼漂亮,但是我只是要辦會員證需要交照片呀~
承辦人員也沒說不行。而且印一張自己裁一裁,變8張一吋照,真是太便宜了。

聽說全家印相片比較水,目前還沒試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 a471 大 ...

不能這麼做,會把碳粉弄的到處都是,比較好的方法還是偶而開機列印,不過還是比噴墨的好 ...

不能搖....那還是得盡量用光碳粉咧~~~

以前我買HP噴墨的,那個年頭它的噴嘴跟墨匣做一起,不怕少印壞噴嘴~
結果反倒是墨水停產的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檔案上傳到小七,省了印表機錢,還不必準備紙張。
上次,我上傳大頭照檔案,連相紙紙張也有。

這我還真不會用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