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冰箱 SR-700EH 冷凍會結凍但冷藏不冷

楼主(2019-05-05):
這台冰箱上週搬家時, 有給人換過馬達風扇.
後來搬至新家時, 停機過1天再開.
前2天使用都正常, 冷凍會冰, 冷藏很冷.

後來我覺得太冷, 便把冷凍與冷藏的溫度都調到中,
大概快到傍晚時, 我再去開冰箱, 冷藏的溫度變得不冷, 飲料就是微涼那樣.
再把溫調到冷一點似乎也沒用.

隔個2天我就請師傅來看, 冷凍一樣會冰, 冷藏用電子溫度計測大概 8-9 度.
師傅說還會再降, 看上去沒問題. 我就想那多等個一天再來看, 也放個溫度計.

隔了一天, 再去看, 反而更不冷了, 溫度計我是放在風口, 也是20多度, 大概21.
第一天開機時, 那時還有10度左右.

拆開背板來看, 把冷凍門邊的按鈕壓下, 風扇也會動. 周圍也沒有結冰.
這幾天感覺也一直在運轉, 有時好幾個小時, 然後停一下. 不到10分鐘又運轉.

門鏠不知道是不是無法合緊, 但臉靠過去, 似乎也沒風漏出來.
請問有可能會是什麼原因呢?

SR-700EH

SR-700EH

基板

基板

電路圖

電路圖

网友:
冰箱冷凍冷藏的關係 應該是冷藏風扇將冷凍處的冷吹到冷藏室
從上面敘述零件應該是沒問題才對 可檢查溫ˋ度計是否接觸到金屬或移動到出風口處

网友A:
樓主的機器一年多前給人修過?還是自己修的?可考慮再換一次基板……呃,本來是想這麼說,但看來也許有二重以上之故障點,建議找此型號的專門人員來看。

楼主:
補一下整個背板拆下來的圖, 周圍鰭片轉角的地方都結冰了, 上方師傅說感應器的地方也結冰了.

這是除完冰的圖.

結冰區

結冰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的機器一年多前給人修過?還是自己修的?可考慮再換一次基板……呃,本來是想這麼說,但看來也許有二重 ...

前陣子有給人換馬達風扇. 結果沒想到過幾天就不冷了..

网友B:
建議 冰箱都先回覆原狀 該歸位的歸位
等到冰箱不冷時 (冷度不夠不算 冷藏溫度要15度以上才算)
那時都不要動作 拆開冷凍庫背板 照相

一般冰箱不冷 壓縮機正常運轉 自己斷電除霜  一般是無法看出故障點
如要叫修也一樣 都不要動 更不能斷電 以利維修員判斷

网友:
除霜電路可能有壞

网友:
冷藏室出風口有風嗎,請您在冷凍室放隻溫度計

如果冷凍室會降到-15度以下,冷藏室降不到4-6度,冷藏室出風口沒有風,請您檢查R感溫器跟R調節門是否正常

因為小弟家也有一台一樣的,被搞過好幾次了

网友:
這個是電子風門,如果冷藏室感溫電阻故障或風門馬達故障,症狀就是這樣

溫感電阻一般25度C阻值不是2就是10歐姆,小弟碰過溫感電阻玻璃管斷成2截,不要問我這個是固定不動的怎麼會斷,我也很納悶

网友:
電子的很難搞~
特別是需要溫度變化才會動作的零件~
建議是直接換新的~省時省工~

之前小弟也遇過~
主板換新的~結果不行~
結果也是溫感有問題~換個新的就好了~
一個溫感也不貴~
以後遇到就直接都換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補一下整個背板拆下來的圖, 周圍鰭片轉角的地方都結冰了, 上方師傅說感應器的地方也結冰了.

這是除完冰的 ...

你的冷排照片是已經除霜後照的,這樣是判斷不出來的
請恢復原狀插電4小時後,再照一張冷排結霜的狀況

楼主:
昨天師傅有換黑色線化霜的,白色的溫控沒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 冰箱都先回覆原狀 該歸位的歸位
等到冰箱不冷時 (冷度不夠不算 冷藏溫度要15度以上才算)
那時都不要動 ...

嗯.後來維持運作的狀況下叫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冷排照片是已經除霜後照的,這樣是判斷不出來的
請恢復原狀插電4小時後,再照一張冷排結霜的狀況 ...

下次記得!! 那張照片是後來師傅用吹風機除完霜後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冷排照片是已經除霜後照的,這樣是判斷不出來的
請恢復原狀插電4小時後,再照一張冷排結霜的狀況 ...

昨天下午換了基板與黑色的化霜感溫器.
冰凍與冷藏皆會冷, 但冰箱一直處於長時間運轉, 底盤儲水槽也沒有除霜後的水.

是否需要再看一次結霜狀況, 還是再等數小時或1-2天再來看狀況?
因為一直運轉都不停擔心是不是哪裡有問題.

但一直修下去似乎不如換一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換了基板與黑色的化霜感溫器.
冰凍與冷藏皆會冷, 但冰箱一直處於長時間運轉, 底盤儲水槽也沒有除 ...

這台冰箱很詭異,從室溫狀態插電運轉,壓縮機會連續運轉超過10小時以上,小弟當初也是以為故障
看來您的基板可能有故障,舊的有留下來嗎,小弟押寶CN4或CN6後方有零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冰箱很詭異,從室溫狀態插電運轉,壓縮機會連續運轉超過10小時以上,小弟當初也是以為故障
看來您的 ...

給師傅帶走了.  CN4 CN6 後方的零件是在冷藏室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換了基板與黑色的化霜感溫器.
冰凍與冷藏皆會冷, 但冰箱一直處於長時間運轉, 底盤儲水槽也沒有除 ...

這台冰箱我家也使用過,從新機開始對冷凍力就不是很滿意,肉品買回來放進冷凍庫都要隔天才會結凍,連捲起來那種火鍋肉片也一樣,運轉噪音很大聲又耗電,使用約6年就不冷了,努力了一陣子還是放棄買新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45683-1-1.html

网友E:
照一張冷藏室不冷時,冷排結霜的狀況
注意感溫器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一張冷藏室不冷時,冷排結霜的狀況
注意感溫器插座

請問正一,圖中白豆的位置,一般會在哪呢?

网友F:
門鏠不知道是不是無法合緊, 但臉靠過去, 似乎也沒風漏出來.
用手電筒由內往外照.門關起來的時候.有透光就是有漏
漏會產生蒸發器結冰.冰箱溫度降不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正一,圖中白豆的位置,一般會在哪呢?

你圖片就有看到2顆白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門鏠不知道是不是無法合緊, 但臉靠過去, 似乎也沒風漏出來.
用手電筒由內往外照.門關起來的時候.有透光就是 ...

來試試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給師傅帶走了.  CN4 CN6 後方的零件是在冷藏室嗎?

不是,本來小弟以為問題在冷藏室感溫豆故障,您更換主機板後完修,問題可能在主機板不能送出電流給電子風門
這個要拆冷藏室出風口總成來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66373-1-1.html

請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本來小弟以為問題在冷藏室感溫豆故障,您更換主機板後完修,問題可能在主機板不能送出電流給電子風 ...

這種白色的感溫豆(綠箭處), 是冷凍與冷藏皆會有一顆是嗎?

GR-B500B

GR-B500B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白色的感溫豆(綠箭處), 是冷凍與冷藏皆會有一顆是嗎?

是的,這顆控制風門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