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公板LVDS屏線接錯燒毀,可以自己修看看唷

楼主(2019-05-06):
改公板常常遇到屏線腳跟別的不一樣,一不小心就接錯了,接上去燒毀後就不能用了
因為這是我很久之前的的經驗,所以當時沒拍什麼照片,也忘記記錄了,但是我只能憑自己的記憶分享。

燒毀通常是這個MOS故障,位置應該都在屏線插座的左邊,我記得應該是N-MOS,這顆MOS主要是開關LVDS屏電壓,所以屏線短路會先燒毀此MOS,ˋ這時候電表拿起來量mOS三支腳應該都是呈現短路的情形,所以我就到拉雞堆找一個廢板子,隨便拆一顆MOS管,因為也看不到MOS型號,所以先銲上去,銲完之後請先不要上屏,先量量看公板開機跟關機時,LVDS電壓是否為關機0V開機為12V,如果設定為3.3V或5V,那就是3.3V跟5V

上面板之前請查一下面板DATASHEET的接腳定義,以免在一次憾事,確認完後上電如果MOS撐得住就OK了

也有一個方法就是拆下MOS,電路D-S腳給他短接,但是我是不建議這樣搞拉,邏輯板關機常時間有電進去,容易造成壽命衰減

第一次發文若有違反板規的地方請麻煩指正一下,感謝

网友:
插錯燒毀也遇過一次,只是沒找到這顆MOS,還沒換,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