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廠牌充電器晶片編號

楼主(2019-05-06):
充電器電路板正、反面如附圖1、2
請問各位大大:U1、U4可能的編號?
U1的5~8腳接輸入電源(155V)、12腳接地,3、4腳接光耦(817)的3、4腳,如圖3。
U4(圖4)可能是Q2.0快充控制晶片?

网友:
無印字不用玩

像這種USB供電器 很好買的不用修
那怕是原廠的也不貴
千元以內的交換式電源都不值得修  除非真的只是壞功率元件

网友:
  U1 的形容, 5~8 腳應是 D 極; 1~2 腳應是 S 極; 光耦 817 的 3 腳通常為接地, U1 的 3 腳應亦是 S 極; U1 的 4 腳應是 G 極.

  可能是 SOIC-8 中低壓 N 通道的 MOSFET. 至於型號, 用前述關鍵字搜尋即可.

楼主:
謝謝專炸元件大大提點。
我的電路底子差,只好在故障原因查找和拿來路不明的電路板練練基本功。
反正原本就是不良品,炸掉了代價也低。

楼主:
謝謝nessie大大指導,正在努力中......

楼主:
U4是QC2.0快充控制晶片,編號是:FM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