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兌換]30V 3A 可調電源供應器 標酷幣 Part II

楼主(2019-05-06):
這台電源供應器是熱心會員豬仔提供的,他不忍心把這些以前陪他工作的儀器讓回收場賤價回收,希望在痞酷網能重新賦予它生命,讓它繼續服役為大家服務,所以拿出來讓我換酷幣。

我不知道好壞?我也不想測試,我只要求標到的會員修好之後自用,有時讓它露露臉,讓大家看到儀器就想到熱心的會員。

有想標來修的會員請注意以下規定,同意再下標。

1. 50酷幣起標,出價請以10的倍數,10的1倍就是10,10的2倍就是20......餘者類推。
2. 沒有截止日期,不是喊價最高者得,隨時我會喊停,由我宣佈那一位會員得標為準!
3. 自取或郵寄均可,郵寄方式需以烏骨雞學姐方便為主,無法配合請勿出價競標。

网友:
過路費n_119|

网友A:
請問各位前輩,經驗來說電供的電流電壓顯示,數字比較準還是指針比較準
因為小弟看YOUTUBE上的偉修記,常常用電供顯示電流值判斷筆電故障點,讓小弟有點手癢想搞一台電供來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各位前輩,經驗來說電供的電流電壓顯示,數字比較準還是指針比較準
因為小弟看YOUTUBE上的偉修記,常常 ...

顯示要準就是要校正
原始的設計夠線性的話,校好之後可以很準
當然解析度是指針的痛點,搭配數顯的確是最快上線使用的方法

那個熱顯儀沒有燒到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各位前輩,經驗來說電供的電流電壓顯示,數字比較準還是指針比較準
因為小弟看YOUTUBE上的偉修記,常常 ...

我個人是覺得這種電源供應器表頭準不準並不是第一要素,例如之前烏骨雞學姐常拿電源供應器來充筆電的電池,筆電大多外接19V變壓器,而筆電電池裡面有控制電路,你給它16V搞不好也可以充電成功。
相同的,例如你在修螢幕需要12V,電源供應你給它調11V或13V結果都是一樣。

一定要很精確的地方才需要用數字,例如你要做基準電源,這時候就要準確了,當然就得用數位表來測量。

楼主:
那這台就給你了,請轉給我酷幣後,與烏骨雞學姐聯絡自取或郵寄事宜。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這台就給你了,請轉給我酷幣後,與烏骨雞學姐聯絡自取或郵寄事宜。謝謝 ...

已轉100酷幣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