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機車排氣管保養

楼主(2019-05-07):
買機車十年以後排氣管大多就會破洞.換一支可能要一千多元.
但可惜的不是一千多元換一支,而是原廠排氣管比較寶貴啊!!!

以前排氣管破掉可以拿去補,但根據我的經驗,別的地方也都鏽薄,補也可能撐不久.

以上是重點說明:
1.要用耐高溫油漆:之前我買過600度的,不耐用,沒多久就掉漆.這種耐1200度的就很耐用.
2.鎖螺絲的扭力: 排氣管引擎接口螺絲: 1~1.4 kgf-m(鎖太鬆會掉,鎖太緊會斷)   固定螺絲: 2~3 kgf-m

工具介詔:
耐高溫油漆

電鑽加銅刷

開始整理排氣管:

拆下底部的排水盤以後,看到車架也有一點鏽....順便清一清噴上漆
噴好了

拆下排氣管

磨好的排氣管

處理前後的對比照片

有人知道排氣管上的這顆螺絲有什麼功用嗎??

排氣管噴上漆完成

裝回去

機車排氣管這樣保養之後可以用很久很久........

大家保護好自己的原廠機車排氣吧!!!!!

网友A:
那個螺絲孔應該是留著要裝感應器用的...
話說在下也被機車排氣管的生鏽問題困擾很久了,幻想找一間願意用白鐵做排氣管的店家.

网友B:
感謝樓主分享

剛GOOGLE 才發現

樓主PO的是 常態 1200度

恐龍的是 瞬間650度 常態200 度

難怪差這麼多

网友:
那是可以裝含氧感知器預留的孔

我噴過幾台機車排氣管,至少噴2-5層,整罐噴完為止

很推薦這款,一樣都是號稱耐熱1200F 華氏(不是攝氏喔~)
效果很不錯,耐久質感也很好

這台小綿羊是用恐龍1000,耐熱1202F
新管子就噴

三個月就鏽蝕的有點明顯

一年多以後.....

這台KTR也是噴恐龍1000,除鏽噴了之後
一年多後也差不多和原本一樣了

ps. 我家靠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樓主分享

剛GOOGLE 才發現

黑珍珠是1200華氏,攝氏650度左右
不過他是持續常態,不是瞬間,比恐龍的好上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螺絲孔應該是留著要裝感應器用的...
話說在下也被機車排氣管的生鏽問題困擾很久了,幻想找一間願意 ...

我也同樣是因為困擾才去找方法的.

以前我想過瀝青'塑鋼土等方法.

後來才找到這種漆.

用這種漆就行了.之前我己經噴過二支排氣管,到現在幾個月沒有掉漆,比第一次找到的高溫漆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螺絲孔應該是留著要裝感應器用的...
話說在下也被機車排氣管的生鏽問題困擾很久了,幻想找一間願意 ...

應該不是,作什麼用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C:
我也是很疑惑為何不用不鏽鋼來做排氣管?希望有人能解惑。

剛剛看到的,可以參考一下:
[引擎] 排氣管材質哪種好?? 淺談材質與保養

网友D:
誰要幫我噴噴的啊?~~~~~我的也銹了....

D02993那罐噴的質感很好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誰要幫我噴噴的啊?~~~~~我的也銹了....

D02993那罐噴的質感很好說~~~

有店家在幫噴哦
google:各種機車排氣管除锈噴耐熱漆
350元~600元都有

噴簡單,但鏽沒弄乾淨改天還是會繼續鏽出來
耐熱漆好壞差更多
晴天施工,噴一層後要完全乾燥再噴第二層

排氣管溫度其實蠻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很疑惑為何不用不鏽鋼來做排氣管?希望有人能解惑。

剛剛看到的,可以參考一下:

有哦
11年前我就有裝全段都是白鐵的,不過尾段好吵,後來就賣掉了換成碳纖維的

网友:
還真不知道有這東西可買
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哦
11年前我就有裝全段都是白鐵的,不過尾段好吵,後來就賣掉了換成碳纖維的

我想知道的是為何不一律用白鐵的呢?是因為較貴嗎?或者,雖然白鐵不會生鏽,但是會有其他的壞處呢?

网友:
那個小洞是檢查或調整未經過觸媒轉化器時的混合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店家在幫噴哦
google:各種機車排氣管除锈噴耐熱漆
350元~600元都有

這樣噴噴會不會不如一根新的?!

网友:
排氣管中段鎖螺絲的孔洞,有問過機車行的師傅告知,是裝含養感知器的預留孔!

楼主:
要說是含氧感知器我是覺得很奇怪.......這台是化油車,快二十年前就先留好含氧感知器的預留孔????

這真的是很神奇且讓人不解的想法.....

還有,這個螺絲孔是向外的,若裝上含氧感知器,那會向外突出來..........然後一條電線掛在外面,很容易被踼壞或勾斷,這也很奇怪.

總之,看看還有沒有其他可能的答案.....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補充內容 (2019-5-8 07:14 AM):
看漏了....14#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誰要幫我噴噴的啊?~~~~~我的也銹了....

D02993那罐噴的質感很好說~~~

人家噴很厚咩..........一罐噴一支.

我一罐可以噴二支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噴噴會不會不如一根新的?!

同感.........

而且人家350元~600元是隨便磨磨跟噴噴.....

不過,要是原廠的排氣管,自己懶得動手拿給別人噴也不是不可以.....畢竟原廠的一支好像要5~6千.

但是給人家弄了以後,看到局部有鏽還是要自己磨一下補噴.

弄整支很累,但局部加強就還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說是含氧感知器我是覺得很奇怪.......這台是化油車,快二十年前就先留好含氧感知器的預留孔????

這真的是 ...

draculaxx 大
看下去或知道未必有好處,對你而言是做白工。

排氣管最常見與作用就是有排水孔螺絲(幾乎不會用)。
排氣管表面外觀都有經過電鍍(染黑),內部就沒有,進氣經燃燒壓縮後高溫化學氣體與水分使排氣管內部層層消音.觸媒.....等關卡更易腐蝕
時間到了再噴漆經濟效益並不大(俗稱眼不見為淨)。

楼主:
引用 网友F:
draculaxx 大
看下去或知道未必有好處,對你而言是做白工。

你是說[我這根己經鏽太久,所以現在噴漆來不及],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這台舊車是從別人那兒交給我的,外觀鏽成那樣我也沒有辦法.
所以這次的噴漆只是想辦法延長它的壽命而己.

如果裡面外面都會鏽,那至少噴漆可以防止外面鏽.
我覺得外面鏽比較兇,因為裡面至少有油,而外面的鏽會淋到雨並且吸水.

總之就算鏽了,噴漆也可以延年益壽就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的是為何不一律用白鐵的呢?是因為較貴嗎?或者,雖然白鐵不會生鏽,但是會有其他的壞處呢? ...

是比較貴,然後白鐵尾段的觸媒轉換器安裝難度問題是不是也會造成成本變高,這我不確定

不過我之前騎的光陽檔車,外銷版就是直接配白鐵的

我從光陽內部拿到的,當時是全台唯一一支
不過這支原廠管排氣管沒有防燙蓋也沒有觸媒,可能這樣無法在台灣上市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人家噴很厚咩..........一罐噴一支.

我一罐可以噴二支半..........

哈哈~
不這樣噴,可能沒一個月就又鏽掉了 (住海邊的悲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樣噴噴會不會不如一根新的?!

有噴有保祐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噴很厚咩..........一罐噴一支.

我一罐可以噴二支半..........

噴漆本來就是這樣啊~~除鏽,防鏽,底塗、中塗、上塗

你除鏽完成後有沒有塗一層防鏽劑?....終止氧化過程不再生鏽,然後才噴耐熱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感.........

而且人家350元~600元是隨便磨磨跟噴噴.....

我是沒裝備(手工具+頂高機)....不然我也自己拆下自己除鏽噴塗....好歹我也是黑手出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哈哈~
不這樣噴,可能沒一個月就又鏽掉了 (住海邊的悲哀啊~)

你家車有沒有底盤防鏽?

以前我在車廠看過客戶要求底盤加強防鏽處理的......超厚阿

网友:
有人知道排氣管上的這顆螺絲有什麼功用嗎??

我有拆那顆螺絲下來過
好吵...那是消音器
想要吵一點可以把螺絲拆下來包準跟改裝排氣管的聲音差不多

還有我之前保養都用砂紙磨個老半天
磨到手好痠最後噴耐熱漆時體力已經快要耗盡了
原來用電鑽的銅刷也行
我是一定要同一天拆裝完成不然停外面會日曬雨淋
所以用砂紙磨真的會把我給累慘

网友D:
有噴有卡水拉~~~我車顧得很好就是排氣管生鏽......不然很像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家車有沒有底盤防鏽?

以前我在車廠看過客戶要求底盤加強防鏽處理的......超厚阿 ...

我不知道防鏽漆耐不耐熱.......

要是防鏽漆不耐熱,怕它把在上面的兄弟(耐熱漆)給帶下來了......

至於你說的,我可能比較粗魯.......用紙板就把機車弄倒了.....

以後換下來的輪胎留幾個,推倒它的時候可以用.

你沒看到照片中,剛好在修整樹木,就把機車往上面推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比較貴,然後白鐵尾段的觸媒轉換器安裝難度問題是不是也會造成成本變高,這我不確定

不過我之前騎的光 ...

小時候被阿公的機車排氣管燙過.....

輕輕碰一下就起大水泡了.......到現在都記得....

像這種沒有防護蓋的,還是不太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家車有沒有底盤防鏽?

以前我在車廠看過客戶要求底盤加強防鏽處理的......超厚阿 ...

沒有,因為家裡和公司都有地下室車庫
以前家裡有兩台車,一台停外面露天的,一個月後底盤就鏽了
一台停高架橋下,好幾個月後一個車門板居然快鏽穿了

不過現在家裡只有機車和腳踏車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噴有卡水拉~~~我車顧得很好就是排氣管生鏽......不然很像新的

哈~我家車子也是這樣
整台很新,就是排氣管生鏽很醜,不過這幾年也懶的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時候被阿公的機車排氣管燙過.....

輕輕碰一下就起大水泡了.......到現在都記得....{:17_15 ...

是不好,而且新車領牌也無法通過驗車的手續,所以國產車這種原廠白鐵管只裝在外銷車

但是進口的一樣是白鐵管,他們車商進口驗車時有裝一個奇醜無比的大防燙蓋,給大家笑一下

驗過後就拿掉了,市售的車都沒防燙蓋,驗車中心感覺只叼台灣廠商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防鏽漆耐不耐熱.......

要是防鏽漆不耐熱,怕它把在上面的兄弟(耐熱漆)給帶下來了......

應該不是防鏽漆,是種化學反應劑~~避免繼續鏽蝕,用塗的塗滿生鏽部位...乾燥後噴耐熱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沒有,因為家裡和公司都有地下室車庫
以前家裡有兩台車,一台停外面露天的,一個月後底盤就鏽了
一台停高 ...

住海邊真是辛苦~~~~~啥玩意都會鏽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好,而且新車領牌也無法通過驗車的手續,所以國產車這種原廠白鐵管只裝在外銷車

好像大卡車排氣管防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不是防鏽漆,是種化學反應劑~~避免繼續鏽蝕,用塗的塗滿生鏽部位...乾燥後噴耐熱漆 ...

哦,原來是那個.....

我有買,但忘了叫什麼.

會把鏽硬化,但我不知道那個也耐熱.

不過我磨掉也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來是那個.....

我有買,但忘了叫什麼.

以前在公司保養空壓機,我把鏽除光後師父叫我刷上所有生鏽範圍....等乾了才上漆

說那樣就不會再生鏽了....

网友:
鏽轉化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住海邊真是辛苦~~~~~啥玩意都會鏽蝕

以前家裡冷氣不管是分離式還是窗型,幾乎都是3-5年就整台鏽爛粉化
家裡冷氣以前是6台,反正也鏽的快,後來就乾脆買中古的就好,但也是多筆開銷

後來少用的房間就不裝了,只裝四台
也訂製透明帆布,把大部分陽台圍起來,讓雨水和空氣中的鹽分盡量不要噴到冷氣機
有差耶,現在冷氣鏽蝕情況改善許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家裡冷氣不管是分離式還是窗型,幾乎都是3-5年就整台鏽爛粉化
家裡冷氣以前是6台,反正也鏽的快,後 ...

嗯.....不然用沒壞掉都銹光了

网友:
我不是噴漆,我是用耐1000度以上的油塗上,一開始騎,塗的地方會有點煙,後來就不會了,大約撐1年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不好,而且新車領牌也無法通過驗車的手續,所以國產車這種原廠白鐵管只裝在外銷車

看到Z1000驗車也一樣 上個月驗車碩帶綁魅力排氣管驗車過戶 目光都在眾雞排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到Z1000驗車也一樣 上個月驗車碩帶綁魅力排氣管驗車過戶 目光都在眾雞排管上 ...

原廠賣車根本沒附防燙蓋,而驗車就是要有防燙蓋,驗車員也需要交差
以前怕被刁,傻傻的找黃牛一次要500

後來就買最便宜不知什麼車在用的,一個150元
反正車子什麼都沒改,這七年驗車全程都是2.3分鐘就過關了,皆大歡喜

2.原廠排氣管試裝防燙蓋-02 (Medium).jpg

2.原廠排氣管試裝防燙蓋-04 (Medium).jpg

网友:
不嫌難看就上豬油焦化,防鏽原理和開炒鍋一樣,試試看能撐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