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電動打氣機DIY吸錫機

楼主(2019-05-07):
再次感謝專炸老師!不辭辛勞,幫我自取再寄給我的打氣機,還送一組零件給我,感恩~~~~~
http://bbs.pigoo.com/thread-75671-1-1.html
說真的;我從門外漢到現在學了好多,感謝多位前輩.老師們與站長老大,無私無悔,出錢出力與耐心的指導,加入痞酷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收穫,相信很多人有同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1.電動吸錫機好用,可是體積與耗電大,迷你化是首要問題,先改裝行動電源的電池(用動力型)

這顆行動電源是回收的,電池一片損壞短路,猜測是有當機車急救電源功能,電池設計錯誤(用鋰聚合物電池)而損壞。

按鍵掉了,自己做一個

只能放入三顆,這三顆電池是老大送的,謝謝!感恩~~~~~

2.吸錫筆;用原子筆外殼,裝上按鍵開關,插上不鏽鋼筷。

要吸錫的尖端,插入碳纖管(才不致為吸入即硬化)

3.過濾桶

4.控制電路

手邊有TIP35C(25A..40-100V)再用C1815驅動

5.外觀

6.測試影片

雖然完全沒花錢買材料,痞酷人的熱心與奉獻是無價的。

*****請大家高抬貴手,動動滑鼠,餵餵公狗,衝一下業績,以利論壇運作,謝謝!*****

网友A:
不知道康大能不能試範一下吸錫效果

有點心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康大能不能試範一下吸錫效果

有點心動 !

找不到人幫忙,只能一首拍,剛是吸的照片,比手動的好太多了,隨便搖一搖就起來了。。

网友B:
請問碳纖管哪裡買?

网友C:
TIP35C 和 2SC1815 都是 NPN

网友:
  該篇歸 "PMC痞酷 Maker" 版區更好.

网友D:
比較好奇 "過濾桶" 製作...樓主可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碳纖管哪裡買?

釣竿的最尾節,有不要的最好,不然有幫人修釣竿的釣具行,有散支可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P35C 和 2SC1815 都是 NPN

謝謝SIM老師指正,非科班常搞不清楚,幸好瞎貓碰到死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較好奇 "過濾桶" 製作...樓主可分享..

找大小合適可密封的透明罐,我用以前的照相軟片桶,稍軟一點,還可用。
1.桶身底部開孔,膠管連汽缸,另邊膠管側邊用尖鐵鑽,燒熱鑽幾個洞,再用薄布卷三圈,綁緊。

2.另蓋子膠管接吸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大小合適可密封的透明罐,我用以前的照相軟片桶,稍軟一點,還可用。
1.桶身底部開孔,膠管連汽缸,另 ...

可以用機車的汽油濾清器嗎?

网友E:
這種吸氣與加熱分離的電動吸錫器也是個好創意,雖然吸錫時要雙手操作比較不便,但是能有效降低傳統吸錫槍吸錫頭長時間的高溫烘烤而延長壽命,讓我看了也想做一個來玩玩。

一些個人看法提出來討論,應該能夠讓此物改良的更完善。

如果沒有行動攜帶使用的需求不需要使用電池供電,畢竟電池的容量有限壽命也不長,無法達到可靠與耐用的要求。
室內使用傳統變壓器的 DC 電源,甚至可以做成可調電壓與可調真空吸力。

可以加裝負壓表(真空表)來監視真空吸力,萬一管線破損漏氣或堵塞還是過濾桶塞滿都能一目了然。

吸頭可以改用鐵氟龍管(耐熱 400 以上),氣管可以改用半透明的矽膠管(耐熱 200 以上),這樣就能夠更順暢與更耐用。
過濾桶應該裝在氣管的前端手柄的後頭,讓錫渣與焦油比較不會污染氣管,例如使用這種的小型空氣過濾器可以多串幾個(如果真空吸力足夠)。

控制電路可以直接去買 DC 的 SSR 接線上更方便與省事,手柄的開關也能改成用腳踩開關讓手柄只有一條氣管沒電線更清爽 。
甚至不要用控制線路,只要在手柄外殼鑽個洞直通氣管,幫浦讓它常開用手指頭就能控制吸頭的吸力,但此法我不保證手指不會被錫渣燙到。

我手頭上有這些 DC 幫浦,過兩天去買個負壓表來測試一下哪款的真空壓力高與高效率。

本來我是準備要這樣做的,做成如市售的一體式但這就要考慮材料耐溫的材質。
這是 80 瓦的烙鐵本來是準備改成熱風筆來用的實驗品,但是實測溫度無法太高(只有 300 度)就放棄了,轉而去買大廠的二手貨來用http://bbs.pigoo.com/thread-67060-1-1.html
要再改成吸錫用的烙鐵相信會更為簡單,只要手工做幾個吸錫頭就能用的,黃銅棒中間鑽 1.5mm 洞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吸氣與加熱分離的電動吸錫器也是個好創意,雖然吸錫時要雙手操作比較不便,但是能有效降低傳統吸錫槍吸 ...

手頭上有這些 DC 幫浦,過兩天去買個負壓表來測試一下哪款的真空壓力高與高效率。

duke83老師,麻煩您測試結果,通知我,體積小更好用。

沒屋頂找到這個給您參考(有數據);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178209605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頭上有這些 DC 幫浦,過兩天去買個負壓表來測試一下哪款的真空壓力高與高效率。

duke83老師,麻煩您測 ...

剛網購了一個數顯壓力表,等到貨後就可以來測了,以前都隨便買便宜的指針壓力表,已經被我摔壞好幾個了。
正負壓都能顯示,單位也能變換,可設定氣壓值還有控制接點能輸出。

网友F:
這幫浦似乎不是靠離心力
不知是什麼原理 ?

那顆馬達為什麼還須電路驅動呢 ?
看外表 , 很像一般有刷式電動機的馬達
不是接電就能轉嗎 ?
還請多多指點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幫浦似乎不是靠離心力
不知是什麼原理 ?

康大那不算是驅動電路~
只能算是功率與控制信號分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剛網購了一個數顯壓力表,等到貨後就可以來測了,以前都隨便買便宜的指針壓力表,已經被我摔壞好幾個了。 ...

這顆不便宜喔!
要注意正壓不能太大,
會衝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顆不便宜喔!
要注意正壓不能太大,
會衝壞了~

看規格是可以承受 5 倍 500kPa 的壓力,我那些 DC 幫浦根本就打不到這個等級,所以安啦!

這個是大陸廠的所以不貴,約台幣五百而已,大品牌的讓人比較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幫浦似乎不是靠離心力
不知是什麼原理 ?

A;車用打氣機是一般空壓機的縮小版(汽缸+進出氣活門),優點;1.流量大。2.壓力夠(一般轎車輪胎)缺點;體積大,電流大,噪音大。
B;因電流大,而手柄開關小,使用小電流控制大電流,延長按鍵開關的壽命與可靠性。
C; 渦輪鼓風式,流量大,可連吹氣球的壓力也不足,更別提吸力。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大小合適可密封的透明罐,我用以前的照相軟片桶,稍軟一點,還可用。
1.桶身底部開孔,膠管連汽缸,另 ...

康大:
     好久沒有講這一句話了,以前是跟 三太子講的!!
   "對您的景仰(崇拜)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
   您太有才了!!  打氣機幫浦居然反過來用,當作"抽氣幫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康大:
     好久沒有講這一句話了,以前是跟 三太子講的!!
   "對您的景仰(崇拜)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   ...

請教康大打氣幫浦如何改成吸氣幫浦?
thank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I:
請教康大打氣幫浦如何改成吸氣幫浦?
thank you!

對一般泵體而言
皆有 流體吸入端 + 吐出端
若接取吐出端即是正壓 (喷流)

若接取吸入端極為ˊ負壓 (吸力)

若要用正壓源產生負壓結果
可用真空產生器做轉換(文氏管原理),但效率較低

小弟猜測康大的吸氣源
是直接打氣泵吸入口端
而到吸氣功能

連桿機構-輪胎打氣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g6T-VGE2U

真空ポンプ動作原理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NSvICT3Xl4

真空発生器単体・原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4agG7Y8f4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教康大打氣幫浦如何改成吸氣幫浦?
thank you!

你按誠信大的回覆 ,只會通知他,  現在剛好看到,我就是如 eri大所述接進氣口,你如果製作時有問題,可提出,我再詳細貼圖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