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2LE5500-DA 液晶電視主機板故障改公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9-05-07):
LG 42LE5500-DA 液晶電視主機板故障改公板維修實例

1.型號~LG 42LE5500-DA~一年修一次,荷包怎麼受得了

2.故障情形~待機電源紅燈亮無法開機、有時可開機卡在LG LOGO、HDMI無訊號等等.........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主IC BGA錫裂造成,購買使用3~5年必壞的通病,背面被烤過的痕跡

6.先測試背光是否可正常點亮

7.無T-CON版(訊號處理電路整合至主機板上),2條60PIN軟排線直通面板左右位址板

8.面板型號~LC420EUH(SC)(A1),mini-LVDS 60PIN LVDS*2介面,1920*1080 8BIT解析度,屏電壓DC12V

9.依面板規格書搜尋可用T-CON,發現有很多型號可共用,就找現有的拆機料裝上

10.公板特別挑選有3組HDMI的~樂華T.V56.81液晶電視板~

11.由於LG電源板電壓輸出與電視公板所需電壓多有不同,故需要升、降壓板來解決,電源板待機電壓3.5V無法驅動電視公板5VSB,故用升壓板將3.5V升壓至5V,給電視公板5VSB使
用,電源板沒有電視公板所需5V輸出,故用降壓板將12V降壓至5V,給電視公板5V使用

12.先簡易接線測試,液晶電視板~燒錄1920*1080 8BIT解析度韌體測試OK

13.進入工程模式(訊號源+2580)或(選單+1147),PANEL ID選2得到最佳畫面

14.電視公板就定位配線完成

15.OSD觸控板太複雜就捨棄不用,只留遙控接收器小板,原感光器位置刮除鑽洞裝上雙色LED指示燈,背面所有零件掃除,直接拉線焊接接收器與LED,最笨也最可靠的方法

16.外蓋配合公板修剪遮蓋完工

17.測試畫面

网友A:
請問 WET 大
此樂華T.V56.81液晶電視公板 不知能不能收看到台灣數位電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WET 大
此樂華T.V56.81液晶電視公板 不知能不能收看到台灣數位電台 ?

不能

內建只支援RF NTSC類比信號

樂華有賣支援DVB T 1/2的電視公板,下次再買來試用。

网友:
改裝高手~ 厲害厲害!

网友:
wet大
不愧為「維修師傅」
佩服!佩服!

网友:
wet大大 真是厲害! 佩服!佩服!

楼主:
竟然漏了一張完工照

网友B:
可以找到適合的TCon~
實在是太勵害了~
看到這篇~
以後遇到同機型就不用退修了~
找人換BGA太貴了~

网友C:
..............
哇塞!!!哇塞!!!哇塞!!!
原來是要這樣改
原來可以這樣改
太感謝了....
但改天遇到可以請您處理嗎?

网友D:
所以 LW5700,也可以這樣改了嗎,

网友:
很詳盡的維修教學範例!

网友E:
請問哪裡買到全套改裝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到適合的TCon~
實在是太勵害了~
看到這篇~

是啊!!!代工BGA 晶片漲價後,幾乎沒有賺頭,只淪為老客戶服務項目之一。

分享改裝經驗後讓大家多少賺一點,雖然改裝時間會多一點(另類以時間換取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哇塞!!!哇塞!!!哇塞!!!
原來是要這樣改

以你的功力來改,綽綽有餘。

經驗分享,不必準備返修台也能讓大家賺點小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 LW5700,也可以這樣改了嗎,

要看面板~LW5700系列面板支援3D功能~不知能改否?

下次遇到再來試試!!!

補充內容 (2020-9-12 03:21 PM):
LG 47LW5700-DA 液晶電視主機板故障改公板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ighlight=47LW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哪裡買到全套改裝料件

搜尋各大拍賣網站

网友:
我都是直接換IC      除非真的是無料件....
其實能這樣改    也是老手了

网友:
請問這片邏輯板的型號?不用120HZ的轉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