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宏碁acer H235H 23.5吋LCD液晶螢幕開機閃一下暗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9-05-07):
宏碁acer H235H 23.5吋LCD液晶螢幕開機閃一下暗屏維修實例

這台宏碁acer H235H   23.5吋LCD液晶螢幕.開機閃一下.暗屏.
所謂暗屏.就是從螢幕中依稀看得到影像.只是很暗.

液晶螢幕型號acer H235H

拆機.

驅動板.

電源高壓板.

檢測Q605這顆Dual Enhancement Mode MOSFET (N-and P-Channel)
APM4548擊穿了.

Q606雖然沒壞.還是連同Q606一併拆下.

由於手上沒有APM4548.找到AO4616代換上Q605.Q606.

再回到正面.小C雖然看來正常.但都是些劣質小C.

一併換上日系優質小C補強.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補充內容 (2019-5-8 09:44 AM):
更正Q605.Q606.正確是Q805.Q806.
拍謝.老花看走眼.感謝痞友來訊指教.

网友A:
gkjnn 大大
您是如何判斷Q605這顆可能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gkjnn 大大
您是如何判斷Q605這顆可能有問題?

因為... 高壓不動作=開關未啟動=MOS NG

所以... 電表測量短路=擊穿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 高壓不動作=開關未啟動=MOS NG

所以... 電表測量短路=擊穿NG

感謝!!

网友:
还要检测下灯管。就烧两个MOS 管的很少很少。这种灯管接头那里坏的多。不过也许是我瞎说的。呵呵。

网友:
劣質小C害人不淺,用過5-6台 LCD顯示器,從未見過廠商用優質小C,起碼這20年來都沒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