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2LD650-DA 液晶電視主機板故障改公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9-05-08):
LG 42LD650-DA 液晶電視主機板故障改公板維修實例

1.型號~LG 42LD650-DA

2.故障情形~待機電源紅燈亮無法開機、有時可開機影像聲音皆正常,但是約5~10分鐘會突然斷電關機等等.........

3.內部照

4.電源/EEFL高壓板

5.主機板主IC BGA錫裂造成,購買使用3~5年必壞的通病,有被修過的痕跡,拆開外殼時黑色散熱片脫落在機殼底部

6.面板型號~LC420WUH(SC)(M1),mini-LVDS 60PIN LVDS*2介面,1920*1080 8BIT解析度,屏電壓DC12V

7.依面板規格書搜尋可用T-CON,發現有很多型號可共用,就找現有的拆機料裝上

8.公板特別挑選有3組HDMI的~樂華T.V56.81液晶電視板~

9.由於LG電源板電壓輸出與電視公板所需電壓多有不同,故需要升、降壓板來解決,電源板待機電壓3.5V無法驅動電視公板5VSB,故用升壓板將3.5V升壓至5V,給電視公板5VSB使用,
電源板沒有電視公板所需5V輸出,故用降壓板將12V降壓至5V,給電視公板5V使用

10.先簡易接線測試,液晶電視板~燒錄1920*1080 8BIT解析度韌體測試OK

11.進入工程模式(訊號源+2580)或(選單+1147),PANEL ID選2得到最佳畫面

12.電視公板就定位配線完成

13.OSD控制按鍵板共有8個按鍵只需用到7個鍵,掃除所有分壓電阻直接拉8條線焊接控制。
遙控接收器小板,原感光器位置刮除鑽洞裝上雙色LED指示燈,背面所有零件掃除,直接拉線焊接接收器與LED,最笨也最可靠的方法,這部分花最多時間在接延長線、套管、連接端子。

14.外蓋配合公板修剪遮蓋完工

15.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請問用哪片羅輯板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