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溼度與溫度表機版中間黑色硬硬的是什麼

楼主(2019-05-08):
請問這溼度與溫度表機版中間黑色硬硬的是什麼,感謝

网友A:
裡面是主控晶片
上面是高硬度防水絕緣膠(環氧樹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裡面是主控晶片
上面是高硬度防水絕緣膠(環氧樹脂)

感謝回覆,請問液晶出現斷字可以修好嗎

网友B:
COB技術,把晶片直接安裝在PCB上,再滴上樹酯保護。

LCD斷字大多為接觸問題,PCB接觸點-->斑馬條-->LCD玻璃接觸點,這三個地方清潔再組裝回去,注意是否壓實。

网友:
俗稱<牛屎IC>,直接用邦定的,壞了就沒得修 !

网友:
清潔完 。這時候再加上台灣 富見雄 EC-420 接點油 就完修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B技術,把晶片直接安裝在PCB上,再滴上樹酯保護。

LCD斷字大多為接觸問題,PCB接觸點-->斑馬條-->LCD玻 ...

請問用3M 1625清潔可嗎?還是有更適合的3Q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用3M 1625清潔可嗎?還是有更適合的3Q

這種沒用過,我都是用酒精清潔。

楼主:
請問大家偏光膜有分彩色液晶和黑白液晶嗎?有通用嗎3Q

网友:
清潔pcb版 導電條  如果真的斷在液晶 那也沒救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沒用過,我都是用酒精清潔。

請問你是用75%還是95%清潔,3Q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是用75%還是95%清潔,3Q

我都是用醫藥用95%。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是用75%還是95%清潔,3Q

我用過75%的~
沒什麼清潔作用~
大概是用來消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