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關於安卓機wifi訊號強化

楼主(2019-05-08):
各位前輩好,小弟有台車用安卓機,但是不管是連家中wifi還是手機,訊號始終只有0~1格!詢問過也沒有外接天線可用!
不過倒是有問到一家,對方說只要接上一條線即可!

索性就把它拆了研究看看,準備了漆包線焊上,找到了主機板上有著RX和TX的接點!
RX和TX焊上漆包線後多了一格,效果沒有想像中的好!

於是在網拍上看到了"小辣椒天線"和"2.4G內置PCB天線 ZigBee藍牙wifi模組全向高增益天線",馬上下標了!
收到後發現.....買了小辣椒天線沒買到母座.....於是把另一個PCB全向高增益天線焊上去,WIFI訊號變成3格!

目前的作法是把RX和TX和接地通通焊再一起,反正一個是接收一個是傳輸,都用同一支天線應該會有差!

只是不知道還有其他更好的增益接收方法嗎?

補充內容 (2019-5-11 10:03 PM):
已解決!

网友A:
我以為 RX, TX, GND 是 Serial Communication的功能,燒韌體的時候用的。
沒想到有這種功能,下次也來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為 RX, TX, GND 是 Serial Communication的功能,燒韌體的時候用的。
沒想到有這種功能,下次也來研究 ...

他不是網路傳輸用嗎?
還是我誤會了⋯⋯

网友B:
RX 與 TX 信號是做為外部測試或安裝韌體使用,是 TTL 位準信號如果將他對地短路可能會損害內部某些晶片,所以趕快恢復拆掉電線。

WiFi 電路有其專用天線,此機可能是內建畫於 PCB 線路上,照片上沒看到可能在主 PCB 的另一面上,車用裝置一般都是短距離車內傳輸所以 WiFi 信號不強所以這也算是正常的,如果是能夠外加天線在主板上會有微型鍍金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 與 TX 信號是做為外部測試或安裝韌體使用,是 TTL 位準信號如果將他對地短路可能會損害內部某些晶片,所 ...

感謝前輩提醒,解焊了!
這是另一面的電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提醒,解焊了!
這是另一面的電路

請將車機型號補上來才方便搜尋,剛才稍微找一下網路有看到有人說 WiFi 不穩跟韌體版本有關,所以硬體的問題可能性比較低韌體寫的不好可能性比較高,應該回去問賣家比較容易解決。

网友C:
這個不是sma的頭嗎?天線應該裝這裡吧!

SMA天線要注意公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個不是sma的頭嗎?天線應該裝這裡吧!

SMA天線要注意公母

那是接 GPS 天線啦,這種是外牙內孔的 SMA,WiFi 是外牙內針的 RP-SMA,拿錯天線會裝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接 GPS 天線啦,這種是外牙內孔的 SMA,WiFi 是外牙內針的 RP-SMA,拿錯天線會裝不上去。 ...

抱歉!誤導了,以前公司用的2.4G天線有內孔,內針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將車機型號補上來才方便搜尋,剛才稍微找一下網路有看到有人說 WiFi 不穩跟韌體版本有關,所以硬體的問 ...

回前輩
掌訊9218 但是看主機板上是9217....9218應該是刷機刷出來的
其實差別在哪我也不知道!
至於問賣家......難辣!一問三不知,只回答一個月賣幾百幾百台!說都沒遇過,買之前問什麼功能配備都說有,交貨後什麼都要加錢.什麼都沒有!
我是跟台灣賣家買的,原先怕淘寶會像這樣不理,沒想到台灣的不良廠商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接 GPS 天線啦,這種是外牙內孔的 SMA,WiFi 是外牙內針的 RP-SMA,拿錯天線會裝不上去。 ...

沒錯!GPS天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將車機型號補上來才方便搜尋,剛才稍微找一下網路有看到有人說 WiFi 不穩跟韌體版本有關,所以硬體的問 ...

找到了,原來這條插上去訊號就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