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豬仔會員給我的雙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9-05-09):
這台電源供應器應該也是前輩製作的,機箱也是使用市面上的電源供應器"公殼"裝機的,第一眼看到這台就很奇怪,面板上有表頭,但是卻把輸出端子裝在控制的可變電阻位置上,安裝輸出端子的位置反而空著........,那是前輩裝錯了嗎?當然不可能,是機箱太小了,如果把輸出端子裝在下方會頂到那兩個大電容。

外觀13.5公分*13.5公分公*11.5公分,這個宛如鐵塊的變壓器有多大?大家看看就知道。

直徑近8公分,高度近12公分,粗大如大蘿蔔根的兩顆美國大電容實在壯觀。

把這台電源供應器只有4支DO-5 (DO-203AB)的功率二極體當整流器就直接輸出,沒有穩壓、限流等等控制電路。

其實DO-5 (DO-203AB)這種封裝的功率二極體大多35A起跳,但是從線徑看來又不像,應該是手邊剛好有這些零件,就直接拿來利用了。
問題這到底是要什麼用途?想起豬仔曾經告訴我,他家以前有生產音響設備,這可能是在當音響的電源使用的,不過由於不能調整電壓,那就表示只能用在特定瓦數的放大器,我也沒在做音響方面的工作,這能改用在什麼地方呢?有空再想一想好了。

最後不解的是,這麼大的電容在加上電源之初,電流一定非常大,為什麼用一個小小的電源開關呢?

网友A:
不怕短路壞掉,可以拿來點焊試看看。

网友B:
因為材料都是拆機貨。

网友:
電容那麼大顆

网友C:
記得1970年代音響發燒中,很多人不惜血本,電容器都是超大,萬uF 起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短路壞掉,可以拿來點焊試看看。

拿來點焊?你自己弄一台來試看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材料都是拆機貨。

用拆機貨好啊!
這些可都是工規或軍規的零件,我還很愛用哩!

楼主:
以前的零件體積都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得1970年代音響發燒中,很多人不惜血本,電容器都是超大,萬uF 起跳...

音響的領域我不是很懂,用這麼大的濾波電容聲音有什麼幫助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拆機貨好啊!
這些可都是工規或軍規的零件,我還很愛用哩!

同意。
以前的拆機貨很多都做的很好,現在高雄市公園路附還有幾家在賣,不過價錢已經不親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