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2231WM-2 電源燈不亮不開機

楼主(2019-05-09):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一台ViewSonic VA2231WM-2 液晶螢幕 日前忽然不能開機, 電源燈也沒有亮起,
這台有改過LED背光, 拆開量測 12V 及 5V 都有電壓, 測量開關電壓卻只有2V,
不知這樣是不是代表主板有故障, 各位前輩指導一下,讓小弟有個查修方向,
感謝各位~

网友A:
2V不正常~通常都3.3V~
可以量一下主板上的穩壓IC~

那個12V 為啥量出來是接近19V~

不會因為這樣主板燒到GG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V不正常~通常都3.3V~
可以量一下主板上的穩壓IC~

是啊~我也搞不清楚12V量起來怎麼有18V這麼大, 感謝fire大熱心回訊,小弟再來測量看看

楼主:
移開主板, 量得電壓 14.96V 及 5.0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移開主板, 量得電壓 14.96V 及 5.08V

空板  14.96 v      5.08 v
接ad板  18.44 v   4.9 v

應該是 ad板 5v系統吃大電流 造成12v側 電壓升高

楼主:
MT1117 Vin3.29V Vout1.37V , 是這顆穩壓壞了嗎?

楼主:
旁邊一顆LD1117AL 測量電壓 4.9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板  14.96 v      5.08 v
接ad板  18.44 v   4.9 v

感謝duncan大熱心回訊, 應該是你說的這樣,

請教各位前輩 MT1117 要去哪買呢? 要買多少電壓? 小弟在台中, 這顆IC用烙鐵能更換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旁邊一顆LD1117AL 測量電壓 4.90V

一般是 5v  轉 3.3v     3.3v轉1.8v  用兩顆regulator

MT1117 Vin3.29V Vout1.37V    這棵很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 5v  轉 3.3v     3.3v轉1.8v  用兩顆regulator

MT1117 Vin3.29V Vout1.37V    這棵很有問題

請問這顆MT1117 還有一排數字 1.80945M 意思是1.8V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顆MT1117 還有一排數字 1.80945M 意思是1.8V的嗎?

YES

楼主:
感謝wet大熱心回覆, 暫時不知那顆MT1117要去哪買,小弟目前先把電容換一換, 若真不行準備買塊同型AD板更換,謝謝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wet大熱心回覆, 暫時不知那顆MT1117要去哪買,小弟目前先把電容換一換, 若真不行準備買塊同型AD板更換 ...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4854692415
痞酷網的學姐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4854692415
痞酷網的學姐有賣

感謝ED大告知, 因只有買一顆我先去電子街找找好了,感謝~

网友:
台中瑞銘電子材料行有在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ED大告知, 因只有買一顆我先去電子街找找好了,感謝~

痞酷網的烏骨雞學姐 也在台中
先聯絡 不要在沒屋頂下標 自取還有優惠

楼主:
感謝快樂大,SA大熱心回訊幫忙, 小弟家附近有電子材料行去問剛好有賣, 回家胡搞瞎搞, 終於搞定,感謝所有熱心回訊幫忙的前輩,謝謝ˊ指導~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