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Probook 450 g3 DA0X63MB6H1 無法關機問題請教[以解決]

楼主(2019-05-09):
HP ProBook 450 G3
主板型號:DA0X63MB6H1

事情是這樣的,這台可正常開機進入系統
但是在關機之後,螢幕看似已經關機了電源燈仍會亮著
而且幾秒後風扇開始全速運轉不停
長按電源鍵強制關機沒用
換記憶體沒用
更新BIOS到最新版沒用
重裝Win10 與Win 7沒用

在這邊想請教各位前輩帶我找到問題~感謝

网友A:
您好:
您先拔除CMOS 電池, 再試看看!!
基本上先用電源供應器,測試!先不接筆電電池試試!

网友B:
HP Probook 450 G3 DA0X63MB6H1 RevH Quanta X63 r1A Schematic Diagram.pdf (1.52 MB, 下載次數: 17)
HP Probook 450 G3 DA0X63MB6H1 Rev H Quanta X63 Boardview File.rar (100.9 KB, 下載次數: 13)
追查一下這個訊號slp_S3 相關連線路
可以先查橋到IO的線路電壓
USB故障也會關機不斷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先拔除CMOS 電池, 再試看看!!
基本上先用電源供應器,測試!先不接筆電電池試試!

前輩
我有依照您的方式做測試
但是狀況依舊
另外我還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如果我開機不進系統(拔掉硬碟)
長按電源鍵關機是有效的

看起來像是進入系統之後影響了什麼?
這狀況我第一次見,實在無法判斷這什麼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
我有依照您的方式做測試
但是狀況依舊

換一顆硬碟試試~

网友:
如果是進系統後產生  可以用乾淨系統安裝原廠驅動程式後試試

有遇過萬用驅動程式上的驅動異常導致關機後電源燈恆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輩
我有依照您的方式做測試
但是狀況依舊

你可以製作一支USB PE碟下去測試 看開關機正不正常 再下去判斷是軟體還是硬體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查一下這個訊號slp_S3 相關連線路
可以先查橋到IO的線路電壓
USB故障也會關機不斷電 ...

前輩
我開了點位圖來看,發現好像不一樣
可以請您幫我確認一下嗎?
我用的程式是BoardViewR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製作一支USB PE碟下去測試 看開關機正不正常 再下去判斷是軟體還是硬體故障 ...

回前輩
我分別用Win 10 與 Win 8 PE進去試關機
下關機指令後會先跳出錯誤
記憶體不能為寫入
接著ˊ就跟之前的狀況一樣,無法關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輩
我開了點位圖來看,發現好像不一樣
可以請您幫我確認一下嗎?

Quanta X63C-MB-C.rar (333.7 KB, 下載次數: 8)
你先測試一下每一個USB的電壓有沒有正常
還有記憶體的工作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測試一下每一個USB的電壓有沒有正常
還有記憶體的工作條件

回前輩
我有測了板上兩個USB Port的電壓都是5.06V正常
有關記憶體工作條件麻煩前輩指導一下我如何確認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有測了板上兩個USB Port的電壓都是5.06V正常
有關記憶體工作條件麻煩前輩指導一下我如何確認

筆記本DDR4槽主要量測點
主供電1                                   VDDQ->1.2V(電感)
主供電2                                     VPP->2.5V(Pin257/259)
SPD供電                             VDDSPD->3.3V(Pin255)
負載/總線供電                            VTT->0.6V(Pin258)
基準電壓                           VREF_CA->0.75V(Pin164)
內存時鐘                           SMB_CLK->3.3V(Pin253)
內存數據                        SMB_DATA->3.3V(Pin254)
復位                   DDR4_DRAMRST#->1.35V(Pin108)

筆記本DDR3槽主要量測點
主供電1                                   VREFDQ->0.75 (PIN1)
主供電2                                     VPP->1.5V(Pin75/76/81/82)
SPD供電                             VDDSPD->3.3V(Pin199)
負載/總線供電                            VTT->0.75V(Pin203/204)
基準電壓                           VREF_CA->0.75V(Pin126)
內存時鐘                           SMB_CLK->3.3V(Pin202)
內存數據                        SMB_DATA->3.3V(Pin200)
復位                   DDR3_DRAMRST#->1.2V-1.5V(Pin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筆記本DDR4槽主要量測點
主供電1                                   VDDQ->1.2V(電感)
主供電2          ...

前輩
我查了您提供的電路圖
好像是不一樣的機型
我的機器是DDR3的,電路圖裡是DDR4的
再麻煩前輩幫我確認一下~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
我查了您提供的電路圖
好像是不一樣的機型

看看這版是不是 好多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輩
我查了您提供的電路圖
好像是不一樣的機型

uchan1221大大:
我這邊幾台同型號聯想的桌機,
只要升到WIN10就會關機風扇不會停,
裝WIN7就沒問題,
BIOS也刷過,
因為有三台可以交叉比對,
依小弟的情況個人覺得什麼都沒壞,
算無解吧.

你要不要隨便裝個LINUX桌面版測試一下,
供您參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chan1221大大:
我這邊幾台同型號聯想的桌機,
只要升到WIN10就會關機風扇不會停,

WIN10 這個功能有關閉試過嗎 ?有些裝置不支援快速關機就會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0 這個功能有關閉試過嗎 ?有些裝置不支援快速關機就會卡住

@楊大俠
改天摸到這批電腦來試試,
倒沒留意到這個勾勾.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 這個功能有關閉試過嗎 ?有些裝置不支援快速關機就會卡住

回前輩
我今天有依照您的方式去做測試
關閉快速啟動
結果還是不能關機
所以我又回頭往記憶體方面找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筆記本DDR4槽主要量測點
主供電1                                   VDDQ->1.2V(電感)
主供電2          ...

前輩
我覺得點位圖好像還是不對,看起來有90%像
記憶體的腳位不一樣
我的是240 ping
點位圖是260 pin
請問前輩,我要從哪邊開始算第一支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輩
我覺得點位圖好像還是不對,看起來有90%像
記憶體的腳位不一樣

SPD供電                             VDDSPD->3.3V(Pin199)
負載/總線供電                            VTT->0.75V(Pin203/204)
這兩個訊號跟我之前說的SLP_S3#有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D供電                             VDDSPD->3.3V(Pin199)
負載/總線供電                 ...

回前輩
算腳位到眼睛有點脫窗後
終於量到電壓了
1                        0.688 V
75 76 81 82        1.376 V
199                        3.3 V
203 204                0.69 V
126                        0.683 V
202 200                3.34 V
30                        1.376 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算腳位到眼睛有點脫窗後
終於量到電壓了

查一下第57頁下面兩個訊號相關線路電壓
SLP_S3 DEEP

你把BIOS備份下來傳上來也有可能是BIOS問題
HP Probook 450 G3 DA0X63MB6H1 RevH Dis.rar (4.51 MB, 下載次數: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第57頁下面兩個訊號相關線路電壓
SLP_S3 DEEP

回前輩
我使用您提供的BIOS版本會變成開機沒畫面

我把BIOS備份出來了
但為什麼我查不到BID
請前輩幫我檢查一下有沒有問題?
HP PROBOOK.part01.rar (2 MB, 下載次數: 3)
HP PROBOOK.part02.rar (2 MB, 下載次數: 4)
HP PROBOOK.part03.rar (786.35 KB, 下載次數: 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使用您提供的BIOS版本會變成開機沒畫面

HP PROBOOK 450 G3.rar (4.77 MB, 下載次數: 6)
你試試這版用你的版本下去修改的
聯想的才有B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試試這版用你的版本下去修改的
聯想的才有BID

感謝前輩
我使用您修改過的版本之後就可正常關機了

請問前輩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
我使用您修改過的版本之後就可正常關機了

又是Intel Management Engine 的關西 至於是什麼原因造成它有問題 我也不清楚
原機備份下來修改的修復性比較高不用改東改西的只要改ME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