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SSD的健康度是否影響效能的關鍵

楼主(2019-05-09):
2018年6月24日買了兩顆金士頓240G的SSD作RAID 0當做常用電腦兼遊戲機的主硬碟,近日發現遊戲時常有卡頓情形發生,將系統轉到另一顆240G的SSD上,先來看看有卡頓的RAID 0速度。

2019kinSSD-RAID測速

另一顆240G SSD的測速

看起來是有RAID的速度較快,但是也快沒多少,實際跑遊戲起來反而是單顆的SSD較順暢。
將兩顆RAID的硬碟拆下,查看一下使用時數,竟然高達6288H,重點是有一顆的健康度是 未知

另一顆正常的SSD

早上到嘉義的特約更換中心換了一顆回來,更換時服務人員說了一堆,健康度不是重要因素,測速不準啦,程式版本太低啦。不過我說做了RAID比單顆還慢,他還是換給我了。回來抓了CrystalDiskInfo_8.1.0一看,我差點暈了。新硬碟健康度竟然也是未知.........

不死心先格式化後測速,無檔案的速度

DISK TO DISK後的測速

竟然速度較快,百思不得其解,經驗得知健康度不佳是硬碟掛點的前兆,換回來的硬碟是良品吧?健康度竟然也是未知,各位大大是否有經驗在SSD健康未知下可以撐多久,我該繼續努力向原廠尋求更換到一顆健康度良好的SSD嗎?感謝收看並請指點。

网友A:
金士頓有自己的檢測軟體試試,
現在有很多SSD會無預警凍結.

可是這不是剛用而已嗎?
時數才3H.

网友B:
其實沒有必要追求RAID0的效能。
健康度只是參考,我都看寫入與讀取量
Micron有提供支援(Storage Executive Software)還能更新F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士頓有自己的檢測軟體試試,
現在有很多SSD會無預警凍結.

是剛換回來的,3H是DISK TO DISK後的時間,健康度的執著是一般硬碟的經驗,良好大多沒問題,有警告的就是有05 或C5 C6的問題,SMART損壞就是紅色的不良,那顆硬碟就可以丟了。

SSD從64G開始用,還沒遇到過健康度未知的情況,明天再問問金士頓的客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沒有必要追求RAID0的效能。
健康度只是參考,我都看寫入與讀取量
Micron有提供支援(Storage Executive  ...

會做RAID 0是因為玩遊戲都會卡在讀取資料,動不動就卡一下,一般上網倒是真的不用,SSD就夠快了,明天在跟金士頓的客服確認一下看看,今天就搞的糾頭爛額了,還只是測換回來的那顆,RAID還沒做咧。

网友C:
1.SATA3.0規格頻寬就是那麼大,你組RAID-0就是把兩顆SSD當一顆用,資料分別寫入兩顆SDD中。
SSD讀取速度大多可以達到頻寬上限(規格好的),寫入速度會慢點但也有個500MB幾乎吃滿規格頻寬。
你系統架構不知是哪種.....

要快可以參考資料頻寬更大的PCI-E NVME規格的產品,規格好的讀可以有3000MB寫起碼都2500起跳..

2.診斷SDD要用金士頓自家出的診斷程式....

3.你CDI診斷程式版本4.1太老舊!

4.金士頓很不錯,直接換給你.....跟你講多了會怕被講成跟你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SATA3.0規格頻寬就是那麼大,你組RAID-0就是把兩顆SSD當一顆用,資料分別寫入兩顆SDD中。
SSD讀取速度大 ...

會換SSD是因為要解決遊戲的卡頓問題,想說要換乾脆直接用RAID 0會更好,用到最近又感覺不順才換下,並不需要用到PCIE的SSD。
看硬碟的使用時數用哪個版本都一樣吧,我還用XP跑遊戲,用適合的版本來看,太新的或許不支援舊系統。
SSD的診斷健康,因為當時買回來好像直接做系統,忘了是否有看健康度,但是做完系統後有測效能,最近測的效能低於2018年6月剛做好的時候。拆下後才發現有一顆健康度未知(在RAID的狀態下是看不到健康度與使用時數的)。明天再與金士頓克服詢問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換SSD是因為要解決遊戲的卡頓問題,想說要換乾脆直接用RAID 0會更好,用到最近又感覺不順才換下,並不 ...

卡頓原因很多啊~~~萬一你系統中招背後被人家拿去跑資料也會頓阿

系統組態說明一下..........不然都瞎子摸象

网友:
*健康度(SMART)在ssd沒什麼意義存在。
*ssd在xp只能加快,並不能最佳化。
*卡卡的還取決很多因素.....
  ram 夠不夠大啊?
  暫存檔寫入過多?
   那種 raid 卡? os level還是真實硬體raid卡?

楼主:
抓了KingstonSSDToolbox.exe安裝後,結果卻是這樣?

真的好無言

网友:
RAID 0我認為現在硬碟都卡在介面裝這樣意義不大
換高速介面才是對的

遊戲我家都卡在顯示卡.不是卡在固態硬碟.還有一個最重要.是網路穩定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抓了KingstonSSDToolbox.exe安裝後,結果卻是這樣?

保固內還是拿去換,
免得心裡有疙瘩.

別忘了拍這照片給店員看。

楼主:
昨天去換說裡面只有一顆備品,在等幾天後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抓了KingstonSSDToolbox.exe安裝後,結果卻是這樣?

一般來說如果你是走 RAID 的話,廠商特定軟體工具應該不能工作。(因為很多時後它們都走直通)
RAID 就等於在硬碟上再加一層,任何直接跳過這層去直接讀取硬碟的都是不應該/不可/不合法的。
如果這樣能工具,也應該不是全功能。

楼主:
還沒有作RAID,單顆都沒搞定,怎麼作,現在兩顆使用的時數不同,效率也不一樣,搞定了這顆,再買顆新的來用。它家的測試軟體抓不到自家的硬碟,我才會說無言…

网友:
sata3 2顆 raid0 頻寬6G+6G=12G
遊戲會卡可能是別的原因
建議安裝MSI afterburner 方便在遊戲中監控硬體資訊
adia64或hwinfo 可以將感測器值傳到 Rivatuner Server
筆電I5 3210m+670M+8G RAM 玩PUBG lite
一開始也是卡 FPS 40~50 GPU使用率40~50%
搞很久才搞定現在GPU可以到99%
遊戲用SATA SSD就夠用,M.2除非大量讀取/寫入才會有感覺
M.2 NVME vs SSD vs HDD Loading Windows and Games

楼主:
今天早上再度詢問金士頓客服,客服表示:因主控晶片不同,所以有可能健康度是未知,然後KingstonSSDToolbox.exe,需在WIN7以上作業系統,硬碟模式 AHCI下才會顯示,再另一台電腦上是安裝WIN7-64,硬碟模式也是AHCI.....結果KingstonSSDToolbox一樣抓不到硬碟,明天再回報客服看他怎麼說?

楼主:
以下為金士頓之回覆:
根據之前電話中的內容您的SSD並無異常, 但考量到您的使用,我們本次將特別提供與您另一顆SSD相似批次的替換品。

(此點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想請教有使用SSD的各位大大,請用CrystalDiskInfo此程式來看一下您SSD的健康度情況,並將截圖貼上來給我參考,我拿去給金士頓的客服看看,別人的都有顯示,我只遇過一顆電源接頭起火的SSD健康度是未知,心中怕怕)

更換回來不外乎是兩種情況,一是仍然看不到健康度,此時只能放棄此品牌,改尋符合理想的產品。
二是可以看到健康度,若是可以快樂使用到壽終正寢,那就仍然支持,如果用起來也是2266,哀............黯然離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為金士頓之回覆:
根據之前電話中的內容您的SSD並無異常, 但考量到您的使用,我們本次將特別提供與您 ...

需是金士頓的240G SSD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是金士頓的240G SSD嗎?

只要是SSD即可,他們的說法是主控不同會有健康度未知的情況,我是想收集各種SSD的檢測截圖來反駁她們的說法,當然最好是金士頓A400 240G的,如果每張A400 240G截圖都可以看到健康度,那就代表他們在唬爛我,拿不良堪用品來塘塞維修的消費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SSD即可,他們的說法是主控不同會有健康度未知的情況,我是想收集各種SSD的檢測截圖來反駁她們的說 ...

阿三哥
你的ssd 紅色圈起的地方怪怪的.

楼主:
已經申請更換,等人工確認了,再怪也是他們傷腦筋。

网友:
健康度:
https://crystalmark.info/en/soft ... info-health-status/

SSD
Intel, MTRON, SAMSUNG, Indilinx, SandForce, JMicron JMF61x and Micron controller SSD

Reference S.M.A.R.T. Attribute ID

Intel : 0xE8, Available Reserved Space
MTRON : 0xBB, Total Erase Count
SAMSUNG : 0xB4, Unused Reserved Block Count (Total) / Used Reserved Block Count (Total)
Indilinx : 0xD1, Remaining Drive Life
SandForce : 0xE7, SSD Life Left
JMicron JMF61x : 0xAA, Bad Block Count
Micron : 0xCA, Percentage Of The Rated Lifetime Used

网友:
https://www.hyperxgaming.com/tw/ ... ingston-ssd-toolbox

這網頁的kingston-ssd-toolbox有一段可能要注意一下,節錄如下

系統需求

採用 Sandforce 晶片的 Kingston SSD
BIOS 中的 AHCI 模式
建議使用的 +512MB RAM

A400系列頁面,有看到另一個程式連結,ssdmanager,連結如下
https://www.kingston.com/tw/support/technical/ssdmanager

楼主:
這兩兩個程式我都有下載過,也都是在WIN7 SP1底下安裝,包刮a400本身安系統與非A400安系統,可能我功力不夠,均沒抓到硬碟............

這個已經不是重點,早上將05/19換回的SSD寄回苗栗金士頓,在等個幾天.......
更換回來不外乎是兩種情況,一是仍然看不到健康度,此時只能放棄此品牌,改尋符合理想的產品。
二是可以看到健康度,若是可以快樂使用到壽終正寢,那就仍然支持,如果用起來也是2266,哀............黯然離開吧。

補充內容 (2019-5-16 03:23 PM):
早上將05/09換回的SSD才對

楼主:
今天凌晨剛過,接到金士頓的email通知會在一個工作天內將SSD寄回,中午就收到了。

健康度是良好

搞了很久將系統移轉,測速也不錯

整體更換約一星期,是沒有直接到特約更換中心快,不過有良好的溝通,換回滿意的良品,希望可以用到天荒地老永不壞,好像想太多。

网友D:
其實這個問題應該就是它內部 bios 更新,把 Sandy姐提出的那個值回正確,然後測試工具就能正確計算並顯示叭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凌晨剛過,接到金士頓的email通知會在一個工作天內將SSD寄回,中午就收到了。

健康度是良好

總算有好的結果,
用的順心就好,
物品都有壽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這個問題應該就是它內部 bios 更新,把 Sandy姐提出的那個值回正確,然後測試工具就能正確計算並顯示叭 ...

換回的這顆,韌體與我手邊的這顆改成一樣的,相同的來做RAID應該會好點,前前後後搞了快兩星期,還好手邊有備用硬碟,現代人兩星期沒電腦用,不敢想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總算有好的結果,
用的順心就好,
物品都有壽命的……

姐啊用的SSD價格是我的兩倍,我只能買入門產品,萬一壞了也比較不心疼,其實從第一顆64G買起,大約就是兩年就會有一波降價風潮,這次是第一次遇到半途出現問題,東西當然都會有壽命,不然廠商就要喝西北風了,消費者當然是希望撐的越久,CP值越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姐啊用的SSD價格是我的兩倍,我只能買入門產品,萬一壞了也比較不心疼,其實從第一顆64G買起,大約就是兩 ...

第一次自己用SSD,
專挑MLC,
當時價格很高,
但穩定性不錯...
用超過3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