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三洋洗衣機脫水出現錯誤代碼

楼主(2019-05-11):
三洋洗衣機型號:SW-13DV5G

當執行脫水時 出現錯誤代碼 E9 04

請問該從哪邊檢查起 ? 謝謝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89795&size=300x300&key=5616feb070f1f112&nocache=yes&type=fixnone

sw-13dv5g

sw-13dv5g

网友A:
軸受組立(變頻馬達)或驅動模組壞 , 軸受阻立的機率比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軸受組立(變頻馬達)或驅動模組壞 , 軸受阻立的機率比較高

請問 tsao0427大

該如何確認是軸受組立(變頻馬達)或驅動模組損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tsao0427大

該如何確認是軸受組立(變頻馬達)或驅動模組損壞?

抱歉沒看清楚 , E9-04是基板偵測到電壓過低 ,
這個故障比較少出現過 , 驅動板或操作基板都有可能 ,
建議找原廠報修 , 只能拿新品換上去才知道哪一個故障

网友:
E9-04 我是遇過驅動板故障 僅供參考

楼主:
感謝兩位的回覆

更換變頻驅動板後 就恢復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