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遙控器太久沒用,裝了新鈕釦電池一樣沒反應

楼主(2019-05-11):
遙控器太久沒用,裝了新鈕釦電池一樣沒反應
已經酒精清潔過
請問黃色邊有點灰白的是什麼,這顆作用是什麼3Q
有辦法救活這支遙控嗎?有可能接收端氧化嗎,如何判斷遙控器還是接收端問題3Q

接了電池這顆黃色的量不到電壓

接了電池這顆黃色的量不到電壓

网友A:
遙控器有沒有壞掉?..........請執行下列檢查
1.裝好電池,開啟手機拍照功能,當遙控器按鈕按下有發射訊號時,紅外線LED會閃爍發光。
如有發光代表這支遙控器功能正常(可以逐顆按鍵測試),怎麼看紅外線LED發光否?
用手機相機功能看.....

2.黃色四方型元件,編號X1.....他是石英震盪器,故障、虛焊遙控器也會不工作

网友:
電池接點可以稍調整一下避免接觸不良

黃色那顆是震晶,有摔到常會壞這一棵。
遙控IC規格
TT6221

网友B:
1.上電池後測量crystal兩隻腳分別對地是否有電壓?若無電壓檢查c2 c3是否有故障?
2.應該是固定膠之類的
3.用手機攝像頭照LED,同時按下按鍵,觀察是否有紅外線光發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遙控器有沒有壞掉?..........請執行下列檢查
1.裝好電池,開啟手機拍照功能,當遙控器按鈕按下有發射訊號時 ...

接電池按遙控用手機看拍照模式看完全沒亮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上電池後測量crystal兩隻腳分別對地是否有電壓?若無電壓檢查c2 c3是否有故障?
2.應該是固定膠之類的
3.用 ...

請問crystal兩隻腳是哪顆,C2 C3怎麼看有無故障,感謝

楼主:
請問黃色那顆量不到電壓正常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電池按遙控用手機看拍照模式看完全沒亮燈

可以先用其他確定是正常的遙控器,用手機看拍照模式看看是否能看到亮燈。

网友D:
要用安卓的手機的照相功能,才可以看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用其他確定是正常的遙控器,用手機看拍照模式看看是否能看到亮燈。 ...

其他遙控器安卓手機可看到亮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安卓的手機的照相功能,才可以看的到

其它遙控可以,這支看不到燈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黃色那顆量不到電壓正常嗎

量不到電壓

网友E:
電池極性接反了,鈕釦電池平的正極 要朝PCB板面插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要用安卓的手機的照相功能,才可以看的到

請教一個問題
所以
非安桌的手機照相就看不到了是嗎 ?
蘋果手機看得到嗎 ?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問黃色那顆量不到電壓正常嗎

晶震沒電壓 ? 量一下C1電解電容和旁邊的C2/C3貼片電容有無電壓 ?

网友:
  順便檢查一下前面 IR 發射器有無脫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晶震沒電壓 ? 量一下C1電解電容和旁邊的C2/C3貼片電容有無電壓 ?

晶震沒電壓 0.09
C2電壓1.19
C3電壓0.79

請問紅外線燈泡如果沒按任何按鍵,測的到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池極性接反了,鈕釦電池平的正極 要朝PCB板面插入。

有量到版子的電壓,確定電池沒裝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震沒電壓 0.09
C2電壓1.19
C3電壓0.79

紅外線燈泡 接上電壓表, 按任何按鍵,可以看到ㄧ個隨振盪頻率擺動電壓值。
在電源匯入處接ㄧ個電流表 ,按任何按鍵,也可以看到ㄧ個隨振盪頻率擺動電流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請教一個問題
所以
非安桌的手機照相就看不到了是嗎 ?

  IPhone 手機通常有 Hybrid IR 濾鏡.

  IR 會影響照片呈現效果, 故鏡頭濾鏡會過濾 IR, 過濾效果和手機品質有關.

  有些手機數位鏡頭感光元件前帶有 IR 濾鏡, 避免干擾產生色差.

  IR 濾鏡是一種低通濾鏡, 原本是為了消除 “莫列波紋” 而存在, 只是表面有用以過濾 IR 的鍍膜.

  主鏡頭有濾鏡, 前鏡頭或許沒有, 不妨試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晶震沒電壓 0.09
C2電壓1.19
C3電壓0.79

紅外線發射器要按鈕才會有電壓值,晶振0.09是電壓值啊!樓主請再按鈕下量一次晶振兩隻腳的電壓值,如果沒有些微差異值表示沒起振,那晶振可能是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IPhone 手機通常有 Hybrid IR 濾鏡.

  IR 會影響照片呈現效果, 故鏡頭濾鏡會過濾 IR, 過濾效果和手機 ...

早期手機產品
傳聞深膚色族群使用自拍時會拍不出完美照片
現今品手機拍照技術障礙,或許都克服了

因為早期的記憶印象
才會隨機問一下,紅外線偵照是否也有品牌迷思
感謝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教一個問題
所以
非安桌的手機照相就看不到了是嗎 ?

蘋果手機,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紅外線發射器要按鈕才會有電壓值,晶振0.09是電壓值啊!樓主請再按鈕下量一次晶振兩隻腳的電壓值,如果沒 ...

更正C2電壓3V
C3電壓0.79V
晶振在按鈕下會減少電壓,有時沒按按鈕量不到電壓
紅外線LED在按按鈕下依舊沒有電壓
請問這種超小支吃2025水銀電池的遙控器是否裡面放電池太久沒用會掛掉
大支的遙控吃3或4號電池,裡面放電池久沒用也沒碰過壞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更正C2電壓3V
C3電壓0.79V
晶振在按鈕下會減少電壓,有時沒按按鈕量不到電壓

晶振在按鈕下要同時量兩隻腳的電壓是否相等(故障),有些微不同壓值(正常),
2025水銀電池的遙控器是否裡面放電池太久沒用會掛掉 ? 除非漏液,否則應該不會特別容易故障 !
如果晶振量測結果有壓差,那代表正常 ! 那就繼續往下查到紅外線發射器的PCB線路有無開路 ?
元件有無損壞?或焊點有虛(脫)焊等情形 !
另外,紅外線發射器跟LED特性一樣,可用畢畢檔量一下是否是單向擣通(正常),若否,應該就是壞了 !

网友:
有烙鐵的話將ic補焊一次

网友:
還真是長知識了
原來手機能看見不可見光

有點可怕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晶振在按鈕下要同時量兩隻腳的電壓是否相等(故障),有些微不同壓值(正常),
2025水銀電池的遙控器是否裡面 ...

不好意思,請問單向導通怎麼量
是量紅外線發射器的兩隻腳有無嗶聲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單向導通怎麼量
是量紅外線發射器的兩隻腳有無嗶聲嗎

跟量一般二極體一樣,紅黑表筆交換接觸兩腳只有一次會有阻值,一次不應該有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遙控器安卓手機可看到亮燈

有筆電或桌機也可以用WEB CAM看,
WIN10內建的APP可以用"WINDOWS 相機".

网友I:
請問一下!!紅外線LED如果故障!是否有液晶面板的遙控器 液晶就無法顯示了!

网友:
使用鈕扣型電池的遙控器,這種故障情形我有遇過三次,不知你的故障情形是否跟我遇到的一樣。
建議您焊接一個兩顆電池串聯(3V)的電池盒試試看吧~~~(三號或四號電池的電池盒都可以)

我第一次遇到時,是將您相片中的C1電容器拆除後,就能遙控了,但遙控的距離短而且反應怪怪的。
覺得是鈕扣型電池的瞬間電流不足造成,以上意見提供您參考~~~

用手機的攝影鏡頭是可以確認紅外線LED是否亮起,但還是要注意有些手機是看不到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請問一下!!紅外線LED如果故障!是否有液晶面板的遙控器 液晶就無法顯示了!

您是指有液晶顯示的冷氣遙控器吧~~
理論上紅外線LED故障是不會影響到液晶顯示的~~
但,說真的紅外線LED要燒壞的機會真的不大,除非是有泡到水,造成LED的接腳生鏽到斷(真的有遇過)。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您是指有液晶顯示的冷氣遙控器吧~~
理論上紅外線LED故障是不會影響到液晶顯示的~~
但,說真的紅外線LED要 ...

我的就是生鏽斷了,量電壓都有!但是液晶螢幕不亮,所以才問看看!這樣這塊板子應該還有其他地方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就是生鏽斷了,量電壓都有!但是液晶螢幕不亮,所以才問看看!這樣這塊板子應該還有其他地方故障!!

哇~~~有電,不顯示,確實是有其他故障了~~

网友:
教你一個簡單一點的,手邊都沒照相工具看不出來,
那就把那顆IR發射的,換成一般1.7V的LED(紅光) 按壓就會發亮

网友:
新鈕扣電池是新購買的嗎?
懷疑電池電壓不足?

网友(2019-06-15):
因為機器上也無法識別IR紅外線發射器的規格,可以拆個閒置不用的遙控器來替換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