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GT125 液晶儀表板下偏光片(銀底)更換

楼主(2019-05-12):
藤原拓海晚上關車燈在賽車,我家老大晚上開燈在騎車,都是盲目看不到儀表板狀態;為了安全起見還是正常開車和騎車,液晶儀錶板都看不到了還是買偏光片來DIY一下。

首先拆下液晶儀表板,網路有拆法的教學自己”股溝”…..嘿嘿;拆下儀表可以發現偏光片嚴重變色了,紅色箭頭處扳開就可以拆下上層蓋板

上層蓋板拆開後以十字起子鬆開紅圈處的五顆固定螺絲後可取下液晶儀表板的電路板

將紅框處的液晶面板和電路板的焊接點以電烙鐵和吸錫槍拆除,拆除後即可將液晶面板和電路板分離

要換下偏光片需要將液晶面板和塑膠殼分開,此處的液晶面板的接頭有固定膠固定,須小心清除且固定膠有的滲入到插孔裡面,只能用細針慢慢挖,緩慢搖動面板和塑膠殼直到面板拆出....這裡最難轉吃....難拆且花最多時間....小心別把液晶弄破最重要

小心拆除下偏光片,拆除後以酒精軟化殘膠,用刀片刮除殘膠並用去漬油清理面板,清潔到像玻璃般透明即可

清潔完成後以液晶螢幕擦拭布清潔後貼上下偏光片(銀底),第一次處理這個貼上後發現有兩個小氣泡~~~自家用的沒關係…只能這樣安慰自己

上偏光片看起來還很好就沒換,換好之後大家都是箇中高手….就組裝回去…焊接點焊一焊就好了,全部組裝好之後液晶儀表板和此次兇手(下偏光片)合照…..

液晶儀表板回裝到機車上當然要測試一下囉~~~~效果還不錯~~~這樣騎車才安全啊!!!
我家老大沒辦法和拓海一樣帥了~~不知道我會不會跪算盤....

狗狗都已經餓到皮包骨了~~~~請有愛心的痞友攜帶狗糧餵食~~~~感謝大家

网友A:
液晶儀表板偏光片是在網拍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儀表板偏光片是在網拍買的吧.

對~~~.對偏光片知識不足...所以我買現成的...

网友B:
日曬雨淋, 天才的設計, 換得好, 換的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曬雨淋, 天才的設計, 換得好, 換的也不好

做個專用遮光板~~~停車時蓋住防曬應該可以稱久一點.....

网友:
10台9台下偏光

楼主:
大大知道上偏光有問題會出現什麼畫面或狀況嗎?

网友:
太陽曬壞的?

楼主:
我覺得太陽曬也有關係⋯拆下的下偏光片(倒數第三張圖)白色的部份和面板受光的部份吻合,
所以感覺日曬會降低壽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覺得太陽曬也有關係⋯拆下的下偏光片(倒數第三張圖)白色的部份和面板受光的部份吻合,
所以感覺日曬 ...

那~~如果消費者不能DIY自己換偏光膜,車行都換總成對吧?

碼表總成一組就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消費者不能DIY自己換偏光膜,車行都換總成對吧?

碼表總成一組就多少了? ...

對~~~車行會叫你換整組總成
我老大說原本車行換總成跟他說預估要1~2000
換下來的沒帶走的話車行去換偏光片後.........自己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車行會叫你換整組總成
我老大說原本車行換總成跟他說預估要1~2000
換下來的沒帶走的話車行去換偏光 ...

賺兩手.........兩邊賺.....

廠商應該知道這樣設計會導致液晶螢幕失效,但故意這樣搞~~心態可議!!

什麼時候碼表總成也是耗材了..

楼主:
換碼表總成拆裝約10分鐘左右~~~換個偏光片至少要弄個1小時..不好賺
現在的設計只要過保固就好~~~保固一過就"五個小朋友"交出來嘿n_165|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知道上偏光有問題會出現什麼畫面或狀況嗎?

起泡或 直線橫線黑色的 通常都是一起換

网友:
沒錯都是曬壞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換碼表總成拆裝約10分鐘左右~~~換個偏光片至少要弄個1小時..不好賺
現在的設計只要過保固就好~~~保固一過就 ...

回 323qazxsw 大 ...

兩個功能切換開關應該一併更換才是,不然可能會再拆一次,SYM這個面板好幾個車種都在用,米騎在路上都有看到幾乎都是類似您的故障,另外請教您更換偏光膜後開啟背光的照片是失焦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 323qazxsw 大 ...

兩個功能切換開關應該一併更換才是,不然可能會再拆一次,SYM這個面板好幾個車種都 ...

1.兩個按鍵我有測試都正常所以沒換!!!我知道我家老大不會去按那兩顆鍵..所以測試OK就沒換
2.照片拍攝的問題~~在夜間沒有照明的情況下拍的..技術不太好敬請見諒
所以你圈選的地方看起來比較不清晰,實際上和上面都是一樣清晰的....看來下次要好好拍照才不會被抓包n_081|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兩個按鍵我有測試都正常所以沒換!!!我知道我家老大不會去按那兩顆鍵..所以測試OK就沒換
2.照片拍攝的問 ...

回 323qazxsw 大 ...

不是抓包啦!! 只是確認一下是否為光線不夠造成,也謝謝您的說明,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 323qazxsw 大 ...

不是抓包啦!! 只是確認一下是否為光線不夠造成,也謝謝您的說明,感謝。 ...

這表示你有認真看文和照片n_116|
也讓我有改進的空間.....

网友:
那養車成本高了....

网友E:
世上沒東西能跳脫壽問題的  液晶都會壞   .. 舉例 冷氣遙控器  計算機  gameboy  小型遊戲機  以上曬太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世上沒東西能跳脫壽問題的  液晶都會壞   .. 舉例 冷氣遙控器  計算機  gameboy  小型遊戲機  以上曬太陽 ...

沒有用不壞的東西~~電子產品也是...液晶也會壞...曬太陽只是加速老化劣化的一個因素~~你舉例的雖不是曬太陽壞的~~但是液晶本身用料的等級好壞也是原因.....有時買到好體質的都沒問題~買到機王卻常常壞也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個專用遮光板~~~停車時蓋住防曬應該可以稱久一點.....

趁著機會,試試看用包冷氣管道的鋁箔黏膠帶,或者包食物的鋁箔袋,可能有意外驚喜,也可能更環保省錢

网友:
那個下層的銀底偏光膜理論上的透光率約在 50%,其作用是要反射從上層的自然光與透射從底部的背光板光源,所以全反射的鋁箔紙無法讓背光源通過而行不通而無背光板的 LCD 就可以用。

那層銀底的物質是用化學蒸鍍的方法塗布在膠紙上,影響其壽命有紫外線與濕氣這兩主因,紫外線可以貼汽車隔熱紙來做些防護但濕氣完全無輒,家裡一些電器上頭的 LCD 沒照到紫外線時間一久就是如此,這是 LCD 的罩門對廠家而言保固期內沒問題就好,時間到了車還想再騎就只有更換一途。

預防保養的方法就是停車停室內並長期使用除濕機來延長一點其壽命。

网友:
看到大家都會diy換偏光片
我的冷氣遙控器有液晶
沒裝電池時中間一圈黑的
應該也是偏光片問題
不知道哪裡買的到便宜的偏光片可以自己diy的

無敵辭典也有點偏暗了

网友F:
請問一下,這個拆焊,用吸錫槍一個洞一個洞慢慢拆,還是有用低溫焊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一下,這個拆焊,用吸錫槍一個洞一個洞慢慢拆,還是有用低溫焊錫

我用普通焊錫和原來的焊錫溶合後用吸錫槍吸錫就可以了
熔錫時烙鐵頭壓一下針腳,針腳會移動就可以吸錫了

网友:
現在汽車的數位儀表偏光鏌若壞掉就不是這麼容易更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用不壞的東西~~電子產品也是...液晶也會壞...曬太陽只是加速老化劣化的一個因素~~你舉例的雖不是曬太 ...

恩再好的偏光片也是淡化. 液晶本質用料的問題就不是淡化問題了  所以還是多賺點錢比較實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一下,這個拆焊,用吸錫槍一個洞一個洞慢慢拆,還是有用低溫焊錫

這用最順手的工具 就可以了 ..動作越快吸乾淨  這顆就沒難度了 ,反之就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