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DC扇 不過電 請教如何修理

楼主(2019-05-12):
[問題求助] 大同DC扇 不過電 請教如何修理

目前拆到底版後,量測某零件的接電源插頭的110V,(紅色框)量測輸入電壓110V->正常,(藍色框)輸出電壓0V 想請教此為異常狀況嗎?

此零件名稱為何?

量測紅色寬 電源進入110V 藍色框輸出0V

量測紅色寬 電源進入110V 藍色框輸出0V

此零件背面

此零件背面

大同DC扇

大同DC扇

网友:
安全開關的一種,插電後按住開關按鈕看是否會過電,若不會就是開關接點碳化導通不良,更新就好。

也可直接Bypass不用(直接短路開關接點),中小尺寸電扇沒什麼安全疑慮。

网友:
感覺是類似微動開關...

電扇的立柱跟底座,要正確組合,才會通電...

不然大意通電可能有觸電危險或燒壞IC疑慮(未接馬達)...

以上猜測...

网友:
安全開關+1

网友:
就上面說的,微動開關

不通電量測,用膠帶貼起來讓它縮進去,量電阻值是否導通

下一步,機板的正面特寫和反面特寫都各來一份

网友:
紅藍框起來的元件是無熔絲開關,應該是內部有元件發生短路跳開了, 必須先排除短路再把無熔絲開關頂端壓下即能過電使用 !

网友:
安全開關類似傾倒開關的作用 , 立柱與底座沒有接合不會導通
先確認立柱底部是否有塑膠斷裂 , 若斷裂即頂不到此開關 , 造成不過電

楼主:
感謝 真的是此微動的問題  重複確認無問題後  過電成功。

裝回後 風扇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真的是此微動的問題  重複確認無問題後  過電成功。

裝回後 風扇就正常了  ...

恭喜完修  DC扇有的很難搞  算撿到軟的了

网友:
防傾倒開關,電器傾倒時,該元件接點跳開讓電器自動斷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