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JVC 50T 液晶電視影像白化維修實例

楼主(2019-05-12):
JVC 50T 液晶電視影像白化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開機後影像異常白化,聲音正常

2.型號~JVC 50T

3.內部照

4.電源/LED背光恆流板

5.主機板

6.面板型號

7.無線網路接收模組

8.T-CON型號~懷疑T-CON故障,買一片拆機良品更換OK,幸運猜對了

9.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8.T-CON型號~懷疑T-CON故障,買一片拆機良品更換OK,幸運猜對了
↑↑↑↑↑↑↑↑↑
也要累積相當多的維修經驗才能一猜就中......
不然運氣差換到最後一個才好

网友A:
應該是T-CON加碼IC故障吧?

你修這台算你運氣好 前ˋ陣子才殺一台掉 一開機都沒影像 沒VGH、 VGL 結果我看機器本身
面板右下角燒一個洞....
拔掉右邊的軟排影像就出來了...
那台應該是倒到水...
也不是邦定壞掉...
所以只能拆零件了 QQ

网友:
8.T-CON型號~懷疑T-CON故障,買一片拆機良品更換OK,幸運猜對了
–––––––––––––––––––––––––––––––––––––––––––––––––––––––––
累積相當多的經驗及正確思路,方能完修。
恭喜!恭喜!

网友:
維修經驗累積---->正確思路---->才能一猜就中......

网友B:
恭喜完修。
經驗的累積相當多才能判斷故障點
說是用猜的 一猜就中是大大您客氣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T-CON加碼IC故障吧?

你修這台算你運氣好 前ˋ陣子才殺一台掉 一開機都沒影像 沒VGH、 VGL 結果我看 ...

面板應該還有修復的可能.這塊面板好像很容易燒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面板應該還有修復的可能.這塊面板好像很容易燒毀

也不知道呢.... 畢竟我沒那個拆液晶玻璃的設備呢....
是看到右下角燒一個洞 心都涼了...
根本是不用玩了
這型的我有遇過影像抖動的
直接用修三星屏影像抖動的方法即可
而且修好瑕疵不嚴重 幾乎看不出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呢.... 畢竟我沒那個拆液晶玻璃的設備呢....
是看到右下角燒一個洞 心都涼了...
根本是不用玩了

下次有遇到.其實你也可以用那種方法試試看.或者拆開面板把燒毀的軟排處清理乾淨.說不定有意想不到的後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有遇到.其實你也可以用那種方法試試看.或者拆開面板把燒毀的軟排處清理乾淨.說不定有意想不到的後果 ...

其實那時 拔除燒毀那邊 半邊影像正常 燒毀那邊沒供電 通常不是只有白屏而已?
但他白屏那邊 又有好幾條線條....

之前搞好幾台禾聯的都是用LG面板 故障都沒畫面也是VGH VGL被吃掉 拔掉其中一邊軟排影像就出來了...
用三星屏修雙影的方法遮掉故障點影像還是不正常 一條或是1/4影像不見... 結論發現都是壞邦定的IC 都要壓屏...
沒那個設備 也只能判死了 GG
不然報價下去給人壓也不划算

网友D:
請問 我有一台JVC 50T 有聲音 有背光 無影像 請問也是T-COM2的問題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問 我有一台JVC 50T 有聲音 有背光 無影像 請問也是T-COM2的問題嗎?

應該也是玻璃板的軟排燒毀.拔掉一邊的軟排試試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應該也是玻璃板的軟排燒毀.拔掉一邊的軟排試試看

感謝回覆
我測試過
將左邊排線拔除,只插右邊排線,右邊畫面可正常顯示
將右邊排線拔除,只插左邊排線,左邊畫面可無法顯示
對調兩條T-COM的軟排,狀況也一樣
只要左邊排現有插就會全部沒畫面
要是拔掉左邊排線右邊就會有畫面

所以這有可能是TCOM版的問題 還是玻璃軟排的問題
如果是玻璃軟排 是不是就沒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謝回覆
我測試過
將左邊排線拔除,只插右邊排線,右邊畫面可正常顯示

必須拆面板的鐵板就可以看到有燒掉的軟排.把燒毀處清理乾淨再試試.左邊的軟排燒了.應該在最左邊那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須拆面板的鐵板就可以看到有燒掉的軟排.把燒毀處清理乾淨再試試.左邊的軟排燒了.應該在最左邊那排 ...

感謝您的回覆  我試試看  謝謝

网友E:
我也完修1台,  但時其觀看角度45度一切正常 .但觀看角度越大其畫面越是霧化越嚴重 據原使用人 說新品就如此 不知你完休品會不會有此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完修1台,  但時其觀看角度45度一切正常 .但觀看角度越大其畫面越是霧化越嚴重 據原使用人 說新品就如此 ...

原廠規格資料
面板
        面板解析度        UHD 3840 x 2160
        可視角度                178度 (垂直/水平)

http://www.wush.com.tw/product/50T/

客戶已取回,下次回修再注意看。

网友:
可視角度                178度 (垂直/水平)
但這一台可視角度45度

楼主(2019-06-18):
引用 楼主:
原廠規格資料
面板
        面板解析度        UHD 3840 x 2160

送回客戶家看一個月,亮度越來越暗,受不了了再次送來要求更換燈條

1.先以LED測試器測試上方迴路,電壓53.5V太低不正常

2.再以LED測試器測試下方迴路,電壓59.5V太低不正常

3.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4.再來拆下膠框、擴散片、均光片,可見LED燈條為直下式2燈條(16燈/條)串為一迴路,共4燈條2迴路

5.以LED測試器測試上方迴路,共12顆燒掉不亮,1顆閃爍。

6.以LED測試器測試下方迴路,共11顆燒掉不亮

7.準備4組良品燈條(客戶要省錢不願買新燈條),安裝試點燈(單迴路)正常,32燈總電壓85V。

8.安裝點燈測試OK

9.回裝膠框、擴散片、均光片後點燈測試,光源分布均勻驗收OK,後續反向組裝回去OK,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2019-08-01):
  請問吸盤是液晶面板專用嗎?
    吸的時候會不會也有可能傷到面板?

网友:
專業的啦!燈條 良品與新品價差很大嗎?  如果只換燈珠... 對不起我來亂的-- 反正工錢一樣收 齁齁

网友:
感謝大大用心的分享解說提供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經驗的累積相當多才能判斷故障點
說是用猜的 一猜就中是大大您客氣了.. ...

所以 一堆人不學檢修想法
等著收割通病  上來直接問有無通病要明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