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日製 麵包超人 夾娃娃機 夾子方向不對

楼主(2019-05-13):
小小的夾娃娃機,居然要賣2000元
不過是蠻可愛的,蠻有質感的

娃娃機的洞口偵測抓取故障,本來有顆led故障,我以為是LED,換上LED沒有用
但是斷開反而會有成功的聲音,好奇怪....
後來用光敏電阻替代,成功!

网友A:
大大,您拆下來那顆可能是紅外線LED。
測試可透過手機鏡頭看會不會發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拆下來那顆可能是紅外線LED。
測試可透過手機鏡頭看會不會發光。 ...

謝謝回覆  紅外線led和一般紅光led不同嗎?
都會發光 一個可見光  一個不可見光?
因為拆下來那顆用二極體量已經沒有反應  所以也無從得知它是什麼了

楼主:
這一台還有一個問題搞了我兩小時還搞不定
馬達的齒輪和軸咬不緊,有點鬆鬆的(如影片)
後來聽從板友建議使用AB膠,效果不錯

BUT.....
因為原本輪軸已經鬆掉  所以也不曉得本來應該怎麼安裝定位點
不管我怎麼試這些鍊條 抓取該開該緊的時機點就不對(如影片)....

如圖這樣直上直下安裝是不行的,感覺有一些技巧,搞這個就花了兩小時還沒想出來

一邊稍微繞一圈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紅外線led和一般紅光led不同嗎?
都會發光 一個可見光  一個不可見光?
因為拆下來那顆用二極體 ...

因為看照片上那顆5MM透明的LED長得很像紅外線發射器。又不會發光,

如果開路表示有東西通過,那裝個微動開關應該也可以取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一台還有一個問題搞了我兩小時還搞不定
馬達的齒輪和軸咬不緊,有點鬆鬆的(如影片)
後來聽從板友建議使用 ...

感覺兩鏈條上的紅色轉輪應該不是一起連動,某個轉到一定程度時再連動另一個!

是不是你在黏AB膠時沒有定位到正確位置?

純屬臆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兩鏈條上的紅色轉輪應該不是一起連動,某個轉到一定程度時再連動另一個!

是不是你在黏AB膠時沒有定 ...

的確是如big619大所說
白色齒輪、中間金屬連桿、左邊紅色齒輪(控制抓和開)是一起動的,到一定程度才帶動中間紅色齒輪(捲起鍊子)
我簡單拍個影片  不過手要拿中間紅色齒輪有點遮到  效果有限
一開始是左側紅色齒輪鬆脫,導致於馬達帶動白色齒輪時,左邊紅色齒輪不會動

我一開始也是想說是不是左邊紅色齒輪AB膠黏沒有黏到定位
可是後來想想左邊紅色齒輪+桿子+白色齒輪不論怎麼固定,終究都是可以轉動帶動中間紅色齒輪(捲起鍊子)的,
所以應該怎麼黏都沒有影響才對

目前還在測試到底初始狀態,鍊子要怎麼捲  才會成功?

网友C:
感測物品掉下,一個是發射與一個接收。紅外線發射LED、接收則是光電晶體、光二極體。
改用光敏,對面是雷射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確是如big619大所說
白色齒輪、中間金屬連桿、左邊紅色齒輪(控制抓和開)是一起動的,到一定程度才帶動 ...

有個想法參考一下:

看了這個影片,似乎您把整組往上提,手轉動齒輪就正常動作了(是齒輪組跟底部的距離關係嗎?造成鍊條太長)。

爪子抓取後升上來時,馬達如何偵測停止?放下時又是如何偵測停止?

可能朝這個方向看看!

純屬臆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測物品掉下,一個是發射與一個接收。紅外線發射LED、接收則是光電晶體、光二極體。
改用光敏,對面是雷射 ...

另外一邊也是一顆LED,應該是發射端
因為故障的左邊我裝一般LED沒有什麼反應,反而斷開的時候會有成功聲音。

原來還有這些名詞  那可能是光二極體吧?
看起來透明 裡面跟發光二極體一樣有兩個銀色金屬,但是外框沒有那麼圓

所以除了有紅外線  紅外線接收二極體
還有這種光敏二極體  可以接收一般發光二極體的光,有限波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個想法參考一下:

看了這個影片,似乎您把整組往上提,手轉動齒輪就正常動作了(是齒輪組跟底部的距離 ...

一語驚醒夢中人,我一直把東西拉起來轉測試
所以感受不到左邊紅色齒輪(抓和放),和中間紅色齒輪(上升下降)的摩擦力
也是很意外,沒想到玩具的齒輪,差一點點塑膠之間的小小摩擦力,就影響結果很多
例如本來應該左邊轉1圈 中間轉1圈
但是因為有一點膠多了一點磨擦力,可能左邊轉1圈,中間齒輪只轉了3/4圈
形成在錯誤的位置  張開和關閉~~

後來把膠去掉一些,上了一些齒輪油,正常許多

終於完修阿(如影片)....這台搞了我一整個晚上熬夜,一直想不透,手拿測試明明正常  放下去救有時候會故障

网友:
大陸製的玩具,品質就是這樣,最後攏是在大人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語驚醒夢中人,我一直把東西拉起來轉測試
所以感受不到左邊紅色齒輪(抓和放),和中間紅色齒輪(上升下降 ...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測物品掉下,一個是發射與一個接收。紅外線發射LED、接收則是光電晶體、光二極體。
改用光敏,對面是雷射 ...

後來光敏二極體到貨了,換上去依舊無效
經過量測發現我搞錯了,接收端這邊是短路才會成功
也就是我必須要找一個 led光被遮住(物體落下)會導通的元件?
好像沒有聽過這種元件.....如果沒有這種元件,那到底本來是怎麼偵測物體落下的成功聲音?
我直觀只有想到微動開關,物體撞擊到會短路,但是跟光沒關係

左邊故障的接收端,黃黑線有3.5V DC  右邊紅色LED發射端,綠黑線有0.8VDC
有點奇怪  為何發射端紅色LED只有0.8V  接收端有3.5V
而且接收端黃黑兩條線短路,會有成功的聲音,那這樣不就是DC 3.5V短路 不會燒掉嗎?

p.s
發射端就是一個外觀紅色的LED,使用二極體檔位會有微弱的燈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後來光敏二極體到貨了,換上去依舊無效
經過量測發現我搞錯了,接收端這邊是短路才會成功
也就是我必須要 ...

接收端在光線的照射下,導通且維恃低電位。之前用光敏有成功就用光敏電阻代替。

以最簡易的電路,就是CPU送出一個直流或數十K的脈波給發射端,脈波發射有效距離範圍 2~30cm。
接收端有無物體通過,再由程式做判別。

下面這個模組是以OPA(LM393)的形式:
https://www.icshop.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24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端在光線的照射下,導通且維恃低電位。之前用光敏有成功就用光敏電阻代替。

以最簡易的電路,就是CP ...

一開始我會拿光敏電阻
是因為另外一台非同型號的普通的夾娃娃機,開口是用一顆紅光LED+光敏電阻
所以我就拿光敏電阻拿來這台測試
但是那次測試可能有出錯,不小心AUX到或怎樣

因為後來有聲音是兩條線短路才會有聲音
而光敏是燈光被遮住,電阻變大 理論上應該不會有聲音

但是還是很納悶....既然本來機器設計裡面是一顆透明類似led的東西
為什麼兩條線短路會出現成功聲音?而不是電阻變大才出現成功聲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開始我會拿光敏電阻
是因為另外一台非同型號的普通的夾娃娃機,開口是用一顆紅光LED+光敏電阻
所以我就 ...

你短路的時候,會有彈跳現象,所以0跟1的訊號都有。物體通過接收端時,也會有彈跳現象。

不知是高電位、低電位的時候,可以找一個可以「 hi 跟low,輸出3.5v的數位訊號」 做測試,
不然你就接示波器看波形。

你要把光敏(或光二極體)到塞管子裏,並且把日光燈關掉,免得受干擾,光二極體兩隻接腳,小心接錯。

另外像這張圖片的兩個不同接法,也會造成訊號的不同( 0->1、1->0 ),所以你整體的電路也要查看一下。
https://www.digikey.tw/-/media/I ... 6af6cd&la=zh-TW

如果發射端沒像影片(1:06)之後的亮度出來,也是有問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_fUxxfY6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短路的時候,會有彈跳現象,所以0跟1的訊號都有。物體通過接收端時,也會有彈跳現象。

不知是高電位、 ...

後來好像找到問題,我看那個紅光跟另外一台比起來相較很弱
而且led只有0.8的電壓也太弱了

後來我把光敏二極體和紅色LED拆開
發現不接紅色LED的時候,空載線路有4V多
二極體拆下來量,的確也是故障

換上一顆新的紅色LED就成功了
跟另外一台使用光敏電阻的原理一樣
通過之後,遮蔽光線的時候,才會喊成功

原本以為就要成功了
但是裝回去 發光二極體和光敏二極體分開一段距離後,怎麼遮蔽也不會有成功的聲音了
要兩個幾乎貼在一起 然後分開 才會有成功聲音
這種快要成功 然後又失敗的感覺真是討厭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後來好像找到問題,我看那個紅光跟另外一台比起來相較很弱
而且led只有0.8的電壓也太弱了

"發光二極體和光敏二極體分開一段距離後,怎麼遮蔽也不會有成功的聲音了"

我猜應該是其中一個
1.on的時候亮度不夠(光敏電阻值仍過大)
2.off的時候電阻太小(環境光影響)
所導致無法正確判斷,接收端有3.5V,短路時才有成功的訊息,有可能為接收端一條是上拉信號,一條是地線。

可試其中一個
1.可以在發射端換成白光led,或是再並一個led來增加亮度
2.可以在光敏電阻前再串一個220~1K歐的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光二極體和光敏二極體分開一段距離後,怎麼遮蔽也不會有成功的聲音了"

我猜應該是其中一個

謝謝您的回覆,您真內行
我還有點搞不懂這個到底是怎麼觸發的
我原本只是單純的以為接收端二極體,會導通vs不導通,電阻高或低兩種狀態
看起來什麼跳動的,好像還有功課要學習

發光二極體正常後,後來接收我改成跟另外一台普通的一樣,用光敏電阻,就可以正常運作了
雖然成功了,還是有兩點想學習
1.光敏電阻是因為比較敏感,所以距離拉長,對光的反應依舊良好,所以光敏二極體拉遠不行 但是光敏電阻可以,原因在哪?

2.光敏二極體雖然叫二極體,可是我用二極體檔位去量新的光敏二極體,不像一般二極體會有0.6的數值,都是顯示0沒有反應,這樣如何判斷好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您真內行
我還有點搞不懂這個到底是怎麼觸發的
我原本只是單純的以為接收端二極體,會導通 ...

同為學習中稱不上內行,您已經修好了嗎,恭喜。
光二極體我沒有用過,特性為亮度越高導通率越高,測量方式我應該會給5V電,串上220電阻然後測量兩端電壓,要注意正負極。
光敏電阻比較單純,亮度越高電阻越小,直接量兩端電阻。

1.應該是導通率太低,要降低串接電阻或加大亮度
2.二極體檔會給電,所以其實是有反應,只是測量方式錯誤

网友:
這個發射端是紅光LED,所以接收端用光敏電阻就可以了。

光二極體通常是搭配 紅外線LED 使用。

提供的資料,你好像都沒在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好像找到問題,我看那個紅光跟另外一台比起來相較很弱
而且led只有0.8的電壓也太弱了

紅色的發射光源,要想辦法集中起來,射進對面接收的洞裏面。
圖片看起來,很明顯沒有集中。

補充內容 (2019-5-21 08:55 AM):
20樓的影片有成功就可以了。以紅光LED+光敏電阻的形式。

网友:
從影片看來,爪子的方向,感覺不太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