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YM 新高手125狂燒大燈求助

楼主(2019-05-13):
小弟的老公務車,最近幾個月狂燒大燈,新燈泡不用1星期就會燒壞,可是尾燈不受影響

大燈燈泡是双心18W

因為這台是交流點燈,電路如下

交流電(紅線)出發電機後,2條並聯線,水藍線進調壓器,深藍線進熱阻啟動器

交流電(紅線)繼續前往大燈開關

初步推論,調壓器掛點,電壓超壓

怠速電壓

猛催油門後

應該在合理範圍內

換上1顆殺肉調壓器

看來沒差

問題來了

如果是電壓問題,電壓應該飆上16V以上

燈泡問題,小弟換4顆了,燈泡品質有這麼差嗎

由於小弟胎壓都充比較高,振動感比較明顯,難道是震壞的

再燒要考慮改直流點燈了

請各位前輩開藥單

网友A:
有沒有可能電瓶老化,導致電瓶滿電時電壓飆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可能電瓶老化,導致電瓶滿電時電壓飆高!?

也沒有特別偏高,網路上電甁或調壓器掛點的案例,幾乎都上20V了,小弟的車沒超過15V,而且還是油門催滿大的,應該不會燒燈泡才對

网友B:
照一下 整流器
有點怪,怎麼會是用AC在量,
燈泡應該是 12V18W,應該先量DC12v,
或都是燈泡的w數應該用大一點,
調壓器是什麼

网友C:
覺得14.8 V太高了,除非是電表沒校正

我的光陽G5
關燈高速行駛 最高電壓才14.2V
開燈怠速 是 13.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覺得14.8 V太高了,除非是電表沒校正

我的光陽G5

標準答案,所有車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可能電瓶老化,導致電瓶滿電時電壓飆高!?

可能性之一

网友:
一直燒燈泡問題通常是出在整流器居多

网友:
整流器應該沒問題
但是你可以查看有無功率電阻.有時壞掉也會燒大燈
功率電阻有的是鐵殼.有的是白色.位置應該在前蓋板內

网友:
整流器故障+1

网友D:
大燈電阻
看看是否低標 或 沒作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沒有特別偏高,網路上電甁或調壓器掛點的案例,幾乎都上20V了,小弟的車沒超過15V,而且還是油門催滿大 ...

也許您已經看過了,不過還是貼出來,讓酷友一起參考

網路影片...
大燈 尾燈一直燒?! 機車更換燈泡之前請先做這個動作 機車整流器限壓功能故障檢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29biJWjSU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一下 整流器
有點怪,怎麼會是用AC在量,
燈泡應該是 12V18W,應該先量DC12v,

AC沒錯,請您看電路,GY6一脈相傳的大燈電路,交流電出發電機後,兵分三路,一去大燈,一去調壓整流器,一去熱感阻風門,靠調壓器把電壓拉到合理範圍內,避免大燈,阻風門,尾燈,儀表照明燈因超壓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許您已經看過了,不過還是貼出來,讓酷友一起參考

網路影片...

多謝分享,這個情形會頭燈尾燈一起燒,而且明顯超壓,小弟只燒頭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覺得14.8 V太高了,除非是電表沒校正

我的光陽G5

您的G5大燈是否不發動也會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燈電阻
看看是否低標 或 沒作用了

大,小電阻功能

网友:
感謝提示

是的
大小電阻與開啟頭燈無直接關聯 (因為只有頭燈off時,大電阻才有幫忙整流器消耗電流)
但曾看過網文提到過,大小電阻異常時容易損耗整流器,間接影響頭燈開啟時的異常
或是 Q鈕那段迴路出狀況(小電阻或那個自動旁側啟動器)

因此建議順便看看

另外還有2個疑問
1. 燈泡大都是開啟頭燈時燒掉的,還時沒開大燈時就燒掉的 ?
   (這可能會有不同的狀況)

2. 大燈啟動開關on時,是否有完整切除大電阻轉至燈泡負載 ?
   (有沒有可能是頭燈on時,開關依然並聯著大電阻未斷開)

网友D:
問一下
更換上1顆殺肉調壓器後
這個調壓整流器有無確實鎖上原固定搭鐵上 (接地)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一下
更換上1顆殺肉調壓器後
這個調壓整流器有無確實鎖上原固定搭鐵上 (接地) ?

有鎖好,還鎖滿緊的,因為還要順便靠車架散熱

网友:
表不准,那是給50hz

网友:
自己整流量直流換算回去可以一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謝分享,這個情形會頭燈尾燈一起燒,而且明顯超壓,小弟只燒頭燈

檢查燒毀燈泡,看看是否燈座接觸不良,接點發熱 ,使得燈泡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檢查燒毀燈泡,看看是否燈座接觸不良,接點發熱 ,使得燈泡燒毀!

燈座還好,沒有發黑、碳化、熔化現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G5大燈是否不發動也會亮

不發動會亮
所以我是 DC點燈??

网友G:
引用 楼主:
燈座還好,沒有發黑、碳化、熔化現象

大大,
GY6大燈有單燈跟雙燈兩種,
瓦數不同說,
有沒有檢查一下...
然後我以前的老豪邁電瓶歸西那一天,
順道把大燈帶走了,
尾燈反倒沒事...見鬼...
結果晚上忙到十點多下班,
十一點騎旱溪回家就被條伯伯攔下來了,
這小子半夜騎車不開燈,
有貓膩...

网友:
電阻壞掉+1

楼主:
量電池充電電壓
剛發動

少一隻手難照相,催重油後電壓到14.69V

阿帝拉的維修資料

這個跟高手的電路系出同門,差在直流點燈,充電電壓應該15V以下都不要緊

應該不會連2顆調壓器都出一樣毛病,再撐個一陣子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大,
GY6大燈有單燈跟雙燈兩種,
瓦數不同說,

小弟這個是双燈的,未發動電池電壓12.7V,電池應該還能撐

楼主:
多謝提醒,這2天有空拆開來量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發動會亮
所以我是 DC點燈??

應該沒錯,小弟經驗DC點燈,開大燈後電壓會略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量電池充電電壓
剛發動

量電池充電電壓
剛發動  14.31V
重催   14.69V

這兩個電壓都太高, 電池壽命會縮短很多
當然不排除是 三用電表沒校正,所以量到的電壓是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電池充電電壓
剛發動  14.31V
重催   14.69V

給個實例,
小弟把三用電錶DIY了背光,
很開心找到PCB上有3V就拿來用了,
改好之後開了背光邊笑邊校正...嘿嘿...有背光...
然後關了背光電壓就不準了.
這應該跟9V電池降壓有直接的關係,
小弟的6F22是大賣場牌的.

网友H:
這個問題跟我之前遇到的一模一樣。只燒大燈。
第一步也是換整流器,新的,也沒修好。

後來換led大燈,到現在都沒有再燒了。

我沒有修好,但也算解決了。

根據我查的資料,有人說電線有可能破皮,或哪裡接觸不良造成ac振蕩。
以上是我的猜測。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個問題跟我之前遇到的一模一樣。只燒大燈。
第一步也是換整流器,新的,也沒修好。

家中一部 老DIO50案例
是穿過龍頭的大把線束之一
經年累月轉動摩擦破皮接觸車體漏電
滿電的電瓶約5天會漏光存電量
引擎發動中,拉手煞車還會觸發啟動馬達(偷懶拔掉啟動馬達線路,腳踏踩發)
頭燈也是莫名的隨機燒毀 (颳風/下雨/黑夜都不騎它)

礙於二行程車
可乘用時日不多
加上使用率不高
就放著不處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電池充電電壓
剛發動  14.31V
重催   14.69V

剛發動  14.31V
重催   14.69V

這兩個電壓都太高, 電池壽命會縮短很多

請問這是經驗法則還是原廠建議

一樣是SYM的車
RV150 調壓器 15V+-0.5V
阿帝拉 調壓器 14.5V+-0.5V
新高手 調壓器 14V+-0.5V

電路都是過調壓器後直流電直接進12V電池充電,所以小弟以往都是以15V為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問題跟我之前遇到的一模一樣。只燒大燈。
第一步也是換整流器,新的,也沒修好。

請問D大您是哪台車,可以換LED燈泡很可能是直流點燈,真的再燒小弟也要考慮改線了
原則上就是把大燈開關的黃線拉到電門黑線正極輸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發動  14.31V
重催   14.69V

我說的是車用電瓶的特性.

正規的....

13.8V是維持性充電(保養充電)......就是可以長時間掛在13.8V....對電池不會有大礙.

14.6~14.8V是可以把電池充飽的電壓....

超過14.8V就不好.....但不是長時間超過一點點,其實沒有什麼關係的.

15V其實也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D大您是哪台車,可以換LED燈泡很可能是直流點燈,真的再燒小弟也要考慮改線了
原則上就是把大燈開關 ...

心情100....

LED燈泡交直流都可以點燈.

我後來會換上LED燈泡來解決,就是知道上面有限流電阻.....所以試試看.

到現在都沒有燒......還好.....一百多而己....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剛發動  14.31V
重催   14.69V

對了....

如同笨笨特三號所說的電壓太高是沒有錯的.

長時間掛在14.7V就是一直對電池充電,充久了也會損到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對了....

如同笨笨特三號所說的電壓太高是沒有錯的.

充電時間問題對小弟影響應該不大

因為公務車1個月油錢才350,超過要加自己口袋的,目前1個月平均騎300多公里,換算引擎運轉時間不超過15小時,而且小弟幾乎都騎短途,一天發動超過10次,電池滿電時間不多,除非嚴重超壓應該不至於充掛電池

不然就是改直流點燈全時開大燈,把電壓拉低一些,連著2顆穩壓器結果都一樣,會不會是基本設計有問題

网友I:
米家女皇的EASY 100之前也常常燒大燈(雙燈18Wx2),後來把原廠整流器換成 SF100 用的,並移除大燈電阻,兩個18W燈座也重新整理檢查確認沒有短路,電瓶電壓也檢查確認無誤,僅供參考,謝謝。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米家女皇的EASY 100之前也常常燒大燈(雙燈18Wx2),後來把原廠整流器換成 SF100 用的,並移除大燈電阻,兩個 ...

其實網路上看到有人說一些整流器產生的怪問題.

看來有必要搞個測試整流器的治具.免得整流器偷偷把電池搞壞都不知道.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問D大您是哪台車,可以換LED燈泡很可能是直流點燈,真的再燒小弟也要考慮改線了
原則上就是把大燈開關 ...

小弟的野狼都沒這個問題,
因為電瓶永遠都充不飽,
大燈都要亮不亮的,
H4 35W的規格,
還是在想要大修還是要報癈...
還沒環島啊...

网友F:
新高手 調壓器 14V+-0.5V
剛發動  14.31V重催   14.69V
換的 電壓調壓器 不適用 新高手...再買一顆 新高手 調壓器
牽拖一下:
先關掉大燈, 再關閉引擎發電機。 ...防止燒掉燈泡 。
因為發電機線圈的反向電動勢關係,負載阻抗越大,逆向電壓越大 。就有機會燒掉燈泡 !
可否加一 飛輪二極體 ???
還是電壓調壓器,內含的 逆向電壓消除器壞掉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實網路上看到有人說一些整流器產生的怪問題.

看來有必要搞個測試整流器的治具.免得整流器偷偷把電池搞 ...

回 draculaxx 大 ...

米覺得治具的需求不一定特別需要,因為電瓶用久了充放電效能不好的時候,還是必須更換新品,比較想要處理的應該是整流器的部份,之前測試EASY 100原廠整流器,待速時充電電流1A,燈系全開時充電電流也是1A,所以常常必須用腳踩發車,踩到腳發機構也故障了,後來更換SF100整流器後,待速時充電電流1A,燈系全開時充電電流變成2A了,電瓶電壓在冷車時,也大約在12.7V至12.8V之間,可以讓電瓶壽命延長,目前測試可以延長大概1.5倍至2倍,不過這屬於個人測試部份,真的要解決可能還是要從線組、整流器與發電線圈下手,才能一勞永逸,僅供參考,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弟的野狼都沒這個問題,
因為電瓶永遠都充不飽,
大燈都要亮不亮的,

您的電路會漏電嗎,小弟的野狼25歲了,老式35W燈泡,原廠就直流點燈,小弟大燈從來不關,也是超亮的,平均2-3年燒燈泡

野狼很耐用的,小弟的碼表早就轉過1輪了,目前40KM/L,剛驗排氣CO 0.2 HC 203PPM,還能撐好幾年

不過缸頭越來越大聲,小弟也開始找料了,CB125的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高手 調壓器 14V+-0.5V
剛發動  14.31V重催   14.69V
換的 電壓調壓器 不適用 新高手...再買一顆 新高 ...

可是汽油引擎不可能逆轉,為何會有反向電動勢,小弟找的到的解釋都是指電動機,而不是發電機,而且反向電動勢主要是影響迴路總阻抗,進而影響回路電流,而不是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電路會漏電嗎,小弟的野狼25歲了,老式35W燈泡,原廠就直流點燈,小弟大燈從來不關,也是超亮的,平 ...

我這台是2000年的四檔車,
沒車庫都淋雨,
應該有漏電,
幾年前發電內仁掛點,
換新後發電量不足(後續別間車廠有用零點在中間的指針電流表測過),
開燈怠速10.8V左右(我有裝電壓錶),
開燈大腳油門有可以上到14V,
電瓶兩年前有更新,
這兩年差不多騎一千公里吧...
大燈開關柄斷了,目前都切在全時頭燈,
遠近燈開關壞了,
鳥叫聲大,
缸頭漏油,
轉速不穩,
冷車熄火,
換新電頩也是電發不起來,
空檔燈一次摔車後失靈,
後來買了塑膠車就沒怎麼騎他,
想法一直有,
但自己搞也是大工程,
修起來一兩萬了吧...
買一台體質好的還比較省事,
升級中華威利也不錯...

网友:
交流14多肯定過高 檢查水泥電阻

网友:
該直流 鎖頭黑線接黃線 及點盤跳線 外加星艦或豪漢三相整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