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Wharfedale木質喇叭懸邊脫落維修

楼主(2019-05-13):
物品來源:http://bbs.pigoo.com/thread-75684-1-1.html,由楊大俠提供。也感謝楊大俠將喇叭載到工作場所。
喇叭狀況良好,喇叭只有單邊懸邊脫落,爬一下文,只要將懸邊黏上就能用,網路說白邊就可以了,所以就採用白膠當膠水。
以下看圖說話。主角:脫落懸邊的喇吧。
懸邊脫落情形,震膜下陷。
喇吧單體背部。
白膠:雄獅白膠,手邊有的,應該任何一牌都可以。
沿正面橡膠擠一圈。
用PIGOO鏟,將白膠塗平。
再來就費工了,先將翻到背面,因為振膜下陷,所以要將振膜墊高,剛好看到楊大俠送來的包裝裡的泡棉,靈機一動剪出適合高度,墊在喇叭支架及震膜中,須注意震膜高度是否一致,白膠乾的慢,可以慢慢調整,我大概用了5分鐘才墊好。
接這就是慢工出細活了,用手指輕壓,讓懸邊和震膜可以黏在一起,擠出的膠水要擦掉,要壓10分鐘左右,確定黏合,在翻到背面將多餘的膠水用棉花棒擦拭。
喇叭分音器,只有1.5U電解電容一顆,這喇叭應該是床頭音響用的,因為沒有用電感組成分頻線路。
星期五,4點以前弄好,要下班了,所以靜置幾天,確定膠水完全該了。放了48小時後,膠水全乾了,白膠也變透明。
局部特寫。

收工。可以聽音樂。

网友A:
別人,好像是用 強力膠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別人,好像是用 強力膠的樣子,

我換過好幾個喇叭,之前也是用強力膠,用強力膠會把橡膠懸邊變大,黏的速度太快,一出錯就不容易修正,這次用白膠,除了乾的慢外,倒是沒有缺點。

网友:
Made in Yorkshire Englan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別人,好像是用 強力膠的樣子,

白膠才是正確的,強力膠會破壞懸邊,會委縮有皺摺。

网友B:
為何不找廠商修膜 音響注重聲音

网友C:
可以把1.5uF電解電容改成金屬膜電容,
聲音會比較清楚.
喇叭有專用的膠水, 網拍有售.
建議用那種比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換過好幾個喇叭,之前也是用強力膠,用強力膠會把橡膠懸邊變大,黏的速度太快,一出錯就不容易修正,這 ...

這邊有老師傅的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1.5uF電解電容改成金屬膜電容,
聲音會比較清楚.
喇叭有專用的膠水, 網拍有售.

這組喇叭沒那麼專業,能用就好,改薄膜電容我也可以,只是先聽聽聲音,改了不一定會比較好,改了有時聲音會變亮。還要修正更麻煩。最好的方法是整個改音箱及分頻網路,但要有原廠資料會比較好,喇叭能享很簡單,但要聽得順耳就不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邊有老師傅的影片

以前就看過了,要小心並細心。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何不找廠商修膜 音響注重聲音

PIGOO是修理為主,當然自己修,改廠商就沒樂趣了,而且也沒那麼難,細心就好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換過好幾個喇叭,之前也是用強力膠,用強力膠會把橡膠懸邊變大,黏的速度太快,一出錯就不容易修正,這 ...

有懸邊的專用白膠比較黏也比較快乾喔~~